AD数据转换

楼主(2016-08-04):
请问ad数模数据转换后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
二进制,或者说没有类型,只是一个数据,大小,范围全部由AD和MCU决定,你只有看看所用芯片手册在用

网友:
AD是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即二进制位,具体位数格式要看你所用的AD芯片。

网友A:
你发帖写的标题 有问题   你来问问题 还是来分享?  提醒下你  珍惜账号  好好看看版规

网友B:
我想知道芯片内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通过AD之后,寄存器里的值和实际温度的关系。
这个公式一般在哪里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发帖写的标题 有问题   你来问问题 还是来分享?  提醒下你  珍惜账号  好好看看版规 ...

新手一枚,多多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芯片内部自带的温度传感器通过AD之后,寄存器里的值和实际温度的关系。
这个公式一般在哪里找呢?

温度传感器进入AD转换的时候应该是电压值吧,至于芯片内部的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