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到底是共模电感还是啥?求分析该高频电路。

楼主(2016-08-04):
咨询各位电源达人,下图中这个是什么电感?是共模电感吗?我以前用过的共模电感都是铁氧体上有2根线,4个线头。这个是3根线,6个线头,在X宝上搜了下,没搜到这种6个线头的电感。这是一个电源上的,跑的信号是36KHz的方波。

铁氧体左侧:

铁氧体右侧:

该电感在以下图片的左下角:

同时求分析该高频电路,驱动的是超声波的换能器,是一个容性负载。分析重点在于:
1、L2高频变压器
2、L3电感

网友A:
差模电感也说不定,你看电脑开关电源几路共地电源全这么干的

网友:
过来学习,等大神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电感也说不定,你看电脑开关电源几路共地电源全这么干的

我觉得不是差模吧,因为图中红色线圈的两头是输入信号,Vpp=12V方波,且2个线头的信号有180°的相位差,另外2根漆包线是输出信号。

楼主:
顶起来哦,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顶起来哦,希望更多人看到。

一般来说  共模电感  是4个脚的  但是看你的那个感觉就是电感  外面那个线绕上去可以增加感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  共模电感  是4个脚的  但是看你的那个感觉就是电感  外面那个线绕上去可以增加感抗

这种电感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C:
这个得看在电源的位置啊,你都没说原边副边和具体位置。感觉上像驱动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电感哪里能买到呢?

你先在淘宝上找找

网友D:
想知道,红线另一头藏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红线另一头藏在哪?

图上很清楚,两幅图,展示的是铁氧体的两边,6个线头都看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得看在电源的位置啊,你都没说原边副边和具体位置。感觉上像驱动变压器。 ...

楼主位已经更新电路图,的确是用来驱动变压器的。

网友E:
看到这东西就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这东西就头疼

为啥头疼呢?难道被这玩意伤过?我第一次搞这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啥头疼呢?难道被这玩意伤过?我第一次搞这个。

凡是电感、高频变压器什么的都头疼,不好设计。

网友F:
如果原理图正确的话,那这就是个驱动变压器啊。
右边的是个半桥拓扑,L2是个隔离变压器,L3用来滤波(平滑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凡是电感、高频变压器什么的都头疼,不好设计。

我也是一头雾水,被这个变压器和电感整懵逼了,不知道如何计算参数,想自己绕变压器和电感,鸟枪法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原理图正确的话,那这就是个驱动变压器啊。
右边的是个半桥拓扑,L2是个隔离变压器,L3用来滤波(平滑 ...

请问这位兄台,这种电感哪里能买到?参数要求好么?高频脉冲变压器如何计算参数呢,还有L3这个电感,我感觉是LC谐振,因为负载是个容性负载。

网友G:
GDT 栅极驱动变压器

网友H:
这个,不就是一个半桥么?前面的那个是驱动变压器啊,这玩意儿一般都是自己绕,pulse,兵字等也有,不过啦,一般还是自己绕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位兄台,这种电感哪里能买到?参数要求好么?高频脉冲变压器如何计算参数呢,还有L3这个电感,我感 ...

但凡开关电源,99%的高频变压器,电感都是自己计算,自己打样实验,然后才发给工厂制作的,没有标准件。
计算的问题,我估计你在这个帖子里面不好问道,因为高频变压器,电感的计算,需要很厚的功力,一大堆的公式。
按照半桥的原理,高频变压器属于正激变压器,变压器后面的那个电感,滤波的,滤波的,滤波的。

另外楼主,不对称半桥电路,不是应该还有纠偏电容么?你是不是少画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但凡开关电源,99%的高频变压器,电感都是自己计算,自己打样实验,然后才发给工厂制作的,没有标准件。

应该是续流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续流的吧?

我大致的翻过一本书,这个电感主要决定的输出电流的纹波,至于是续流还是滤波,我可能说的不合适,等楼下高人解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大致的翻过一本书,这个电感主要决定的输出电流的纹波,至于是续流还是滤波,我可能说的不合适,等楼下 ...

半桥我也是不太清楚要不要有那个电容,那个电容是只允许交流分量通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半桥我也是不太清楚要不要有那个电容,那个电容是只允许交流分量通过的。 ...

至于你说的那个电容,我所知道的就是全桥可以久偏,但是半桥不行,所以一般来说,半桥必须加,全桥有些会加,也有些会不加

网友J:
这只是个推动耦合变压器啊。。。应用太多了吧。。。。。。半桥电源都有这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GDT 栅极驱动变压器

非常感谢,我昨晚搜了下还真有这个东西,就是不知道参数是否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不就是一个半桥么?前面的那个是驱动变压器啊,这玩意儿一般都是自己绕,pulse,兵字等也有,不过啦 ...

这个驱动变压器,如果自己绕的话,参数如何确定呢?还有中间的那个磁芯一般是什么材料,铁氧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凡开关电源,99%的高频变压器,电感都是自己计算,自己打样实验,然后才发给工厂制作的,没有标准件。

非常感谢!原来计算这个高频变压器和电感需要深厚功力,初次搞这个玩意,不知深浅。
你所说的纠偏电容是接在哪个位置的?是不是我图中的C5,C7的2个CBB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只是个推动耦合变压器啊。。。应用太多了吧。。。。。。半桥电源都有这个东西。 ...

请问这个推动耦合变压器如何确定参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原来计算这个高频变压器和电感需要深厚功力,初次搞这个玩意,不知深浅。
你所说的纠偏电容是 ...

C5,C7是简单讲就是分压的,可以认为是用两个电容替代了全桥的另外一半。
我说的那个电容,串接在高频变压器的原边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推动耦合变压器如何确定参数呢?

那个叫驱动变压器,一般没人叫什么推动耦合变压器,这个材质铁氧体可以,微晶可以,至于计算参数。。我功力不够,没法给你说怎么计算,我都是自己试验的

网友:
信号隔离驱动变压器

网友K:
脉冲变压器   和共模电感的材料是一样的  电感率极高能够快速饱和   这个快速饱和特性决定了半桥振荡频率或最大脉宽

L2就是个高频阻抗变换变压器,没有脉冲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叫驱动变压器,一般没人叫什么推动耦合变压器,这个材质铁氧体可以,微晶可以,至于计算参数。。我功 ...

那再问如果这个驱动变压器的线圈匝数过多或者过少,或者电感量多了烧了,对后级的高频变压器有何影响呢?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知道这个驱动变压器参数合适了?看来我也只能买铁氧体,买漆包线自己试了,准备从10圈到30圈各整一个,一个个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K:
脉冲变压器   和共模电感的材料是一样的  电感率极高能够快速饱和   这个快速饱和特性决定了半桥振荡频率或 ...

根据前面几楼的说法,L1是驱动变压器(图片所示元件),L2才是高频脉冲变压器。答案越多,我越混淆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根据前面几楼的说法,L1是驱动变压器(图片所示元件),L2才是高频脉冲变压器。答案越多,我越混淆了。 ...

L2是阻抗变换的,就是把低压电流转换成高压,压电晶体是个等效电容电阻的并联,需要高电压才好使

那个驱动变压器别管了,换成IR2103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L2是阻抗变换的,就是把低压电流转换成高压,压电晶体是个等效电容电阻的并联,需要高电压才好使

那个驱 ...

人家要求隔离的吧,用IR2xxx不太合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