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贴片第三阶段,拟新增的5种贴片无源晶振

楼主(2016-08-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ST的32768谁用谁知道。EPSON晶振加6pF也不一定100%起振,原厂FAE说Layout问题,晕。

网友:
经验不够,官方文档来凑

网友:
支持!

但是,25MHz的晶振,考虑过使用 C14872 没?封装/规格: HC-49SMD,与8M那个一样的封装

网友:
晶振的gm_crit值应该小于等于stm32的LSE的gm值的1/5(看stm推荐晶振表,稍微大一点也可以)
F20x, F405, F407 系列 都是2.8uA/V,除以5,等于0.56uA/V -------------- 按上面公式计算一些,或者直接看stm推荐的晶振表,12.5pF的晶振是不可以的;7pF的晶振,如果ESR小的有些可以;6pF的大多可以,但是也得结合ESR和C0计算一下
F103系列就大多了,5uA/V, 除以5, 等于1uA/V

网友:
看参数,最好是EPSON的6pF的MC306
以前邮购部就有卖的

不单单是6pF就够了,ESR也很重要,ESR太大,gm_crit照样可以过高超标
MC306的ESR只有50K欧,是偏小的;
而同样6pF的FC135,ESR就有70K欧,gm_crit算出来就超标一点点了,stm32虽然也推荐可用了;
如果ESR再大些,比如80K欧,90K欧,即便CL是6pF也不行了

还有楼上提到的Layout,也是重要的,因为会产生杂散电容Cs:
CL1, CL2 (也就是晶振旁边的两只电容的值),Cs 三者计算出来的CL才是实际的CL,计算gm_crit时要代入的CL
所以,可见,如果杂散电容Cs过大,或者两边电容过大,CL也会更大,gm_crit更大可能超标。。。
(晶振参数里的CL那是晶振需要的CL值 ------ 如果实际的CL值和晶振要求的CL值差别过大,时钟就会不准啦)

-------------------------------------
ps:都是对stm这份官方文档的阅读理解,有错亲拍,不要骂我。。。

网友:
请问第三阶段何时执行,有板子等待下单。

网友:
这种晶振比49S的好吗?
好在哪里?
要是能贴7.3728MHZ的就好了

网友:
希望加入gps用的那款高精度晶振,用在无线模块上面,精度高,价格便宜。

网友A:
希望能支持村田的 陶瓷谐振器。还无需外置电容。arduino, 飞控里面很常见。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71553.html

网友:
顺便问一句,第三阶段,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
11兆这种玩意真有很多人用么 这个貌似是古老51用的 新的51都不用这个吧  为何不换16m  16m有很多原件用吧

网友B:
赞一个,我就是用的这种C18560的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一个,我就是用的这种C18560的晶振!!!

这种晶振和49S的有什么区别啊?哪种好啊????

网友:
价格合适,体积小,用着还行,区别不大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支持村田的 陶瓷谐振器。还无需外置电容。arduino, 飞控里面很常见。  http://www.szlcsc.com/produc ...

我也来支持村田的晶振,25m和8m的自己用从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很好啊,但是现在SMT还是第一阶段吧?

网友:
what about 16MHz and 20MHz crystals?

网友:
没用过11m的晶振。。了解16m的

网友:
最新的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
SMT还没试过。这几天可能要试一下。

网友:
STC之类 不是大把的在用11.0592的, 应该远超16M,

网友:
现在都用内部晶振了

网友:
12.5pf的32k晶振应该更通用,只不过ST这奇葩的货,弄了个6pf的。

网友:
啥时候支持双面贴片

网友:
rs1m二极管什么时候支持一下?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嘉立创有没有可能会增加几款新唐的M0或者M4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1M这个快恢复二极管,之前已经整理,支持贴的。

我在官网下单可贴片目录那没有找到啊

网友:
同问:最新的嘉立创可贴装元器件型号表在哪里可以下载?
不管需不需要嘉立创代工,提前尽量在物料上向组织靠拢。

网友(2018-05-15):
>C18560
I cannot find it.

网友:
什么时候能提供  LGA  等特殊封装的贴片服务就好了,PCB、元件和SMT都在嘉立创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