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tech Tds510不支持高版本的CCS软件么

楼主(2016-08-05):
我下载了一个CCS6.1,是TI官网最新的,但是发现仿真器选项里面没有TDS510,是不支持么?

网友A:
是的,不支持高版本,好像只支持4.0以下的版本。
你可以用XDS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支持高版本,好像只支持4.0以下的版本。
你可以用XDS100

有没有win7 32位系统可用的ccs3.3呢,我手上就这一个仿真器,看样子只能用3.3.了。xds100大概多少钱?

网友A:
XDS100比较便宜,官方网站就有原理图,也可以自己做
我觉得比510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DS100比较便宜,官方网站就有原理图,也可以自己做
我觉得比510好用

ccs3.3可以在win7 32位下运行么,我下了一个安装不成功.

你觉得510比较好用,那你也用的3.3??你有510的驱动么?

网友A:
我说的是XDS100比TDS510好用。
win7下我没有装过CCS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XDS100比TDS510好用。
win7下我没有装过CCS3.3。

为何我安装完510驱动,里面没有我要用的F2808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何我安装完510驱动,里面没有我要用的F2808呢:

抱歉,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表单验证串不符,无法提交

网友A:
什么情况,怎么成这样了???

TDS510仿真器我好久不用了,记不清了。好像点了下面的Add按钮之后,会选择一些东西。你再试试吧,28系列的应该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怎么成这样了???

感谢,我已经成功连接上了

网友:
哎呀,忘了。我还有个合众达的呢……

网友:
新版本的因该也用不了了。

网友:
ccs3.3可以装在win7 32位机上,seed510驱动可以装在win7 32或64位上,但只支持ccs5.5(含5.5)以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