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 ucosii + emwin + lwip完成VNC显示的功能

楼主(2016-08-05):
       显示器使用的是RA8875控制的800*480的7寸彩色LCD,电阻触摸功能,开机长按10s控制键可以进行触摸屏校准。使用emwin强大的显示功能完成了设备14个页面的显示,还包含了弹出对话框式的数字小键盘,全键盘输入,时间设置......波形界面可以完成波形的X放大,Y放大,以及双坐标轴时间差测量的功能。
       支持热插拔网线,链接网线后10s内等待DHCP,如果DHCP失败转为静态IP,并启动VNC server的功能,电脑端使用real VNC客户端或者是emwin官方提供的客户端。键入ip及端口号,键入密码即可访问局域网设备界面。当下智能机普及的今天,能用手机访问VNC无线控制设备就更帅了,答案是可以的,而且也很简单。使用无限路由,在智能机下载VNC客户端,接下来和电脑端一样,键入ip和访问密码,就可以无线操控所有界面了O(∩_∩)O~,测试波形和界面结果还可以截屏保存,这比当下工控产品想通过单做APP完成远程控制的功能节约了不少成本和人力物力,也是很不错的一个方案。我测试使用的是iphone的VNC应用,免费的,功能很强大,安卓VNC客户端应该更多。我还想到,如果工控设备是使用在强电和靠近操作不太安全的场合,或者是人员不易攀爬、接触的野外,这个功能也是非常实用的。

         不知道西安这边使用emwin + MCU的方案的人多不多,一起相互交流学习,技术更新换代太快了,现在动不动就是linux,安卓,qt下的开发了,也想学,但是工作了没有像上学那么多时间了。Demo是按照安富莱的示波器的例子来修改的,附件是移植安富莱示波器至仿真的例子,项目因为没有结束不方便透露源码,待项目结束了再把相关显示代码摘出来再分享给大家,希望有相关需求的人也可以联系我。

网友A:
这是个什么设备。

网友B:
那个是emwin自带的功能吗

网友C:
赞一个。
关注下 emwin。

网友D:
太高级了,这个的多大的内存才敢这样弄呢,

网友E:
用emwin必须要用ucosii之类的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什么设备。

电力测试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  沙发  !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emwin自带的功能吗

是的,emwin控件功能现在也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高级了,这个的多大的内存才敢这样弄呢,

片内自带的192k + 外扩1M,带内存管理模块,flash 1M的跑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
关注下 emwin。

谢谢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emwin必须要用ucosii之类的系统吗?

不一定,裸奔也可以用,但要写个定时器模块提供刷新时钟

网友G:
用RA8875,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呀?

网友H:
牛逼!真的牛逼!cpu是什么型号?

网友I:
这个很不错,VNC在工业屏上用的比较多,这东西以前都是ARM9以上的系统跑的

网友I:
这个VNC不要真正的显示屏也可以把,只是显示程序还是照常工作

网友J:
我西安,高新,可以交流

网友K:
emWin在STM32F7上跑,才能体现出性能来呢

网友:
界面好看

网友L:
引用 楼主:
片内自带的192k + 外扩1M,带内存管理模块,flash 1M的跑起来了

片内自带的192k + 外扩1M,这个是外扩的RAM么?

楼主: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楼主很棒

谢谢O(∩_∩)O~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RA8875,成本是不是有点高呀?

是的有点小贵,但产品应用工业现场对可靠性要求高一些,对成本不是特别敏感。之前也没有系统性的仔细选过,有更好的选择希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逼!真的牛逼!cpu是什么型号?

stmf407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很不错,VNC在工业屏上用的比较多,这东西以前都是ARM9以上的系统跑的

受教了,不知道真正这个功能在工业应用上广不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VNC不要真正的显示屏也可以把,只是显示程序还是照常工作

是的,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在emwin驱动层虚拟出一个界面的缓存加载gui,就不需要物理的显示界面了,远程访问类似于个嵌入式的websever了,以后有机会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西安,高新,可以交流

您好您好,相互学习O(∩_∩)O~

楼主:
引用 网友K:
emWin在STM32F7上跑,才能体现出性能来呢

恩恩,这个界面流畅度还可以,没用太耗cpu的控件,够用了,和工控屏流畅度感觉没有差很多。之前用过工控屏,加载的图片gui太粗糙就淘汰了

楼主:
谢谢大神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片内自带的192k + 外扩1M,这个是外扩的RAM么?

是的,外扩1M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错,多谢楼主分享~

谢谢捧场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的,外扩1M的RAM

这硬件成本不比跑安卓的TI、飞思卡尔等的芯片方案低了。

网友O:
楼主做机械特性测试仪的呀!这界面做得不错。话说这做测试台的不都用的PC平台吗。莫非你这是便携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硬件成本不比跑安卓的TI、飞思卡尔等的芯片方案低了。

受教了,跑安卓的廉价方案有合适的推荐吗?也在找相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做机械特性测试仪的呀!这界面做得不错。话说这做测试台的不都用的PC平台吗。莫非你这是便携式的 ...

有的,VNC也是我设想的另一种远程方案。不知道客户是否青睐

网友:
高压开关动特性

网友:
同样西安的,学习下

网友(2016-09-05):
这效果感觉很好。。。ewmin只能只STM系类和NXP上面跑吗?

网友:
这个帖必须要顶.

网友(2016-10-13):
VNC server 移植占用多少资源?

网友:
动不动就是linux,安卓,qt下的开发

网友(2017-03-10):
很好很强大,像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在学习中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现在这个时代技术更新速度太快了,emwin 查了半天才知道就是原来uc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