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芯片升级了但是只有bit文件如何处理?

楼主(2016-08-05):
情况如下:
公司员工离职,有一个单元就交给我了,也不是直接给我的,转了好多人。
这个项目里面用了一个Xilinx的XC3S50AN,资料只有电路图和bit文件。
因为这个事情也是顺手接的,我本身还有其他工作,所以产品一直能使用,也就没有管了。

最近又做了一批,发现程序不能写入,检查发现XC3S50升级了,写入方式有变化,官方说明如下:
http://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59572.html

中文说明页: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answers/59572.html

按照官方说明,使用了最新版的Xilinx的14.7的版本,下载了补丁,也设置了环境变量,但是还是不能写入。
报错为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请教以下问题:
1、只有bit文件的情况下,按照官方文档设置是否可以写入并实现正常功能?

编辑原因:
增加中文说明页面

网友:
看头像楼主是妹子?

网友A:
fpga没换 电路没换 就应该可以用

网友A:
很好奇 Xilinx的XC3S50AN的单片机 是啥玩意

如果当初这个fpga是离职同事设计的,可以找他要设计的,如果有合同的话,合同里面大概率会规定产权归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 Xilinx的XC3S50AN的单片机 是啥玩意

如果当初这个fpga是离职同事设计的,可以找他要设计的,如果有 ...

您说的没错!确实可以找他去要。
但我现在只想确认的是只有bit文件在芯片更新了是否仍然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确实可以找他去要。
但我现在只想确认的是只有bit文件在芯片更新了是否仍然可以使用。
谢谢 ...

你生成一个mcs就能烧了。

网友C:
看了xilinx的说明,不需要修改原始设计及bit文件,需要做的是做用补丁来下载。你要是下载不成功,要到了原始设计也没用,因为xilinx 这个FPGA的更新是内置的FLASH发生了变化,只影响到了编程(下载)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 Xilinx的XC3S50AN的单片机 是啥玩意

如果当初这个fpga是离职同事设计的,可以找他要设计的,如果有 ...

正常都会回答没有备份,全部交给公司了。
离职员工手里保留前公司的设计资料,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一般是不会承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xilinx的说明,不需要修改原始设计及bit文件,需要做的是做用补丁来下载。你要是下载不成功,要到了原 ...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需要原始设计。
但是现在就是下载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生成一个mcs就能烧了。

MCS生成了一样烧不了,谢谢!
更恳请提供进一步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没换 电路没换 就应该可以用

FPGA更新工艺了,看上面给的中文说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正常都会回答没有备份,全部交给公司了。
离职员工手里保留前公司的设计资料,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一 ...

如果合同有规定工作成果产权归属的话,删掉数据就是违反合同,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也得看双方怎么操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更新工艺了,看上面给的中文说明

自己看去。
fpga我用的多了,你的方法不对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合同有规定工作成果产权归属的话,删掉数据就是违反合同,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也得看双方怎么操作 ...

像上面说的,离职员工资料已经移交几个月了,如果已经完成交接、有书面的证明所有资料都交给公司后,还与合同有关系吗?
合同一般只规定资料的交接,谁家合同也不会规定离职员工在资料交接后必须保留前公司资料,除非这个公司老板的脑袋被驴踢了。

至于说资料交接是否完整,交接的时候只要签字了,就代表公司认可了,交接的人能力不够不足以识别资料的完整性,那也是公司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像上面说的,离职员工资料已经移交几个月了,如果已经完成交接、有书面的证明所有资料都交给公司后,还与 ...

现在问题不是保留资料,而是把资料删除。
保留资料说出来肯定是不合情理,删除资料可能是违反合同。

这是两个事,不要混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问题不是保留资料,而是把资料删除。
保留资料说出来肯定是不合情理,删除资料可能是违反合同。

如果已经交接给公司了,员工个人没有一点保存资料的义务。正规的大公司甚至要求必须删除,不允许员工个人携带公司的资料。
如果员工没有交接,那删除肯定是不行的。
正常交接后,原则上必须删除,更不可能存在“删除就是违反合同”这类说法。

网友:
你怎么就搞不明白呢

删除是删除公司电脑上的,不是删除自己的。公司花钱雇佣员工,劳动成果属于公司,删除公司的资料,是违反合同。自己保留,原则上讲,是不合理的。所以理应保留公司电脑上的,删除自己介质上的。 人家楼主说的很清楚,公司的资料被删除部分。
自己保留是不合情不合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去。
fpga我用的多了,你的方法不对而已

你知道方法就好心告诉楼主吧,何必这语气呢,意思就是:我知道,但不告诉你?

不想说也没关系,不回贴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方法就好心告诉楼主吧,何必这语气呢,意思就是:我知道,但不告诉你?

不想说也没关系,不回贴不 ...

你不回不就完了
我手头没有板子 怎么试。
但是只要fpga没换,bit文件能用是确定的。我只能说到这里,还能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MCS生成了一样烧不了,谢谢!
更恳请提供进一步的建议

那你在impact里面手动添加一个SPI好了。然后选SPI,把mcs放进去。再不行,直接烧SPI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没错!确实可以找他去要。
但我现在只想确认的是只有bit文件在芯片更新了是否仍然可以使用。
谢谢 ...

基本不行。

网友E:
bit 文件能加载进去跟能工作是两个概念,毕竟外围的 IO 要保持一致吧,时钟要一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impact里面手动添加一个SPI好了。然后选SPI,把mcs放进去。再不行,直接烧SPI ...

AN系列SPI FLASH是封装在FPGA里的,不像是外挂SPI FLASH那种,可以指定SPI FLASH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bit 文件能加载进去跟能工作是两个概念,毕竟外围的 IO 要保持一致吧,时钟要一致吧。 ...

他这个FPGA实际上是一样的,只要bit文件加载了肯定可以工作。

他的问题是存储bit文件的SPI FLASH换了,而这个SPI FLASH是封装在FPGA里的,通过xilinx的impact烧不进去。

网友E:
引脚完全兼容?只是将 SPI Flash 放到内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脚完全兼容?只是将 SPI Flash 放到内部?

这个系列的FPGA是把SPI FLASH放到了内部。

他说的FPGA升级,是指XILINX把封装在内部的SPI FLASH换了型号。FPGA的型号没有变化。

网友F:
找xilinx的FAE吧,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去。
fpga我用的多了,你的方法不对而已

本人确实不是专业搞FPGA的,我的本职是调试设备的(驱动、PLC、切割工艺这些),但是因为呆的时间比较长,什么都知道一点,有点万金油的感觉,所以这个事情转到我头上来了
具体到烧写,已经完全按照官方文档做了,还是不行,所以上来发帖问下。
还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impact里面手动添加一个SPI好了。然后选SPI,把mcs放进去。再不行,直接烧SPI ...

在Impact生成MCS的地方,有两个位置可以找到XC3S50,一个是并行ROM(感觉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是什么不记得,全部都试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impact里面手动添加一个SPI好了。然后选SPI,把mcs放进去。再不行,直接烧SPI ...

FLASH在XC3S50AN内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bit 文件能加载进去跟能工作是两个概念,毕竟外围的 IO 要保持一致吧,时钟要一致吧。 ...

FPGA没有变,只是封装在FPGA内部的Flash变大了,现在写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xilinx的FAE吧,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说实话,在xilinx找了半天,怎么提问都没有找到,再说我们一俩也就两百片,说不定根本没有人理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脚完全兼容?只是将 SPI Flash 放到内部?

是的。相同的FPGA,只是内部Flash升级了

网友B:
不然你开个teamviewer,我给你远程。手边没有N的,没法测。待我装个t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你开个teamviewer,我给你远程。手边没有N的,没法测。待我装个tv

今天在家不能搞,周一在麻烦您啦!

网友G:
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到XC3S50和XC3S50AN是两个完全不同系列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到XC3S50和XC3S50AN是两个完全不同系列的产品

好久没见酸妹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楼主有没有注意到XC3S50和XC3S50AN是两个完全不同系列的产品

确实没有注意到。
用的XC3S50AN

网友:
楼主最终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XC3S50和XC3S50AN烧写时,我记得管脚的配置是有区别的,XC3S50AN是要区分烧到内置FLASH还是外置的。(编辑原因:FOASH改为FLASH)

网友(2016-11-23):
这个肯定不行的,别找方法了!找源工程文件重新编译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