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禁止手机支付宝的自启动

楼主(2016-08-05):
手机支付宝,真的是很恶心,我在安卓设置中设了禁止启动,
手机管家中也设了禁止,可都不管用,它还老是自启动,
尤其是在用手机导航的情况下,几次,遇到一个复杂路口,正仔细辨认时,
它就冒了一个登录界面出来,那会真想 C a o Ta

网友:
有一个已经停止开发的软件,海卓手机加速 V1.30,可以禁止一些启动的路径;不要下1.31

网友:
绿色守护

网友:
什么牌子手机啊,可能系统做得不好

楼主:
华为 荣耀6 , 还未root

网友:
ROOT一下用冰箱

楼主:
即然手机没有root,那手机支付宝的软件如何可以做到这么牛B,可以强行自启动,
除非华为和它是一家就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然手机没有root,那手机支付宝的软件如何可以做到这么牛B,可以强行自启动,
除非华为和它是一家就有可能 ...

没有这么牛逼的软件,其实是软件间相互激活,从楼主情况看是地图软件激活了支付宝

网友:
   手机管家 - 权限管理 - 自动启动管理 - XX个应用将被其他应用启动 - 关掉支付宝和相应程序的关联启动试试,我的MateS是这样的。

网友A:
这是关联启动

网友:
我的以前也有部分软件禁了自启不管事,后来发现这些软件都是被移到sd上了,把它们放回设备存储上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关联启动

这是什么手机或软件

网友:
据说安卓里有葫芦娃机制,A启动了唤醒B,B启动了唤醒C。。。。。。C发现A被杀死就再回来唤醒A。
一句话:换iPhone吧,没这个问题。不需要后台,全部走推送机制,省电也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手机或软件

vivo x6手机自带的“i管家”软件。

网友:
我的手机安卓6.0的系统,在应用里把支付宝完全停止后就不会自启动了,而且还能关闭特定的权限。

网友C:
支付定是何玩意?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付定是何玩意?没听说过,

我也不知道,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vo x6手机自带的“i管家”软件。

我擦,vivo很业界良心啊。居然还有这么好的东东。

网友D:
安卓最烦躁就这个  互相唤醒 大多软件都是bat系统的都他妈家族团结 有些你管严了它还死给你看

网友:
现在的APP越来越无下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安卓最烦躁就这个  互相唤醒 大多软件都是bat系统的都他妈家族团结 有些你管严了它还死给你看 ...

呵呵 它死给你看,你就干脆杀了它

网友:
换Apple的iPhone,哪里需要操心那么多?

网友:
安卓6就没这个问题,待机的时候什么第三方程序都不会运行

网友:
写轮眼,不过要root。

网友:
换iphone重来不用担心软件耍流氓。打开支付宝充值手机点通讯录居然提示我设置允许支付宝访问通讯录的方法,然后我才意识到权限没开。要是安卓估计早就连底裤都被扒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为 荣耀6 , 还未root

升没到安卓6.0和EMUI4.1可解决

网友E:
绿色守护,还可以切断关联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绿色守护,还可以切断关联

绿色守护的切断管脚貌似需要root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绿色守护的切断管脚貌似需要root

是root而且最好还能搭配xposed框架来用
一直这样用,从note3到s7
刷机是必须的

网友:
只能用绿色守护了啦

网友(2016-09-04):
升级到安卓6.0,系统自带可以禁止关联启动和自启动权限管理功能,无需root即可搞定。

网友:
软件间相互激活,root了之后,用安全软件把相互唤醒的软件禁止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