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检测电视工作多长时间的东西,哪种方案最简单?

楼主(2016-08-05):
暑假孩子看电视不受控制,想做这么个东西,找个最简单,安全的方案,大家说一说,

网友:
智能插座应该可以吧,虽然没用过,但是号称的智能插座,干这个,应该是分分钟的事情。手机APP监控电流情况。

网友:
给孩子个Pad,然后他就会把电视给忘了

楼主:
某宝上智能定时插座好像不能累计时间

网友:
红外接收,实现测试一下电视机开关机红外码值,检测到电池开关红外码值开始/暂停记录时间,可以再加个时钟芯片记录什么时候开机多久等等

网友:
电视走网络,然后路由器里家长管理功能会帮你搞定的。

网友:
花10天教会孩子单片机,然后他会把电视机拆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智能定时插座好像不能累计时间

既然是电工就自己DIY一个吧

楼主:
电视工作电流隔离传感器什么方案最好实施?自己DIY不想把市电直接引入

网友A:
孩子回插拔电视机的电源,有啥用。
路由器监视是好的方法,路由器可以控制电视上网时段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孩子回插拔电视机的电源,有啥用。
路由器监视是好的方法,路由器可以控制电视上网时段和时间。 ...

看电视时间随机的话,路由器能控制总时间吗?

网友:
自己做一个,检测是否通电,好像不难。

网友:
弄个交流电流传感器,测电视机工作电流。有电流就计时。

网友:
他如果超过时间你打算怎么办 这才是问题

网友B:
教他学单片机 他会放弃看电视去学单片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教他学单片机 他会放弃看电视去学单片机的

是坛子里《10天学会单片机》那个教程吗?

网友:
一些电视上有工作时间记录,进入工程看看

网友:
自己找下你的电视有不

网友:
然后,小孩就跑小伙伴家看电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