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zet6怎么进行10路脉冲计数?

楼主(2016-08-05):
一般用TIM_GetCounter(TIM_TypeDef* TIMx)进行脉冲计数,好像每个定时器只有一路脉冲计数。
脉冲频率有几十K。
大家提提意见,尽量少用定时器,定时器还要通过PWM驱动一些电机,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每个定时器不是有四个通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定时器不是有四个通道吗?

是啊,Pwm输出和输入捕获

网友B(2019-10-31):
请问LZ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LZ是怎么解决的?

忘了,我们后来用了FPGA,一片一千元吧。你不会跑我到以前公司上班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我们后来用了FPGA,一片一千元吧。你不会跑我到以前公司上班了吗? ...

不知道你前公司是哪个。现在做项目遇到同样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