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动机的电磁干扰大吗?

楼主(2016-08-05):
三相电动机的电磁干扰大吗?会影响PLC和触摸屏的通讯吗

网友A:
不加变频器,基本算没有干扰
PLC。跟触摸屏通信,关他鸟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变频器,基本算没有干扰
PLC。跟触摸屏通信,关他鸟事?

电机是变频器带的,我想问的是电动机自身会产生干扰?

网友:
楼主的问题不好回答,毕竟工况不一样。不如直接说产品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
干扰不干扰  直接测试变频器开和不开两种情况就晓得了

网友:
这个一般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工业应用少不了电机与人机界面共存的。不过没有遇到过电机干扰触摸屏的,毕竟不是232就是485,速率一般都不高。

网友:
我这里上千个电机,三相异步电机同步电机无刷直流电机伺服电机各种变频器驱动器都没见过干扰触摸屏的事

网友B:
我是做电机的,我一个客户跟我说,我们的电机电磁干扰太大,现场烧毁了好几个触摸屏了。
意思就是我们的问题导致的,我说那不可能,电机有干扰,这不假,但是如果能影响到隔离的触摸屏,恐怕不是我这边的问题。
最后他们把电机都停了,触摸屏还是有烧毁的情况,最后确定是中频炉的问题。

网友:
感应电机应该干扰没那么大,没有电流突变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电机的,我一个客户跟我说,我们的电机电磁干扰太大,现场烧毁了好几个触摸屏了。
意思就是我们的问 ...

哈哈,你说其实是工人抽烟热辐射坏的,你的电机干扰大的话,变频器也没有见坏啊。听他胡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电机的,我一个客户跟我说,我们的电机电磁干扰太大,现场烧毁了好几个触摸屏了。
意思就是我们的问 ...

他的触摸屏用问题,至少他设计的电路有问题,如果坏,你的变频器也应该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触摸屏用问题,至少他设计的电路有问题,如果坏,你的变频器也应该坏掉 ...

现在很多客户是不讲道理的,反正除了问题,能推给你就退给你,实在没办法了,他们才能想可能方式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电机的,我一个客户跟我说,我们的电机电磁干扰太大,现场烧毁了好几个触摸屏了。
意思就是我们的问 ...

不知道是那类触摸屏
1电阻触摸屏
2是电容触摸
3红外触摸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是那类触摸屏
1电阻触摸屏
2是电容触摸

说是威纶的触摸屏,具体哪款我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