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无线充电的线圈是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6-08-05):
哪位知道无线充电线圈的参数是如何确定的?比如厚度,电感量、直流电阻,匝数等等是需要计算吗?如果我需要1A充电电流该如何计算?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马上沉了

网友:
看QI协议,里面有

网友:
我去看看QI协议

网友:
但是QI协议里面没有指出线圈的承载电流和电压极限值

网友A(2017-04-25):
望楼主详细解释下传统的QI充电方式。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望楼主详细解释下传统的QI充电方式。谢谢

不好意思,我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2019-07-18):
请问有结果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