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压芯片后端并联106钽电容,电压慢慢被拉低。

楼主(2016-08-06):
有负载,在稳压芯片后加了电源指示灯,在电源和GND之间并联钽电容后,上电五六秒左右,指示灯慢慢变暗,直到不亮,这是什么原因?

电容应该没有击穿,重新换了一个电容值一样的,封装小一点的,发现钽电容直接冒烟了。

稳压芯片用的是ME6206,这个芯片好像很特别,前后并联的值好像必须为10uF,大了小了,都会冒烟。

费解ing...

网友:
击穿了吗吗吗吗吗吗吗吗?

网友A:
除了击穿,还有些稳压芯片的输出端电容有最小ESR要求,ESR太小的话,输出可能会振荡。

网友:
信息不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击穿,还有些稳压芯片的输出端电容有最小ESR要求,ESR太小的话,输出可能会振荡。 ...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负载电容可能有击穿现象, 而震荡的话,是由于稳压芯片的相位阈度不够导致的,一般可以将负载电容加大,或者加弥勒电容做补偿。对于ESR引入的零点而导致相位阈度变差的
问题,一般无需考虑,一般都会远离主极点,但是如果ESR比较大,那么就会有影响,所以ESR应该取值尽量小。

网友C:
钽电容极性注意和电解是反的。焊错就炸

网友D:
电容接通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钽电容极性注意和电解是反的。焊错就炸

带横杠的难道不是负极吗?我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接通反了吧

原来如此,带 横杠的原来是正极,感谢LS和大胡子哥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横杠的难道不是负极吗?我搞反了?

嗯 你高反了

网友:
看来钽电容接反的还真不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负载电容可能有击穿现象, 而震荡的话,是由于稳压芯片的相位阈度不够导致的,一般可以 ...

有些电源IC芯片就是不允许太小的ESR电容接入!这个是芯片手册规定的

网友:
接反 只有1.2V 的 输出电压的呀 我接反过22uf但电容  电容两端只有 1.2V电压
330UF 的钽电容接反 通电瞬间 眼前一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电源IC芯片就是不允许太小的ESR电容接入!这个是芯片手册规定的

ESR 的意思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是等效串联电阻,不是负载电容

网友:
钽电容的ESR挺小的,如果电源纹波大了,也会造成电容发热最终寿命减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ESR 的意思是Equivalent Series Resistance, 是等效串联电阻,不是负载电容

是这个意思,有些电源对输出电容的ESR有要求,比如不能太大,或不能太小。我这里的意思是指有些电源芯片的输出电容ESR有最小值要求,不能小于某一值,你可能没有接触过这种IC或不能理解为什么。

网友:
...居然搞反了

网友:
哈哈,哪个搞板子的不得炸几次电容。

网友:
哈哈。一块多的钽电容反接会起火的哦。

网友:
看标题就知道你把极性搞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横杠的难道不是负极吗?我搞反了?

哈哈!真的是你搞反了!

网友(2017-02-23):
依稀记得当年正负极弄反,上电,然后钽电容烧了,板子上的铜线都烧断了,哈哈哈

网友:
现在我都不用钽电容了,要么MLCC,不够几个并联,要么固态

网友:
每当我见到别人把电容接反,就会抑制不住的幸灾乐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