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数字LCR电桥,求推荐,价格小于5000.

楼主(2016-08-06):
想买个数字LCR电桥,用于平时研发饿时用,定位在中低端机,国产进口不限,价格<5000RMB。
求推荐品牌,谢谢!我在X宝找了下,发现较多的是1100元左右的,不知道这种如何。

网友A:
同惠产品

网友B:
同上,建议同惠,现在手头有台固伟的LCR819,只是偶尔用用

网友C:
MPT LCR01B 1MHz LC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惠产品

我看X宝上有同惠的。1100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建议同惠,现在手头有台固伟的LCR819,只是偶尔用用

谢谢,我以前公司有个很迷你的电桥,有10个数字键,绿色的屏幕,感觉很好用,当时没注意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MPT LCR01B 1MHz LCR

频率还不错,请问这个多少钱?用起来如何?

网友D:
我有两个同惠的电桥,打算把手持同惠TH2822C出掉。测试最高频率100Khz,基本最高精度0.25%,配件功能完好,购入价格¥1600,转让价格几百块吧。

网友:
我之前想买电桥,后面直接买淘宝上 diy 的电感电容测量仪,感觉也挺好用的,不知道有没有考虑过,而且淘宝上那个电感电容测量仪的测量频率还比较高,更符合我的使用要求,嘿嘿,原理就是论坛上之前发过 LC 表,430单片机的那种,其实感觉测测电容电感没啥区别

网友:
你看的是同惠低端型号吧。TH2830n 3千多,100khz,多频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两个同惠的电桥,打算把手持同惠TH2822C出掉。测试最高频率100Khz,基本最高精度0.25%,配件功能完好, ...

价格?合适的话收一个来玩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价格?合适的话收一个来玩玩

价格¥779(包邮),建议先了解一下TH2822C,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交易。

网友:
先挑品牌,建议同惠,这个价格可以有很多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还不错,请问这个多少钱?用起来如何?

没用过,哈哈,不好意思,只是见过这个东西,做的很小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价格¥779(包邮),建议先了解一下TH2822C,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交易。

是这款吗?配件有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这款吗?配件有什么?

是这款,包括所有的配件以及包装盒。迟一点,我发图片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这款吗?配件有什么?

配件齐全,没拆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配件齐全,没拆过。

700,包邮江浙沪 的话  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上,建议同惠,现在手头有台固伟的LCR819,只是偶尔用用

你的这个型号要八九千啊,感觉很高大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700,包邮江浙沪 的话  要了

已经被我收了。

各位路过的顺便帮我看看这个mkp10是不是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被我收了。

希望它在您手里能发挥它的价值,希望您使用愉快!
对于这个MKP10电容,可以对比电容的官方datasheet测试对比一下。鉴于这个电容性能比较好,要用更高精度的安捷伦LRC来测试才更有说服力。
有坛友希望看看这个表在100Khz频率下测试几nH的电感(如5.1nH),看表现如何。

网友G:
我有同惠的th2816b,成色比较差,功能测试正常,有意可以私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有同惠的th2816b,成色比较差,功能测试正常,有意可以私信

你好,请问下你的th2816b配件全吗?能否发几张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好,请问下你的th2816b配件全吗?能否发几张照片?

节省论坛资源,价格qq发图片吧18379978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