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三相电机按规定的方向运行

楼主(2016-08-06):
三相电机通过两个接触器控制正反转,如何保证电机按规定好的方向转?原因是用户在换电机时有时候会把uvw换相了,那么运转方向就会相反,引起机械出问题,又得叫我们去调整。
查了一下相序保护器,似乎只能保证输入的相序,对于电机侧相序接错没办法检测。还有其它什么办法么?实在不行只能加编码器反馈检测了。

网友A:
大难题,随便接线,肯定有50%可能是正转的

网友B:
这个好像没办法,除非加编码器?
更换电机前先测一下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难题,随便接线,肯定有50%可能是正转的

现在目的就是不让不正常的情况出现,我目前想到的只是加编码器反馈,不过这样对老设备改装不方便,最好是能有像保护器这样的东西,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没办法,除非加编码器?
更换电机前先测一下最好了

对,我目前想到就是这个办法,不过这样程序也要改,对老设备改装不方便

网友C:
客户都自己换电机告诉确认转向,人肉目测

网友D:
很多设备上有相序保护器,第一次调试好后,以后电源错相的话开不了机的。不知这个能达到楼主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设备上有相序保护器,第一次调试好后,以后电源错相的话开不了机的。不知这个能达到楼主要求不 ...

你这个就是相序保护,对于供电电源相序有用,对于电机侧没用吧。比如供电电源相序ABC是对的,在电机那头本来应该接UVW,却接成UWV,相序保护器还是起不了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户都自己换电机告诉确认转向,人肉目测

很多用户我们只能当傻瓜来对待,有时候明明判断出故障是有根线断了,叫他自己接一下,他都不会

网友:
自制个接口,防插反就行了。

网友:
用户在换电机时,三相电机uvw线任意接,电气上没办法检测,只能机械反馈讯号检测了。

网友E:
晕!这个还需要考虑.
1.电机接线桩子有UVW的标记.
2.电控柜的主线都要标UVW.
3.更换电机后都要空车试机.
4.让不懂三相电的客户自己去维护这个,本身就有危险!  正反转,搞成相间短路问题就大了!
5.这个都要搞错,得进电工培训班考证!

网友F:
只要是人为接线的,肯定会弄错.
方法1:用交流伺服电机,相序错了会报警.一般用插头也不会错的.安全可靠。
方法2:如果是普通电机,可以传动中加个超越离合器.只会往一个方向转,接反了电机反转,但传动轴不会转的.
方法3:加一装置,不管正转还是反转,输出轴都是一个方向运转。

网友G:
相序保护器最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晕!这个还需要考虑.
1.电机接线桩子有UVW的标记.
2.电控柜的主线都要标UVW.

公司的电路一般没有标识,曾经做过14年钢厂电工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这个还需要考虑.
1.电机接线桩子有UVW的标记.
2.电控柜的主线都要标UVW.

对于有点专业知识的当然不会弄错,但是有些用户是乱来的,感觉能自己换就自己换,有时候他们自己接的线铜线都是裸露在那里的,也不拿电胶布包包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人为接线的,肯定会弄错.
方法1:用交流伺服电机,相序错了会报警.一般用插头也不会错的.安全可靠。
方 ...

我这个是当升降台用的,正反转都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序保护器最便宜。

看我8楼回复,相序保护器应该起不了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晕!这个还需要考虑.
1.电机接线桩子有UVW的标记.
2.电控柜的主线都要标UVW.

对了,我考虑了一下会不会还有这种可能情况:所有相序接线都是对的,但是换电机时新电机与老电机的线圈绕组相序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我8楼回复,相序保护器应该起不了作用

把相序保护器装在电机里面 如果电机烧了必须返你们高价修,否则不付责任,其实编码器AB相装反或者本来就反我都遇到过。

网友:
做一个检测电机转向的东西  来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相序保护器装在电机里面 如果电机烧了必须返你们高价修,否则不付责任,其实编码器AB相装反或者 ...

AB相装反倒是问题不大,我只要规定好正转操作时计数值是增大就行了,那么AB反了的话,正转操作计数值就会减小,就可以判断出来了。主要问题就是在方向的判断上

网友B:
电机找谁买的,这个是关键。
如果找你们买的,你们调试好,做好标识,
如果不是找你们买的,这样维修的话,就得收钱啊。
有钱收也爽歪歪不是吗?

不过电机有那么容易坏吗????
我们的电机,在很潮湿的环境使用,有时候还进水了,不过一般都不会坏。基本寿命至少5年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找谁买的,这个是关键。
如果找你们买的,你们调试好,做好标识,
如果不是找你们买的,这样维 ...

坏的概率是比较小,不过还是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考虑了一下会不会还有这种可能情况:所有相序接线都是对的,但是换电机时新电机与老电机的线圈绕 ...

我的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怕电机相序不同,规定电机型号呗,不同的电机型号,对应不同的插件,有插件在了,反了插不进去,肯定不会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当升降台用的,正反转都需要

用伺服电机最合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考虑了一下会不会还有这种可能情况:所有相序接线都是对的,但是换电机时新电机与老电机的线圈绕 ...

完全有这情况!

所以只有看实际运转情况!

但是要让一个外行处理好这问题,的确费脑筋!

网友:
有时候问题不能只用技术角度考虑,如通过商务层面会简单的多,
比如请吃饭,或者 谈技术维护等等。。。
人家明显是找毛病,纠结这些问题的话,火箭就别上天了,那么多线,哪那么多防呆。

网友:
既然你的设备正反转都要的话就说明方向错了也不会有致命的错误。那么只需要跟客户交代一下,转反了就倒一下线头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AB相装反倒是问题不大,我只要规定好正转操作时计数值是增大就行了,那么AB反了的话,正转操作计数值就会 ...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编码器的一致性,难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的方法是最简单有效的,怕电机相序不同,规定电机型号呗,不同的电机型号,对应不同的插件,有插件在了 ...

好像没办法,
厂家出来的相序,经常都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UVW、有时候UW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办法,
厂家出来的相序,经常都是不一样的。
有时候UVW、有时候UWV。 ...

什么厂家的电机啊,同一型号还有接线不同的?换厂家吧,这种厂家的东西,工厂生产都没法用。

网友:
既然换电机,电机还没带负载前接上电源线看一下方向会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让客户上个变频器,进线相序随便接。

网友:
电机上接头搞好颜色 ,和线的颜色对应好.

网友:
这个嘛,以前遇到过,可以给你说下当时的解决方案希望有所帮助。此方案前提条件是允许电机短时间转向错误。在电机负载端轴上装有自制的方向传感器,电机启动,PLC检查方向传感器状态,如果不对,则切换运转相序寄存器后从新启动电机,如果方向正确,则继续运行。传感器设计为4根线(+24V,GND,左旋,右旋,以及屏蔽网),内部使用的是STM8+两个霍尔传感器,只有当电机运行一定速度后(和实际运行速度还是相差很大的)左旋或右旋才会输出给PLC信号。这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检测电机有没有运行。不过你用带AB相的PLC也不错啊,只是有些低端PLC没有AB相输入功能。

网友:
只能是检测电动机的实际转向,编码器也好,其他传感器也好,没别的办法

网友:
有种仪器叫相序表,还可以在电机轴上装个开关测转动方向。

网友:
相序表的电路可以查一下,好像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基本无解吧,三根线都能接错

网友:
装个变频器 一切解决

网友:
无解,不过按正常流程来不应该先试运行检查一下么?

网友:
1. 确保电控柜的输入线和输出线的对应连接无误,确保在正转(或机构上行)控制时的相序同电网相序一致(即为正序),标记清晰的UVW(和色标)。
2. 电机接线端子的排列顺序是不会错的,按顺序连接即可,不论有无UVW的标记。若有错误,就是电机厂家的问题了。
3. 电机正转的方向是什么,地球人有规定的,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自己任意指定了同标准方向相反的方向,那就悲剧了。
4. 初次接上电机或更换电机后,空车试机验证一下,更保险一些。
5. 电控柜设备生产厂家作对、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编写好使用说明书,图文解说清楚操作步骤和注意事项。
6. 客户那里可能存在不懂技术的问题,但是,一般电工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他们能够看懂说明书并正确操作的。
7. 我很怀疑,问题出在第3条上。这种问题常常发生在年轻的大学毕业生身上。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机械设计的时候就会在被动论上加保护装置的,也就是有棘爪,反转是无法带动的,单单靠相序保护是很危险的,如果电机相序正常,但因客户原因烧毁电机,无法购得原电机更换,买新电机底座不同只能反装,此时电机相序接法也正常,但设备明显会反转了...

网友:
你在电机上引出线,采用防接反的端子,将来他们更换只要插拔接头就可以了,不然让他们拆盖换电机,线序基本都会乱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让客户上个变频器,进线相序随便接。

支持!
就是钱的问题

网友:
用两个三相交流接触器。再加一个单片机控制板。测出三相线序,控制导通接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让客户上个变频器,进线相序随便接。

没看明白楼主问题,变频器后边换电机接错什么着?

网友:
可以加相序保护器吧。

网友:
应该可以吧,三相的空调接错了会报警不启动

网友(2016-09-21):
空车试机看方向最简单..

网友:
搞错了烧毁怪谁?菜刀把手割了还能怪厂家?

网友J:
加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
或用一个相序继电器来当作方向检测用,如果相序没有问题,那正转的正转,反转的反转,如果检测相序错了,输出的方向刚好相反就可以

网友: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还是在三相交流入口处加一个反向盒,其内部极为简单:只需将进入的任意两相导线与一个双刀双掷开关,做成交叉切换器即可(另一相直通)。每次换电机后,只需运行测试一次,若电机转向反,即将交叉切换器开关扳动一次即可搞定。交叉切换器可以做成箱状,调整完转向即刻锁闭箱子,可保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变频器就可以

为何加变频器就可以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
电机线用军规接头。客户就没法接反了。

网友(2016-11-26):
将相序保护器接到电机之前

网友:
电机输出轴上装超越离合器,即类似自行车飞轮似的东西,倒转是空的

网友:
既然可以正反转,损坏也是由于失控超极限造成的,两边的安装超限开关,只要超程直接断电保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