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员划船,配备gps,计算运动距离,是否可行?

楼主(2016-08-06):
麻烦大家推荐具体的好用gps型号,以及是否可行,误差大不大?
拜托大家!
计算运动距离我看手机上运算误差较大?大家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我觉得可行,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有个项目使用GPS+通讯来测距。

网友:
看你误差多少能接受?一般GPS 也就 10米 顶天了,GPS 加基站那种能稍高一点,就是 AGPS ,如果是差分相位 GPS 可以达到厘米级别的精度,但是贵啊

网友:
可行,主要是算法。至于GPS模块,Ublox吧,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司:13530108906

网友A:
划船可以做差分GPS精度高。

网友:
买GPS运动手表

网友B:
北斗做差分

网友:
测亩仪,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船可以做差分GPS精度高。

可否具体明示。多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斗做差分

北斗差分有没有成熟模块?

网友:
误差不小吧,能反映出真实路线吗。

网友:
北斗差分,看看泰斗 和芯星通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具体明示。多谢大神。

看你怎么玩儿,如果只是应用,看看CORS基站和配套的GPS手持机,自己做个软件进行计算。如果要深层次,看看如RTKLIB这类的开源算法研究,配合ubox特定的模块,可以自己做DGPS,如果更深入点儿。。。。
也可以参考驾校的实现方式

网友:
楼上正解 驾校科目二考试的那套系统

网友:
近距离直接做差分,误差分米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