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降压电路上管用PMOS,下管用Nmos行不行?

楼主(2016-08-06):
我菜鸟,很多不懂,来求教一下诸位:buck降压电路上管用PMOS,下管用Nmos行不行?这样上管也不用自举升压驱动了,这样行不行呢?
画了个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理想美好,现实残酷啊
仿真没问题

网友:
可以,用好看水平。

网友:
可以。目前有相当一部分低压芯片就是

网友A:
会啪啪啪。。。Pmos没有错,错在把两个G极接在一起了。两个mos不能用一个信号去驱动。研究一下mos死区吧,你就明白了。

网友:
同步BUCK?需要2个PWM,注意死区控制.小心变升压.

网友:
可以的  控制死区  上下管别同时通就行了

网友:
大把的buck芯片为啥不用呢

网友B:
当然可以,问题主要就两个
死区
P管的导通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可以,问题主要就两个
死区
P管的导通损耗

P管有5毫欧的,20V

楼主:
我用F303做主控,互补PWM,能不能正常驱动这个电路,下管可以正常导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啪啪啪。。。Pmos没有错,错在把两个G极接在一起了。两个mos不能用一个信号去驱动。研究一下mos死区吧, ...

如果管子特性互补,死区基本不需要考虑。要不然CMOS电路都无法运作。

网友A:
好吧,没细看他的电压,原来只有6V多,不过你能保证MOS的GS=3.5V不导通?他型号都写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没细看他的电压,原来只有6V多,不过你能保证MOS的GS=3.5V不导通?他型号都写上了。 ...

我前级加推挽输出,推挽顶部接这个输入电压!

网友:
大把这样的设计,要注意单片机的IO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C:
单片机来驱动,加上死区控制,反馈来不及的,占用太多的cpu资源。

网友(2020-06-15):
引用 网友A:
会啪啪啪。。。Pmos没有错,错在把两个G极接在一起了。两个mos不能用一个信号去驱动。研究一下mos死区吧, ...

5楼正解,不然会直通,就烟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来驱动,加上死区控制,反馈来不及的,占用太多的cpu资源。

现在国产单片机有自带死区控制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