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创SMT要上AD的隔离芯片了,请大家指教下这个通讯隔离电路

楼主(2016-08-07):
如图:
VCC5V-COM 和 GND-COM 是通过 金升阳B0505S-1W转换过来的。

网友:
建议大家选用ADI的片子时,用AIC.net软件选型,最好用它写的“Recommend for new use”字样的芯片,少用不用"Old"
江浙沪的,年用量5年内有望到达1K左右的网友,可以联系我,呵呵~

AIC下载链接见我之前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6536-1-1.html
响应ADI收凌特,分享ADI自主选型工具AIC.net

这个在线工具是我们给大客户们用的,呵呵,本坛网友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网友:
预算如果宽松,建议选用集成隔离电源的ADM2587E

网友A:
adum1200 adum1201 这个你也有?

网友:
同问 adum1201 这个你也有?

网友:
隔离芯片两边差几个104电容吧,具体看手册

网友B:
AB短路了,R12应该上拉到VCC5V-COM,R9应该下拉到地GND-COM,T1 T3 TVS选择单极性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短路了,R12应该上拉到VCC5V-COM,R9应该下拉到地GND-COM,T1 T3 TVS选择单极性的即可。 ...

是的 A应该上拉。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um1200 adum1201 这个你也有?

有几十个。年份比较早的。主要是想着以后JLC 打样可以直接贴好。
顺道问一下,1201缺货用什么可以直接替代么?

网友C:
这个芯片的优点是快,小,低功耗,缺点是隔离度不如传统的光耦,我觉得主要是体积问题,因为光耦可以有一定的跨度,能在pcb上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优点是快,小,低功耗,缺点是隔离度不如传统的光耦,我觉得主要是体积问题,因为光耦可以有一定 ...

您是指1201么?

网友:
是的,说的是这些磁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十个。年份比较早的。主要是想着以后JLC 打样可以直接贴好。
顺道问一下,1201缺货用什么可以直接替 ...

ADuM121 ADI接下来会重点推3个数字的型号的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 ... ators/adum121n.html
高共模瞬变抗扰度: 100 kV/µs
对辐射和传导噪声的高抗干扰能力
低传播延迟: 13 ns(最大值,5 V),15 ns(最大值,1.8 V)
1最大数据速率:150 Mbps
低动态功耗
1.8 V至5 V电平转换
工作温度最高可达:
故障安全高或低选项
8引脚SOIC封装,符合RoHS标准

网友D:
顺带着些ADI引以为傲的iCoupler文档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带着些ADI引以为傲的iCoupler文档打包

你是上海那边的FAE么?好像来过我们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上海那边的FAE么?好像来过我们公司。

你们是?
我们是ADI对小客户不是那么无理的4大代理商之一,不是原厂的,呵呵
原厂的那几位很忙,一般我们约他们,或知名客户约(一般上市企业),他们才会跟着来拜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