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下载成功,fpga不工作。成功解决记录

楼主(2016-08-07):
调试fpga记录
板子回来后焊完不能用。使用芯片为EP4CE6E22C8N,程序存储芯片选择M25P64代替EPCS64。使用ASP下载方式,下载成功,但是程序不运行。
首先,怀疑FPGA芯片和M25P64之间通信脚有问题,重新补过一遍焊锡后仍然不行。检测3.3V,2.5V,1.2V电源均正常。50Mhz晶振正常。

又怀疑是MSEL电压问题。我是抄的黑金的开发版,mesl[2:0]=010;其中1用的电压是2.5V。根据下图的芯片手册资料我怀疑是不是电压问题,于是改为3.3V电压。但是还是不行。

接下来我实在想不出问题,于是决定测量通信端口电平。根据手册conf_done在配置完成后会变为高电平,测量后发现是低电平,所以没有配置完成。然后测nstatus管脚,也是低电平。参考网上的资料,在配置时检测每个bank的电压,如果有电压错误,引脚会一直为低电平。然后我测量所以的bank电压引脚,也未发现错误。

最后实在没招了,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这个fpga芯片。结果芯片正常工作了。
结论:自己焊的引脚出现虚焊。这个问题真是无语。不过也算是对fpga硬件部分调试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附件是官方的配置指南。

网友:
虚的难道是msel?这灰常巧啊。据说gx系列不给收发器供电也不能配置。

网友:
是不是芯片底部的地焊盘虚焊了

网友:
怀疑是底部大焊盘虚焊

网友:
有点像走近科学  折腾一通最后结论是虚汗

网友:
手工bga是有虚汗的,没大汉盘啥事!!

网友:
底部虚焊可能很大,我现在焊完引脚都要用风枪吹一下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次这样的,就是因为底部地没焊,那是一个坑啊!当时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