匿名科创--“一块”会飞的多功能PCB--【挑战者】开源六轴!

楼主(2016-08-07):
匿名团队一直没有闲着,这不,升级版的微型六轴--挑战者和大家见面了
经过之前微型四轴、微型六轴的多个版本设计,积累了一点点的设计经验,这次微型六轴,只有一片PCB了,不用外接任何模块,实现以下功能:
1:板载高性能NRF通信
2:板载WIFI,可以连手机、电脑、路由器等,多机控制更方便(IP、端口控制)
3:板载DC-DC,升压后稳压,优化传感器电源质量
4:板载充电
去掉了各种模块,也就省略了各种模块插接件,板子一下有了点设计感哈哈,同时重量也有减轻,感觉清爽了很多,以前插着模块,总感觉怪怪的。
配合APP手机控制,绝对方便、好用!

来个最新版的手机控制的视频吧。
利用手机重力感应,很轻松的单手控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NDQyOTIzMg==.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NDQyOTIzMg==.html

谢谢大家对匿名的关注,敲代码去,不久还有好玩的跟大家见面!
哈哈,透露下,室内、室外定位系统哦,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

不知这里谈论价格合适不,我签名有链接,去链接看看吧
ps:我们不做最低价,我们要有一定盈利,来支持后续开发

网友B:
手机控制,不明白怎么控制飞机的升降,是靠油门吗?

网友C:
wifi的控制距离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控制,不明白怎么控制飞机的升降,是靠油门吗?

你应该没玩过类似的飞行器
在没有定高的飞行器上,都是靠油门来控制高度的
其实在有定高的飞行器上,也是靠油门位置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fi的控制距离能达到多少?

实测,飞了20左右米,飞机看几乎看不到了,不敢再飞了。。。。还不会失控的
所以,放心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没玩过类似的飞行器
在没有定高的飞行器上,都是靠油门来控制高度的
其实在有定高的飞行器 ...

以前玩过,好久没玩了,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测,飞了20左右米,飞机看几乎看不到了,不敢再飞了。。。。还不会失控的
所以,放心飞就好了 ...

既然加了WIFI了,可以做个基于WIFI 的视频传输,也能玩玩航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加了WIFI了,可以做个基于WIFI 的视频传输,也能玩玩航拍了

淘宝,200元左右,就有几克的摄像头+图传,特别小

网友:
六周如果中途挂了一个电机 还能平衡吧

网友D:
看到有UWB定位,估计后续就是这个了吧,定位的东西不错,不过价格还真不便宜

网友:
大神,果断支持啊!

网友:
室内、室外定位在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到有UWB定位,估计后续就是这个了吧,定位的东西不错,不过价格还真不便宜 ...

猜测可能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测可能是的

没有猜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200元左右,就有几克的摄像头+图传,特别小

嗯嗯,没事去搜搜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没事去搜搜看。

一两百的玩具上面那种,也可以考虑的

网友F:
支持一下,手机遥控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一下,手机遥控很不错

是的,一个是方便,另外多加练习后,手机重力感应方式的控制,比摇杆摇杆控制的更细腻,悬停效果更好

网友G:
重力感应控制没用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力感应控制没用陀螺仪?

直接有api获取姿态的

网友:
手机能遥控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