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RM汇编的高手给个delay函数

楼主(2016-08-07):
如题,在linux下用gcc调试cortex-m0,发现while(i--)全被编译器给优化掉了,i前面加了volatile也不管用。
想用系统的systick寄存器做,老板居然说你自己的模块里最好别调用这个,那么只好另想办法。
gcc只会拿来编译,高级用法不会,例如关优化。
突然想到我之前调试mips的核可以用段asm指令插到c代码之中,asm指令是不会被优化掉了,可惜刚从mips转到arm的核,arm的汇编指令还没入门,特向广大坛求伸手求之
格式如下,可以将delay参数通过指令中的%0参数传递到汇编指令中的通用寄存器,ins0~insn为汇编指令,通过汇编指令对delay参数进行自减到0退出。
另外我在mips的汇编中需要加入.set noreorder伪指令,否则即是便汇编代码也会被优化,不知arm是否也有对应的这样一条伪指令

uint32_t delay;
__asm volatile(
"ins0      \n"
"ins1      \n"
"ins2      \n"
"ins3      \n"
:
:r"(delay)
);

另外我编译用的工具为arm-none-eabi-gcc,不知是否有精通此工具的坛友给个更简便的方法,如在程序中加优化开关。

网友:
基本上你用 asm 加上 volatile 就可以了。
至于那个汇编指令可以是空。
gcc 并不能理解 asm 里面有什么汇编代码。
因为有 volatile,你相当于告诉 gcc 这段 asm 有
side effect,gcc 不能优化那段 asm 指令。
需要执行足够多的次数。

gcc 仍然可以移动 asm volatile 的代码块的次序。
在这里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int i = delay_count;
        while (--i > 0)
                __asm__  volatile ("");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弄错了,while(i--)对i加volatile修饰是好使的,我在调用这个delay函数时不知道碰到什么鬼居然注释掉了,导致我怎么修改delay函数内部都无法看到有变化,因为此函数根本就没被调用。

网友A:
ARM的DWT延时,听说精确好用,还不占用任何定时器,不过要注意溢出翻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RM的DWT延时,听说精确好用,还不占用任何定时器,不过要注意溢出翻转

DWT 的确有意思。不过 M0 这个级别不一定有, DWT 在 M3 被定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WT 的确有意思。不过 M0 这个级别不一定有, DWT 在 M3 被定义的。

DWT之前只在CM4内核上用过,发帖之前也没有确认一下CM0上是否存在。不过刚去查了一下CM0的技术参考手册,也是有DW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WT之前只在CM4内核上用过,发帖之前也没有确认一下CM0上是否存在。不过刚去查了一下CM0的技术参考手册, ...

我手上是ARM的文档,显示DWT默认“User access results in bus fault.” 求解?

网友C:
DWT 用过。但是出现死机现象。停在while上了。不敢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WT之前只在CM4内核上用过,发帖之前也没有确认一下CM0上是否存在。不过刚去查了一下CM0的技术参考手册, ...

你是在看那个 CM0 有 DWT 的?
我的是 ARM 的官方文档,在 M0 和 M0+ 的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是没有的。
然后 ST 的 STM32F0xxx Cortex-M0 programming manual 里面汇编指令也没有提到
DWT。在这个 pdf 里面寻找 DWT 完全就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DWT 用过。但是出现死机现象。停在while上了。不敢用了。

while那个地方,要注意数值溢出的情况。不然可能会有一个极长的等待,而且用这个东西,还不能被打断,缺陷是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看那个 CM0 有 DWT 的?
我的是 ARM 的官方文档,在 M0 和 M0+ 的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是 ...

ARM官方网站的。链接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 ... 0432c/BCGGAEGA.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官方网站的。链接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topic=/com.arm.doc.ddi0432c/BCGGAEGA.h ...

啊多谢指出,我发现我原来以为 DWT 是个汇编指令是错的。
DWT 是个外部寄存器。 M0 手册放的位置和 M3 不一样所以我
没有找到。

多谢啦。看样子 M0 也应该是有的,就是要用 DWT 的时候要
先测一下是否提供那个功能,例如时钟计数。

网友:
您好,我有个汇编的程序,您可以帮忙写吗?我微信CNOMEGA

网友:
跑系统的delay靠不住啊,当然只会长于给定值。最坏状况可能多跑一个系统调用的时间片,可能是10-20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RM的DWT延时,听说精确好用,还不占用任何定时器,不过要注意溢出翻转

dwt是在哪里

网友D(2016-09-06):
给一个我用的吧
#define SYSTEM_CORE_CLOCK 108000000UL
#define SYS_100NS (SYSTEM_CORE_CLOCK/1000)/(3*1000*10)+1
#define SYS_1US   (SYSTEM_CORE_CLOCK/1000)/(3*1000)
#define SYS_1MS   (SYSTEM_CORE_CLOCK/1000)/3

__asm void tmr_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tmr_sysCtlDelay;
    bx      lr;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一个我用的吧
#define SYSTEM_CORE_CLOCK 108000000UL
#define SYS_100NS (SYSTEM_CORE_CLOCK/1000)/(3*1 ...

关注下 dwt。

但如果纯粹是软件延时,不要求很精确的话,直接用 @zhugean 这种类似的方法就好了。
下面,我就多嘴说一些,望见谅.

这种方法从本质上来说,跟 51 单片机时代的计算软件延时的算法一致:
只需要计算出一次 loop 的指令周期就好了。

以 @zhugean 的例子为例:
1、ARM 采用流水线架构,当流水线欢快的跑起来后,相当于每个时钟周期,都有一条指令在执行;
2、因此,可以简单的认为指令周期,等同于时钟周期;
3、loop 主要包括如下语句:
__asm void tmr_sysCtlDelay(unsigned long ulCount)
{
    subs    r0, #1;
    bne     tmr_sysCtlDelay;
}

,其中 subs    r0, #1; 占用 1 个周期,bne     tmr_sysCtlDelay;也占用 1个 周期;
4、但是 bne 属于跳转指令,如果 r0 还未减到 0 的话,就会发生了跳转,重新跳转到 loop 开头,也就是 subs    r0, #1;
5、此时将导致 bne 流水线下面,紧邻的、正在译码的那条指令(在这边对应为 BX LR 语句),要被丢弃掉,需要重新去取指令,浪费掉一个指令周期;
6、因此一次 loop 的 周期数目,是 3;
7、所以循环 1ms,所需要的 loop 数目是:系统时钟 / 1000 / 3,其他的延时计算方法是类似。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跳转指令对于流水线的副作用,因此对于追求高效率的优化,有一种思路是:可以考虑舍弃分支跳转逻辑,尽量多用顺序执行逻辑。

网友:
从某处get的代码

#include "stm32f30x.h"

//使用DWT的时钟周期计数对延迟进行管理,与delay_systick不可同时使用

#define  DWT_CR                                *(volatile u32 *)0xE0001000
#define  DWT_CYCCNT                        *(volatile u32 *)0xE0001004
#define  DEM_CR                                *(volatile u32 *)0xE000EDFC
#define  DEM_CR_TRCENA                (1 << 24)
#define  DWT_CR_CYCCNTENA        (1 << 0)

static u8 cpuclkfeq;     //用于保存cpu运行频率,可运行时动态修改
static u32 startts, endts, wait_ms;

//初始化延时系统,参数为CPU频率
void delay_init(u8 clk)
{
        cpuclkfeq = clk;

        //打开CYCCNT功能,并把计数器清零,最后打开计数器对cpu时钟进行向上计数
        DEM_CR |= DEM_CR_TRCENA;
        DWT_CR |= DWT_CR_CYCCNTENA;
}

//延时函数,参数为需要延时的微秒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s;
        //保存进入函数时的计数器值
        startts = DWT_CYCCNT;
        ts = nus * cpuclkfeq - 8;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减去运行前面代码所需的时钟数
        endts = startts + ts;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时间的DWT_CYCCNT计数值,超过32bit所能表达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是自动绕回丢弃进位
        if(endts > startts)                                        //判断是否跨越最大值边界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else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待跨域32bit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

void delay_ms(u32 nms)
{
        u32 ts;
        //保存进入函数时的计数器值
        startts = DWT_CYCCNT;
        ts = 1000 * nms * cpuclkfeq - 10;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减去运行前面代码所需的时钟数
        endts = startts + ts;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时间的DWT_CYCCNT计数值,超过32bit所能表达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是自动绕回丢弃进位
        if(endts > startts)                                        //判断是否跨越最大值边界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else
        {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待跨域32bit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
                while(DWT_CYCCNT < endts);                //等到计数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值
        }
}

void delay_us_set(u32 nus)
{
        u32 ts;
        //保存进入函数时的计数器值
        startts = DWT_CYCCNT;
        ts = nus * cpuclkfeq - 8;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减去运行前面代码所需的时钟数
        endts = startts + ts;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时间的DWT_CYCCNT计数值,超过32bit所能表达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是自动绕回丢弃进位
}

void delay_ms_set(u32 nms)
{
        u32 ts;
        //保存进入函数时的计数器值
        startts = DWT_CYCCNT;
        ts = 1000 * nms * cpuclkfeq - 10;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值的cpu时钟数,减去运行前面代码所需的时钟数
        endts = startts + ts;                                //计算达到所需延时时间的DWT_CYCCNT计数值,超过32bit所能表达的最大值2的32次方-1是自动绕回丢弃进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