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板ping不通PC和虚拟机

楼主(2016-08-07):
当电脑使用无线上网时,目标板会出现ping不通PC机和虚拟机的情况吗?还是因为设置不对?
1、虚拟机和PC都已关闭防火墙;
2、PC和虚拟机还有目标板在同一网段内,PC和虚拟机可以互相ping通;
3、虚拟机网络连接设置为Bridge方式.

网友A:
PC机和虚拟机可以ping通目标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机和虚拟机可以ping通目标板吗?

PC和虚拟机ping不通目标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PC和虚拟机ping不通目标板

三者是用交换机组网起来的吧?用网线直接连接PC和目标板,设成同一网段ping试试。有可能是交换机的问题,或者是你目标板网络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