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式状态机和二段式状态机的区别?

楼主(2016-08-07):
一段式状态机在一个时钟周期内状态只能跳动一次吧? 因为always敏感变量每个时钟周期才会改变一次;
而 二两段式状态机每个时钟周期可以跳变多次吧 ?因为 第一个alwasys受时钟周期控制,而第二个always完全是一个组合逻辑,而不受时钟周期控制,只要满足条件,状态就可以一直不停的跳动

网友A:
不停跳动,最后还不是只取时钟有效时的那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停跳动,最后还不是只取时钟有效时的那一个

我的意思是,如果跳转的条件都满足,也 需要跳动3步才完成,
一段式状态机需要 3个时钟周期;
而两段式 状态机只用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完成了吧
两段式 节省了时间 ?是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