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 else if ... else if 的用法 ?

楼主(2016-08-07):
                        always @(*)
                            begin
                                if(~sel_1 & ~sel_2 & ~sel_3)
                                        next_state <= idle;
                                else if(sel_1)
                                        next_state <= go_sel1;
                                else if(sel_2)
                                        next_state <= go_sel2;
                                else if(sel_3)
                                        next_state <= go_sel3;
                             end
上述语句 最后没写else, 有问题吗 ?

网友:
没有,就像单独的if语句后面不一定非得有个else,所有条件都不符合if就不处理

网友:
有副作用,我记得夏宇闻的书提到,如果条件没有出口,就会生成锁存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
我写的很多程序中最后没有出现问题的

网友:
相当于:
    next_state <=  next_state;

网友(2016-09-11):
这个就是要生成锁存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