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泡沫板材料,机械加工用!谢谢!

楼主(2016-08-08):
万能的电工们,可否帮推荐一种泡沫板材料,具体要求如下
第一、密度约为0.1到0.18。
第二、保温性能良好。
第三、能上加工中心加工。
目前我买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泡沫板都不能满足需要
第一种,XPS(挤塑板),密度偏低,机械强度差,约为0.045KG左右。
第二种,EVA棉,密度0.1比较合适但太软了无法用加工中心加工。
第三种,聚氨酯发泡板PU(好多人做手版这就用这处),密度合适,机械性能合适密度0.13,但这种材料最大问题是要掉粉,表面像粉未状一样。
第四种,PVC发泡板(俗称雪氟板),问题是加工出来后零件太硬,密度约为0.5.
朋友们帮看看还有什么材料?

楼主:
对了 还在做广告的KT板,问题主要有一是太软件,二是市面上最厚的只有10mm

网友A:
EVA可以加工的··不能加工的话,是你没有选对加工方式

选用刀具要注意··之前在一家EVA加工厂看到过,有专门的加工泡沫的铣刀。和常用的加工硬材料的刀具有很大不同··

可以解决粘刀。融化问题

网友B:
推荐木头做吧,好加工。比如泡桐木块,X宝很多的,也很便宜。密度0.2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EVA可以加工的··不能加工的话,是你没有选对加工方式

选用刀具要注意··之前在一家EVA加工厂看到过,有 ...

EVA这个材料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并不是最理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木头做吧,好加工。比如泡桐木块,X宝很多的,也很便宜。密度0.23~0.4.

木头太硬了,密度也太高了。PVC发泡板和木头比较接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木头太硬了,密度也太高了。PVC发泡板和木头比较接近

巴尔沙木简称轻木,密度大概在0.05~0.15,质脆而轻,易加工,不变形,主要用在航模上面,原产热带,大多进口。就材质来说又分为疏松、中等、致密,强度相应。

网友C:
平面图形可以用热切割
有外壳的话可以直接用聚氨酯发泡剂填充

网友:
找楼主位那些进口品种的材料,还有制作金属消失模用的泡沫。

网友D:
模具打样的代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具打样的代木

谢谢,我找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面图形可以用热切割
有外壳的话可以直接用聚氨酯发泡剂填充

聚氨酯发 泡板容易掉粉

网友E:
我们用的这种代木,标号越小密度越小,这种的是4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用的这种代木,标号越小密度越小,这种的是410

我看了 密度差不多0.6的点高的样子,估计比较硬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了 密度差不多0.6的点高的样子,估计比较硬

是硬,但是雕刻机加工起来很轻松,速度可以设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硬,但是雕刻机加工起来很轻松,速度可以设的很快

材料对保温有要求,最好像挤塑板一样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