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高频变压器输出的波形失真,顶部凹陷。求教各位.....

楼主(2016-08-08):
       最近在调超声波的设备,自己绕的输出变压器做测试,变压器不接换能器的时候,输出波形失真较小。接上换能器后,输出的波形顶部和底部都出现凹陷失真。请各位朋友帮分析下原因。
      上两个波形的图片:

网友A:
换能器本身是个带通器件,方波频谱丰富,被滤掉了部分频率分量

网友B:
波形失真,顶部凹陷,此乃天干物燥,阴阳失调,须电感阳补,电容阴补,从老兄脉象看来,或需要并阴串阳,适当调节分量,减少分布参数,阴阳相济,若得纯阻特性,即可功德圆满,切记心烦意燥,必细工慢活,调个几十个疗程,你便可以得道成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能器本身是个带通器件,方波频谱丰富,被滤掉了部分频率分量

谢谢您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形失真,顶部凹陷,此乃天干物燥,阴阳失调,须电感阳补,电容阴补,从老兄脉象看来,或需要并阴串阳,适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C:
电压1500V?多少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1500V?多少W的?

预期设计功率容量2000W。现在用附图振子打水测试有1000多瓦的功率输出。

网友C:
这个电压太高了吧 换能器已经调在谐振状态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形失真,顶部凹陷,此乃天干物燥,阴阳失调,须电感阳补,电容阴补,从老兄脉象看来,或需要并阴串阳,适 ...

你这回复笑的我肚子都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太高了吧 换能器已经调在谐振状态了吗?

输出的频率已经调在换能器的谐振点上了,发现这时候电流最小。我现在也是在自己试着绕制变压器的样品,我也觉得电压有点儿高了,请教下,换能器两端的电压应该在什么范围属于比较好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出的频率已经调在换能器的谐振点上了,发现这时候电流最小。我现在也是在自己试着绕制变压器的样品,我 ...

这个分散性很大  但是感觉这个功率超过1000V就不正常了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太高了吧 换能器已经调在谐振状态了吗?

接上振子,振子不发力空载的时候整机电流在0.6A左右,感觉太高了。和高压也有关,绕了一个1100V左右的变压器,接上振子,空载不发力,电流只有0.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分散性很大  但是感觉这个功率超过1000V就不正常了

哦,好的,谢谢提示,我再调调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预期设计功率容量2000W。现在用附图振子打水测试有1000多瓦的功率输出。

请问LZ你的振子价格?购买渠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的振子价格?购买渠道。。。谢谢。

这个真不知道。我以前不是做超声波的,是朋友的公司给我提供的振子做测试用的。

网友E:
真正的有商用价值的 才是体现无私精神的时候。当然不说也能理解都了所谓的技术吃饭然后丝毫无代价的山寨侵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正的有商用价值的 才是体现无私精神的时候。当然不说也能理解都了所谓的技术吃饭然后丝毫无代价的山寨侵 ...

兄弟,我以前是做无线模块的,主要是sub 1G 的。最近两个月朋友让我帮设计超声波电源,我也是刚接触不久,也不是公司的员工,对超声波的价格和货源真的是不清楚。不过我在淘宝上帮你查了下价格1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LZ你的振子价格?购买渠道。。。谢谢。

淘宝帮你查了一下大概的价格,1200左右。不知道有没有更便宜的。我也是刚接触超声波不久,不是公司员工,所以不清楚朋友公司的进货渠道。请理解。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设备上也需要一个超声波用来混匀,我正在研究驱动。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驱动电源输出端的电感是什么作用呢?
2、输出电压高低是不是和高频脉冲变压器的初级和次级线圈匝数有关?
3、驱动变压器的购买渠道?
我之前发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569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们公司设备上也需要一个超声波用来混匀,我正在研究驱动。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驱动 ...

1、输出端的电感主要是升压,也起到匹配的作用。
2、输出电压高低和初次级匝数有关的。
3、购买渠道不清楚。我在淘宝也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1、输出端的电感主要是升压,也起到匹配的作用。
2、输出电压高低和初次级匝数有关的。
3、购买渠道不清 ...

非常感谢!那你的电感、变压器、驱动变压器都是自己买骨架,导线来自己绕吗?

请问骨架买什么材质的呢?还有导线有无什么特殊要求,求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我以前是做无线模块的,主要是sub 1G 的。最近两个月朋友让我帮设计超声波电源,我也是刚接触不久 ...

  谢谢回复。。。有点贵。。。

网友:
那位高手看一下是回波还是余震

网友(2016-12-12):
引用 网友B:
波形失真,顶部凹陷,此乃天干物燥,阴阳失调,须电感阳补,电容阴补,从老兄脉象看来,或需要并阴串阳,适 ...

果然一通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