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平台软件打包求助-把驱动加到上位机包中

楼主(2016-08-08):
我自己写的上位机是c#的,现在想把它发布成安装包
这是个串口的上位机,
在用的时候:
  • 需要装串口驱动
  • 需要装net平台
  • 需要复制exe文件

现在最新的代码,是能够自动判断net平台有没有安装
为什么能判断net平台不能判断驱动?
答:判断net平台的代码是网上找的,能看懂,还在模仿阶段

对net平台的判断是,通过读注册表,和现行的平台对比

对判断串口驱动,我现在的想法也是读串口驱动在注册表的值

求助:我该如何知道对应的串口驱动,写入注册表的值是哪个?

下面附上,驱动

另外,我用的打包软件是NISI,

求,思路,实现,thanks

网友提供思路,覆盖安装确实能行。但能读的话就能跳过,对以后要是集成其他的会有帮助

--修改:错字-2016-08-08-12:27
--修改:添加内容-2016-08-08-13:12

网友A:
不管系统有没有装的驱动, 覆盖安装不行?

网友B:
InstallShiled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系统有没有装的驱动, 覆盖安装不行?

确实能够这样搞,

但要是能读的话,就能跳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能够这样搞,

但要是能读的话,就能跳过,

1.首先判断系统 目录是否存在 ftser2k.sys 相关的驱动文件存在
2. 再遍历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Control\Class\{4D36E978-E325-11CE-BFC1-08002BE10318} 下级 子项
    或者 遍历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ontrolSet001\Enum\FTDIBUS下是否存在 相关信息,

则视为驱动已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InstallShiled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InstallShiled  绝对的垃圾,  须然说功能上 的确强大,             不过 最严重的 是所创建的安装记录 垃圾实在太多了

远没有NSIS或INNO好用,   行内 都主要是这两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stallShiled
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InstallShiled没用会,
还是NISI上手容易些

网友C:
.net平台不安装,软件不是运行不了有提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t平台不安装,软件不是运行不了有提示的吗

是有提示的,

会直接提示你对应的net版本

网友D:
一直用setup factory,串口用覆盖方式,.net没用到不清楚,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setup factory,串口用覆盖方式,.net没用到不清楚,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

刚刚搜索了下setup factory,感觉这个更适合菜鸟,

回头详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stallShiled  绝对的垃圾,  须然说功能上 的确强大,             不过 最严重的 是所创建的安装记录 垃 ...

从反编译的角度来看,INNO比较受欢迎(一键反出脚本,帮我弄了好多绿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