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单片机脱离仿真器不运行

楼主(2016-08-08):
如题,开发环境使用MPLAB XIDE  无论是采用IPE烧写还是仿真下载,只要带仿真器,运行正常
脱离仿真器,程序不运行;

使用外部晶振+PLL   检查外部晶振管脚--波形正常

POR设置成3v,电源5V

看门狗已经关闭,未使能

MCLR管脚使能或设成IO效果一样

还可能什么原因,请指点???谢谢

网友:
请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把复位脚接上拉电阻看看!

网友A:
时钟是不是也要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是不是也要检查?

谢谢回复!
晶振电路起振了,因为从参考时钟输出端有时钟信号。上周测试发现,不连仿真器,而是将示波器接地夹子和我电路板地线连起来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晶振电路起振了,因为从参考时钟输出端有时钟信号。上周测试发现,不连仿真器,而是将示波器 ...

个人感觉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