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ow一个时间触发嵌入式与C++结合的Demo

楼主(2016-08-08):
如图所示,Show一个时间触发嵌入式与C++结合的Demo!     其中两个LED模拟显示一个错误码,另外DS18B20可正常工作,图中为31.4度,该部分代码在增加一路DS18B20时仅需很简单的几行代码,而无需再Copy一份修改。

网友A:
我还以为有源代码呢。像这种重复的应用使用C++确实方便。可以和单纯的C 程序混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有源代码呢。像这种重复的应用使用C++确实方便。可以和单纯的C 程序混用吗? ...

    我也是最近在学java,稍微有点面向对象的概念,刚好IAR支持C++,就抽空致弄了个半成品,有感于它的简练,就shwo出来共享一下,图上可以看出来,实际是有.c文件,有.cpp文件,是混合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最近在学java,稍微有点面向对象的概念,刚好IAR支持C++,就抽空致弄了个半成品,有感于它的简 ...

以前见到有人用过的,像多个IIC总线之类的应用确实很方便。可惜我没有研究透,现在也只是知道个大概而已

网友B:
群里有个ebox用C++实现的,里面提供的源码还是挺不错的
以前试过用C++,mdk C++阅读定位代码太不方便了,不知道iar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里有个ebox用C++实现的,里面提供的源码还是挺不错的
以前试过用C++,mdk C++阅读定位代码太不方便了,不 ...

  和以前一样,可以用fx中的函数列表定位函数,不过有一个.h文件显示不出来,不清楚啥情况!

网友:
默默关注下! C还用的不熟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到有人用过的,像多个IIC总线之类的应用确实很方便。可惜我没有研究透,现在也只是知道个大概而已 ...

  关键在初始化(Cpp构造函数)部分,用C也能实现,没那么简洁又形象而已,请参考附图!

网友:
思想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可否共享一下

网友:
看着眼熟,没错,就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看起来不错

网友C:
表示已经用C和C++混合编程快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示已经用C和C++混合编程快2年了

  这个不算早,我10年前看台湾人写的DVD/CD光驱驱动程序就是用C++写的,不过底层的东西应该是索尼做的,台湾同事只是集成了一下,当然当时也算是技术含量比较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算早,我10年前看台湾人写的DVD/CD光驱驱动程序就是用C++写的,不过底层的东西应该是索尼做的, ...

恩恩,比我早进公司的那个同事,在12年的时候就用了,单片机程序写了将近50KB,放在mage128上跑。

台湾电子产业比国内先进不是几年的的事情,用C++也就不足为奇了

楼主:
   上传Demo文件如附件,含LED闪、RS485通讯、CRC8校验、DS18B20读取,仅供学习使用(为方便学习,内置了时间触发潜入式中文版和源码),还看不懂的可以申请付费咨询,30元起步(半小时内),不包教会!

楼主:
友情提醒一下,Demo需使用iar for arm 6.40及以上版本打开!

网友(2022-10-10):
引用 楼主:
上传Demo文件如附件,含LED闪、RS485通讯、CRC8校验、DS18B20读取,仅供学习使用(为方便学习,内置了时 ...

谢谢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