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升压电路这样纹波是否正常

楼主(2016-08-08):
MP1542测试板,电路就是手册中的典型应用电路。补偿电容取1nF,补偿电阻取15K,电感为10uH,输出端电容10uF。输入电压5.0V、电流0.69A,输出电压12.11V,负载47欧姆电阻。
测得纹波如图中,有96mV。
于是,加大输出电容,再并联一个10uF同样的电容,
测得纹波如图中,有44mV。
请问网友用过这个芯片吗?请问我这样的负载情况,这种纹波是否正常?

楼主:
10uF输出电容时的纹波

楼主:
20uF输出电容时的纹波

楼主:
工作频率是700KHz

楼主:
负载电流计算下来也就0.26A,不算大

网友A:
怎么测试的呢?

楼主:
坛友们最大输出电流做到过多大?

楼主:
用手摸芯片、电感温度都是温温的,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测试的呢?

按照网上的标准测试方法,带宽20M、去掉探头长的接地线的干扰等等

楼主:
这个芯片似乎论坛里用的人不太多。

网友:
在不同条件下输出电压纹波满足小于输出电压的1%,即120mV就差不多了吧,只要不是很特别的需求。

楼主:
我在官网上看到它的评估板在负载电流0.4A的情况下只使用了一个10uF的MLCC电容,而我现在负载电流0.26A的情况下已经使用了两个10uF电容并联。

楼主:
这是官网上1542的评估板。

楼主:
刚才将输入电压减小到3.3V,输出电压也下降了点,为11.89V。纹波也增大很多。

网友B:
楼主你抓一下SW的波形看看,看看占空比,还有波形的Ripple和drop有多大。
其实你的要求要不高的话,这个纹波并不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抓一下SW的波形看看,看看占空比,还有波形的Ripple和drop有多大。
其实你的要求要不高的话,这个纹 ...

你好!我刚看了下占空比,输入5V时为60%,输入3.3V时为75%。请问“波形的Ripple和drop”,这要怎么看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刚看了下占空比,输入5V时为60%,输入3.3V时为75%。请问“波形的Ripple和drop”,这要怎么看呀? ...

过高或者过低的占空比表示你的DCDC的效率不高,目前看占空比还是比较适中的。
另外Ripple和Drop是SW的上冲和下冲,这个也会影响你的纹波的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增加RC吸收电路。

网友:
另外也可以考虑在FB到地的电阻处加并电容,也能对纹波有微小的改善。
不过你首先得有个概念大概多少纹波是合理的,毕竟纹波不可能无限小的。
你的示波器的底噪都会有个极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高或者过低的占空比表示你的DCDC的效率不高,目前看占空比还是比较适中的。
另外Ripple和Drop是SW的上 ...

你好!这是我测量“SW”引脚的波形,此时输入电压5V,输出12.11V

楼主:
请问这样的波形,是否属于正常?“上冲和下冲”看不大出来。

楼主:
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和评估板资料中,都没有明确提到纹波大小;我从Ti的类似boost芯片手册中,能看到有提到纹波大小,Ti的与MP1542规格接近的芯片,在输出电流比我的0.26A还大很多的情况下,纹波才30mV、甚至20mV。

楼主:
我不知道是MP1542芯片本身性能如此,还是我的设计问题、抑或元件性能不济。

楼主:
我的目标是想纹波向Ti的芯片性能靠拢,能做到20mV左右。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吗?占空比的错,与芯片什么关系?

网友:
你的布局不行

楼主:
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吗?占空比的错,与芯片什么关系?

请问占空比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样的波形,是否属于正常?“上冲和下冲”看不大出来。

你这是用大的时延抓了很多波形,然后局部放大了吧?感觉你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像是被放大后的感觉。
测这种信号最好用全带宽,不要用20M,然后尽量抓到两三个波形就好,不然看你的信号太完美了,有点儿不真实。在电感旁边的开关信号很难做到这么平的。
如我之前所说,你这个纹波已经不算大了,如果你坚持要优化到20mV一下,给你一些建议方向你尝试一下。
1.看工具,先摸清楚你的示波器的底噪,在示波器上应该是测试接口,夹上去看看纹波多大。
2.看公式,纹波的实质是Ipp,在很多文档中都有各种表现形式不一的公式,但是都会告诉你Ipp和电感的感值,输入输出电压差,SW的频率有关,电气方面的优化可以从这些方面入手。
3.看器件,电感的感值耐电流能力是否有屏蔽,电容的容值材质规格都会有影响,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功耗也都有影响,具体的多看看spec
4.看走线,PCB的布线对于纹波也有很大影响,从布线上防止噪声通过介质耦合到地,地线要尽量保证减少回流路径等
5.看测量,测量方法要正确,测试的数据要具有一致性,
这样你要做优化的话,才能有收敛的结果。

网友D(2016-10-11):
纹波1%以内都算正常,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纹波1%以内都算正常,除非你有特殊要求。

1%的话就是12mv,我超过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1%的话就是12mv,我超过了呀

12V等于12000mv它的百分之一是120mv,是我错了吗

网友:
另外你实际板子上,1引脚接的滤波网络,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的值,必须和手册一致。芯片的开关频率,也要一致才行

网友:
否则别说你接20uF,就是2mF,效果也不是特别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1%的话就是12mv,我超过了呀

你的小学数学老师要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