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51高低温测试不通过

楼主(2016-08-08):
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个问题  STM32L051K8U6在高温时(约60度以上)出现不工作现象,找不到头绪,功能很简单。

测试设备:烘箱,PC,USB转UART(TTL),USB HUB
MCU固件功能:使用内部晶振(2.097MHz),I2C时钟100KHz,UART波特率9600, I2C每200ms读取传感器数据,UART每5S向外发送数据。
高低温测试条件: 在烘箱中25℃ 维持30分钟,后每1分钟升温1℃ 升到85℃ 维持110分钟,开始降温,每分钟降1℃ ,降到-40℃ ,维持110分钟。升温到25℃ ,持续30分钟。再次重复以上循环。
问题现象:在高温时(约60度以上)出现不工作现象,串口不向外送数据;温度降下来又恢复向外发送数据。我们可以确认这期间MCU没有reset。

网友A:
示波器抓串口波形,是不是温度影响内部rc振荡频率,导致波特率不准

网友B: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主要问题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抓串口波形,是不是温度影响内部rc振荡频率,导致波特率不准

波特率不准的话,应该出来乱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使用外部晶振,主要问题应该是晶振的问题。

我也这么怀疑过,关键这款片子只有一个32.768的外部晶振。

网友C:
很多方法都可以确认问题是不是出在时钟上面
观察串口波形,时钟输出,定时器,LED
最好是先确认一下

如果确认是时钟的问题,可以用LSE校准内部的RC时钟,TIM21可以做这件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方法都可以确认问题是不是出在时钟上面
观察串口波形,时钟输出,定时器,LED
最好是先确认一下

分析到位,多谢!

网友D:
估计是时钟问题,时钟飘逸导致接收错误,并不是不发数据,软矫正解决

网友:
很大的可能是 USB TO UART 这个器件高低温有问题

网友E:
内部晶振好像温度影响都比较大,还是用外部晶振来得靠谱啊,画图时怎么也得留个位置啊

网友F:
USB转UART(TTL),USB HUB这些也放烘箱里吗?这两个非常可能不是工业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内部晶振好像温度影响都比较大,还是用外部晶振来得靠谱啊,画图时怎么也得留个位置啊 ...

我选的这款不带外部晶振,主要是要电路板体积小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转UART(TTL),USB HUB这些也放烘箱里吗?这两个非常可能不是工业级的。

USB转UART(TTL),USB HUB这些不放在烘箱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时钟问题,时钟飘逸导致接收错误,并不是不发数据,软矫正解决

现在在排查是不是内部晶振的问题

网友G:
ST的实战经验里冇个说高低温不过的,最后找出来的原因是电源电路问题,电容小了,楼主也向这个方向找找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T的实战经验里冇个说高低温不过的,最后找出来的原因是电源电路问题,电容小了,楼主也向这个方向找找 ...

但是他的MCU没有reset,感觉电源也不怎么说的通。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的实战经验里冇个说高低温不过的,最后找出来的原因是电源电路问题,电容小了,楼主也向这个方向找找 ...

谢谢兄弟,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但是他的MCU没有reset,感觉电源也不怎么说的通。

兄弟,你有何建议?谢谢!

网友:
找个板子上电,拿热风枪吹(温度调低),同时带示波器看信号,关注那些对温度敏感的器件,挨个吹吹,看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你有何建议?谢谢!

单一变量,挨着排查。

网友I:
楼主调的怎么样了?感觉不像是051的问题,传感器会不会高温下工作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单一变量,挨着排查。

正在排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调的怎么样了?感觉不像是051的问题,传感器会不会高温下工作异常?

还没找到原因,传感器没有问题,在其他平台上高温下可正常工作

网友:
先确定串口的外围电路在高温下无问题,这没问题的话,无非是复位、晶振、电源。。。基本跑不出这三项,一项项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转UART(TTL),USB HUB这些不放在烘箱里

都拉线了 多拉几根出来示波器看呗  这个片子不能外接晶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找到原因,传感器没有问题,在其他平台上高温下可正常工作

可以把其它功能屏蔽,只留串口输出功能,在常温、高温下引出线用示波器测试波形,看数据有没有发出来,波特率对不对。这个片子我用过,75℃很稳定,只不过用的是SPI,没有用串口。

网友:
温度高的时候,内部RC时钟应该会飘逸吧。要不拉线出来看看UART的波形?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兄弟,目前是这样的单串口向外发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加上I2C读取传感器时会出问题。这个传感器在其他单片机上在85度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iic时序在高温时异常?

网友J:
IIC是内部上拉还是外部?  上拉电阻多大》?  改小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IIC是内部上拉还是外部?  上拉电阻多大》?  改小点试试

上拉电阻已经由10K改为4.7K。

网友I:
引用 楼主:
多谢以上各位兄弟,目前是这样的单串口向外发数据是没有问题的,加上I2C读取传感器时会出问题。这个传感器 ...

I2C速率多少?可以降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I2C速率多少?可以降速试试。

100k的时钟

网友:
用IO模拟试试,排除下硬件I2C问题。

楼主:
来更新一下状态:问题解决了,是测试固件的问题。
具体是这样子的:串口向外发送数据需要判断一个IO的状态(我们的产品是个模块,这个模块放到别人的板子上工作,这里的IO口接到别人的板子上),当此IO判断是高电平时,就不向外发送数据,我们的模块是单独测试,固件里面没有把这个IO拉低,可能在高温时,这个IO的电平异常处于高电平,造成串口不向外发送数据了。

网友(2017-07-14):
找了半天硬件上面的问题,结果问题出在软件……

网友:
我就觉得不对劲,60度就挂了,太水了,STM32我们做高低温的时候,给我们的感觉它是有余量的

网友:
耐高温不是重点(一般工业级没问题)    难能可贵的是耐低温   比如零下40度(选型就要考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