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chip的FOC方案弱磁怎么计算

楼主(2016-08-08):
以下是microchip官网例程中参数配置文件中的部分代码,不知道括号内的参数是怎么计算出来的,请知道的指点一下。

//******** D Control Loop Coefficients *******
#define     DKP        Q15(0.05)
#define     DKI        Q15(0.01)
#define     DKC        Q15(0.99999)
#define     DOUTMAX    Q15(0.99999)

//******** Q Control Loop Coefficients *******
#define     QKP        Q15(0.01)
#define     QKI        Q15(0.005)
#define     QKC        Q15(0.99999)
#define     QOUTMAX    Q15(0.99999)

//*** Velocity Control Loop Coefficients *****
#define     WKP        Q15(0.12)
#define     WKI        Q15(0.01)
#define     WKC        Q15(0.99999)
#define     WOUTMAX    Q15(0.95)

//************** ADC Scaling **************
// Scaling constants: Determined by calibration or hardware design.
#define     DQK        Q15((OMEGA10 - OMEGA1)/2.0)        // POT Scaling
#define     DQKA       Q15(0.5)        // Current feedback software gain
#define     DQKB       Q15(0.5)        // Current feedback software gain

// so maximum value in this example is -4.4, or REFINAMPS(-4.4)
#define     dqKFw0  REFINAMPS(0) //3000
#define     dqKFw1  REFINAMPS(-0.435) //3166
#define     dqKFw2  REFINAMPS(-0.650) //3333
#define     dqKFw3  REFINAMPS(-0.915) //3500
#define     dqKFw4  REFINAMPS(-1.075) //3666
#define     dqKFw5  REFINAMPS(-1.253) //3833
#define     dqKFw6  REFINAMPS(-1.432) //4000
#define     dqKFw7  REFINAMPS(-1.670) //4166
#define     dqKFw8  REFINAMPS(-1.838) //4333
#define     dqKFw9  REFINAMPS(-1.952) //4500
#define     dqKFw10  REFINAMPS(-2.042) //4666
#define     dqKFw11  REFINAMPS(-2.064) //4833
#define     dqKFw12  REFINAMPS(-2.100) //5000
#define     dqKFw13  REFINAMPS(-2.100) //5166
#define     dqKFw14  REFINAMPS(-2.100) //5333
#define     dqKFw15  REFINAMPS(-2.100) //5500

网友A:
有没有框图,或者程序。光看这几个参数没用的。这可能就是人家台架匹配的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框图,或者程序。光看这几个参数没用的。这可能就是人家台架匹配的参数呢。 ...

没有框图,源程序可以在官网上下载

网友B:
看一下他们官方的资料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他们官方的资料就明白了

官网的资料也没有详细的说明这个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B:
有的,你没有下载完整。特别是他们早期的文档

网友:
microchip的FOC方案可以自动侦测电机参数吗?想做个带自动侦测参数的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没有下载完整。特别是他们早期的文档

官网找了几遍没找到,你帮找一下,上传给我吧,谢谢!

网友:
你哪一部分参数不懂?弱磁部分吗?

网友:
上传很慢,你搜索  01078b_cn.pdf就有了

网友:
附件里面是文档,自己看看吧

网友:
问一下,现在比较实用的PMSM无感矢量算法这块用哪种方法比较流行?
还有,PMSM起动的时候,电机的反电动势很小,如何实现电机重载起动?

网友:
滑膜加锁相环

网友C(2017-03-31):
可以分享一份 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享一份 代码吗?

这个程序microchip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microchip官网可以下载

麻烦给个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