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选型问题

楼主(2016-08-08):
现在做一个项目,无刷电机的,供电是锂电,安全起见,控制板上要加一个保险丝。现在的问题是对保险丝选型不太懂,比如我72V电机横流到15A,那我应该选择多大的保险丝?应该注意哪些参数?还有保险丝国际和国内都有哪些比较好的品牌?最好能推荐几款型号,贴片的,体积要小!

网友:
选个直流断路器不行么?

网友A:
LZ,搜素下 汽车保险丝

网友B:
30a~45a                                          .

网友:
你的控制器能过载到多少,电线能过多少电流,找到最小的那个,不用看额定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搜素下 汽车保险丝

知道汽车保险丝,只是体积有点大,貌似没有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a~45a                                          .

怎么得到的这个数值?经验值?

网友C(2021-07-27):
楼主选到没?最后用的保险丝并联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选到没?最后用的保险丝并联方案吗

用的汽车保险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汽车保险丝

littlefuse有30~60A的贴片一次性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