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45 adc求助:用debugwire单步调试时,AD转换值正确,连续...

楼主(2016-08-09):
我使用attiny45 的ADC进行转换,用debugwire单步调试时,AD转换值正确,但是连续执行时,发现程序不正确,好像ADC的输入没有反应似的。程序如下(使用timer0的compare a触发ADC,用ADC自己触发也试过,同样的问题)。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define PWR_CTRL_BIT   PB2
#define SW_CTRL_BIT    PB4

#define PWR_CTRL   (_BV(PWR_CTRL_BIT))
#define SW_CTRL    (_BV(SW_CTRL_BIT))

void init_adc(void)
{

        ADMUX |= 0x93;   //2.56V as ref, no external cap, ADC3 as input

        ADCSRB |= 0x03;  //timer0 compare match A as trigger source
        DIDR0 |= 0x3F;   //to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ADCSRA |= _BV(ADEN) |_BV(ADATE) | _BV(ADIE) | 0x03;  //enable adc, auto trigger , enable interrupt , 8 as prescaler, run as 125khz

        sei();
}

//adc trigger source
void init_timer0(void)
{
        GTCCR = 0x10;   //timer synchronization mode
        TCCR0A = 0x02;  //ctc mode
        TCCR0B = 0x02;  //8 as prescaler, run as 125khz
        OCR0A = 124;    //125k/125 = 1khz as sampling rate
        GTCCR = 0x00;   //start counting
}

//osc source for sw_ctrl
void init_timer1(void)
{

}

void init_ports(void)
{
        PORTB &= ~(PWR_CTRL | SW_CTRL);
        DDRB |= (PWR_CTRL | SW_CTRL);
}

void init_device(void)
{
        init_ports();
        init_timer0();
        init_timer1();
        init_adc();
}

ISR(ADC_vect)
{
        int value;

        value = ((ADCH << 8) | (ADCL));

        PORTB |= SW_CTRL;

#if 1
        if (value > 0x60)
                PORTB |= PWR_CTRL;
        else
                PORTB &= ~PWR_CTRL;
#endif

#if 0
        for (int i = 0; i < 8; i++)
        {
                if (value & 0x80)
                        PORTB |= PWR_CTRL;
                else
                        PORTB &= ~PWR_CTRL;
            value <<= 1;
        }
#endif

        PORTB &= ~SW_CTRL;

        TIFR |= _BV(OCF0A);

}
void WDT_off(void)
{
        MCUSR = 0x00;
        WDTCR |= (1 << WDCE) | (1 << WDE);
        WDTCR = 0x00;
}
int main(void)
{
    /* Replace with your application code */
        WDT_off();

        init_device();

    while (1)
    {
//         PORTB |= _BV(PB2);
//        PORTB &= ~_BV(PB2);
    }
}
通过示波器观察PWR_CTRL上的波形得出上述结论。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小弟感谢万分。

楼主:
另外,利用PWR_CTRL把AD转换值输出,发现测量电压不同时,波形不变(value值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