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稳压芯片可以将48V稳压到24V吗?

楼主(2016-08-09):
如何将48V稳压到24V?
输出电流没什么特别要求。
输入电压是48V。
经过了解,看了LM2596,说有高压版的
是LM2596HVS,但是没找到Datasheet。
在嘉立创商城也没搜到。

还有哪些方法可以48V转24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版2576也可以。输入60V.

好的,感谢站长回复!

网友:
TPS54260 TPS54160 TPS54060  60V

网友:
串个100-200欧 功率电阻,再317 降压

网友:
输出电流没要求的话一只电阻一只24V稳压管不就完事了?

网友:
上海芯龙有款XL7005A,高压到80V,性价比还不错的。

另外楼上说的串电阻加317,当负载轻载或空载,烧死你。

网友:
电流没要求那就电阻加稳压管最简单,10mA电流也就0.24W,烧不死
你既然已经选了DC/DC,那就不是电流没要求那么简单了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
看来我写错了,电流没特别要求这个纠正下。
现在选LM2576HV,输出电流最大也有3A,足足够的了。

网友:
XL7005A 即可满足,

网友:
输出电流3A…………还说没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了。
看来我写错了,电流没特别要求这个纠正下。
现在选LM2576HV,输出电流最大也有 ...

楼主的LM2576HV在哪买的?

网友:
上海芯龙有给电动车用的DCDC

XL7005A        5V ~ 80V        0.4A        150KHz        Adj (1.25V)        SOP8L-EP
XL7015        5V ~ 80V        0.8A        150KHz        Adj (1.25V)        TO252-5L
XL7016        12V ~ 90V        0.5A        150KHz        Adj (1.25V)        SOP8L-EP
XL7025        10V ~ 80V        0.6A        150KHz        Adj (1.25V)        TO252-5L
XL7035        10V ~ 80V        1A        150KHz        Adj (1.25V)        TO263-5L
XL7026        12V ~ 90V        0.6A        150KHz        Adj (1.25V)        SOP8L-EP
XL7036        12V ~ 90V        2.1A        150KHz        Adj (1.25V)        TO220-7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LM2576HV在哪买的?

去嘉立创看看

网友(2017-11-29):
7824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