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D采集数据跟显示结果为什么不一致?

楼主(2016-08-09):
3.3V电位器分压之后电压在1-2V之间,直接接到了AD2的引脚,AD转换完后显示在1602上,为什么跟实际电压不一致?

网友A:
AD都有误差的 ,包括你的基准, 分压电阻等, 要做补偿的。

网友:
误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都有误差的 ,包括你的基准, 分压电阻等, 要做补偿的。

那怎么才能尽量减小误差呢?感觉差的有点大啊

楼主:
实际电压1.008V,根据上边的显示拆分程序显示0827,也不知道显示环节对不对?望指点……

楼主:
调压到2.000v的时候显示1654,倒是按照倍数增长的

网友:
实际数据要根据基准的实际电压算的。

网友:
这点规格书上面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