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atomthreads IAR FOR STM8S v1.3无法使用

楼主(2016-08-09):
各位好,我的单片机是STM8S207C6T6, 使用IAR FOR STM8 V1.41版本,移植了atomthreads v1.3 程序每次进入atomOSStart();
void atomOSStart (void)
{
    ATOM_TCB *new_tcb;

    new_tcb = tcbDequeuePriority (&tcbReadyQ, 255);
    if (new_tcb)
    {
        /* Set the new currently-running thread pointer */
        curr_tcb = new_tcb;

        /* Restore and run the first thread */
        archFirstThreadRestore (new_tcb);                                              <-----POP虚拟寄存器就挂了!

        /* Never returns to here, execution shifts to new thread context */
    }
    else
    {
        /* No ready threads were found. atomOSInit() probably was not called */
    }

网友A:
不懂帮顶  我这几天也在折腾IAR STM8 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  我这几天也在折腾IAR STM8 中。。。。。。。。。

亲,如果要工程模版之类,初始化,中断什么的,我有工程可以给你参考。 呵呵 裸跑还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如果要工程模版之类,初始化,中断什么的,我有工程可以给你参考。 呵呵 裸跑还是OK的。 ...

谢谢你 问题已经解决了
IAR已经到2.2 升级一下吧

楼主(2017-01-01):
  好久了,也迷人看到啊。顶上去。

网友:
so, what is the problem?

楼主:
亲 没仔细看发帖就回复刷分吗?

网友(2017-10-22):
这个帖子现在还有人回吗?我移植atomthread也碰到一个问题,串口通信率高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过载错误;裸跑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2017-12-12):
亲 有QQ吗  我的385157936  验证码 标致308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