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低Iq低压差的DC-DC,输出5V,输入6.4V-12V价格低于2元

楼主(2016-08-09):
试了MP2451结果输入和输出要有3V的压差,没仔细看资料去了。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解决?

现象如下:
输入低于8V时,带的负载休眠后波形就变锯齿波了。负载一启动,输出就变正常。
虽然这样但是还能接受可以用,因为设备上有滤波和LDO所以后面的输出电压很稳定,而且负载变大他输出又会正常。测试了也没问题
但是他到6.9V就完全没输出了,而电池放电大概可以到6.4V

如果解决不了就换芯片吧

求推荐一款输入6.4V~12V可正常工作输出5V 500mA的芯片。

封装SOT23最好,SOP8也行,QFN太难焊实在没有才用。频率最好高一点吧,电感可以用小一点的。

说明一下,不可以控制EN端。所以要低Iq的

楼主:
TPS562200这个芯片我看资料没发现输入和输出的要求,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有没有要求输入大于输出多少?

网友A:
AS1360 Iq 1.5uA,但是电流不合乎你的要求,5V时2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360 Iq 1.5uA,但是电流不合乎你的要求,5V时250mA

LDO?不行。。输入12V时压差太大发热太大了。用HT7350试过,输出100mA时非常烫。所以现只考虑dcdc

网友B:
引用 楼主:
TPS562200这个芯片我看资料没发现输入和输出的要求,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有没有要求输入大于输出多少? ...

这个芯片不行,规格书上,最大占空比65%,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TI官网可以用占空比筛选,你试试看,我筛选到的四个都是太高大上的。。。。。

其实我觉得,电池放电最后面一段,电压下降非常快,6.9-6.4V这一段电量比重不大的话,可以调高最低工作电压

网友C:
你给2451的EN脚的分压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不行,规格书上,最大占空比65%,满足不了你的需求
TI官网可以用占空比筛选,你试试看,我筛选到 ...

谢谢,这样看来这样的芯片价格不便宜。。?实在不行我就用三个电池串起来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2451的EN脚的分压太小了吧

分压电阻是300K和100K的。到6.4V时有1.6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样看来这样的芯片价格不便宜。。?实在不行我就用三个电池串起来算了 ...

有一个5毛钱美金的,但是新出来不就,不知你能不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