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嵌入式下C语言实现非阻塞方式读取字符串数据

楼主(2016-08-09):
如題所示:目前設備中有很多的模擬協議,但串口走的硬件,所以不像出現阻塞或者長時間中斷的情況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串口中断+缓冲区 可以解决啊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139-1-1.html

串口FIFO,坛子里有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串口中断+缓冲区 可以解决啊

模擬SPI、I2C、one wire在通訊過程中不能被打斷,否則數據容易出現錯誤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139-1-1.html

串口FIFO,坛子里有许多.

FIFO,會用中斷,模擬協議的時間太短了

网友C:
是嵌入式Linux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fcntl设置成非阻塞方式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嵌入式Linux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用fcntl设置成非阻塞方式读写

基於MSP430,裸操作

网友A:
中断尽量短,如果只是读取一个字节数据放到缓冲区,用不了几微秒时间,对模拟协议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尽量短,如果只是读取一个字节数据放到缓冲区,用不了几微秒时间,对模拟协议影响不大。 ...

那如果是連續的字節送入呢?比如我現在的模擬SPI衹有150K,串口是115200的,這個不會照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MSP430是出了名的慢,衹有8M的主頻,進出中斷都要時鐘

网友D:
协议模拟也可以是非阻塞的,高频时钟中断中操作IO来模拟协议。
另外你这边需要更多定量的实验才能确定每个任务的时间消耗,然后妥善安排就好了,而且不排除安排不下去的可能,是很有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协议模拟也可以是非阻塞的,高频时钟中断中操作IO来模拟协议。
另外你这边需要更多定量的实验才能确定每个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0588-1-1.html

這種方式430是否有辦法可以實現嗎?

网友E:
硬件如果有FIFO的话就用,如果没有硬件的那就软件来实现FIF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如果有FIFO的话就用,如果没有硬件的那就软件来实现FIFO了。

X現在最大的問題是軟件實現FIFO,可能打斷次數太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0588-1-1.html

這種方式430是否有辦法可以實現嗎?

链接里面是用了DMA完成读串口到内存动作,你用的单片机如果有DMA那就简单多了。
我觉得你现在首先需要的是针对你的应用做定量分析,模拟的通信协议需要何种时间精度,CPU如何实现模拟的协议最节约资源,比如说一个慢速的协议两个bit间延时长达1ms,那完成一帧的时间岂不是Nms,这个时间让CPU傻等着简直浪费。
至于串口那边,硬件限制了处理串口收发的软件结构范式,只有查询,中断和硬件FIFO这么几种方式,你发的链接里面严格来说也属于硬件fifo。
实际上程序安排妥当的时候,系统中存在一个高频时钟持续触发的情况下,低速串口通信即便是用查询的方式也不会丢数据的,比如9600波特率下一秒钟不到一千个字节,满打满算也就是1ms的周期,当你系统中有一个1ms的时钟在触发,那么每次触发的时候检查串口就行了,实际工程中通信接口不可能跑满。
继续用这个1ms的时钟,上面的模拟协议也就一起做了。

所以你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系统中,CPU干每件事要多久,即使不能精确知道也要有一个数量级的估计,然后再来安排各种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链接里面是用了DMA完成读串口到内存动作,你用的单片机如果有DMA那就简单多了。
我觉得你现在首先需要的 ...

谢谢!!!!!

网友:
430应该没dma吧,只能用中断了。觉得慢可以用汇编写中断服务程序。写个串口的话,不算进入退出时间,大概5到8条语句就行了。
另外就是如果cpu跟不上,那换cpu可能是最快解决方法。
再另外就是请用简体字……论坛字体本来就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链接里面是用了DMA完成读串口到内存动作,你用的单片机如果有DMA那就简单多了。
我觉得你现在首先需要的 ...

这个回答中肯!
但,问题还得自己,动手,动脑,才能解决!

网友(2016-09-11):
DMA+双缓冲区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擬SPI、I2C、one wire在通訊過程中不能被打斷,否則數據容易出現錯誤呀

spi和iic可以被打断啊!!!
1 wire也不是全部不可以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和iic可以被打断啊!!!
1 wire也不是全部不可以打断。

嗯,是的,後來詳細看了下SPEC,確實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i和iic可以被打断啊!!!
1 wire也不是全部不可以打断。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