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前级接锂亚电池,电流输出弱,怎么办?

楼主(2016-08-09):
一个产品上用SIM800C模块,这个GPRS模块突发电流需求2A...
我前级使用的电池选择的时候有点大意,选的一种一次性锂亚电池,我看了一下电流输出能力只有持续150mA,而且这种电池,电流比较大的时候,电压会下降比较厉害。。。不用时电压会很快恢复。使用时,gprs模块工作不太正常。。
这种情况不换电池,怎么挽救一下?

网友A:
换锂电池,聚合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锂电池,聚合物的

电池暂时条件不允许换阿

网友:
GSM模块怎么会用只有150ma电流的电池啊。电池必换,否则GSM模块经常死机。

网友:
加几个大容量的钽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如果加电容都不行,则可以看看电池如果放出2A电流,电压会拉到多少V,如果不是太低,可以选个升降压的DC-DC,强制放电,不过不知道会不会损伤你这个电池。

网友:
至少要低阻的法拉电容    这种电池好像允许电流就50mA   小心爆炸

网友:
先用示波器捕捉下这个2A的峰值是多少时间,时间太长就不行了,电池有危险

网友:
只能加法拉电容,还要选低内阻的,GSM模块对瞬间电流有要求,电源如果无法放出瞬间大电流,通讯会很不稳定。

网友:
法拉电容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说电池型号。看看有没有同体积的给你换一种。

网友:
换成功率型的,放电电流大

网友:
对,有功率型的锂亚电池

网友:
必须功率型的。

网友:
楼上正解,换功率型的锂亚电池即可,放电电流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B:
我用的锂亚电池,也是SIM800C,电池电压3.6V,我用的4串,就是14.4V,通过DCDC转4V给SIM800C供电,依照SIM800C的2A峰值电流计算,在电池端,应该也只有500mA左右,目前没有发现问题,咨询电池厂家,说这个电流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锂亚电池,也是SIM800C,电池电压3.6V,我用的4串,就是14.4V,通过DCDC转4V给SIM800C供电,依照SIM8 ...

你用的是国产的功率型锂亚电池?那个电流是强,不过寿命不长,我们对稳定性要求高,选的法国产的SAFT电池,功率型的才二百多毫安的电流能力。。。

网友C:
1、体积允许,增加一个电池电容1520,;2、不允许,加大电容到允许1次完整的通讯瞬时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体积允许,增加一个电池电容1520,;2、不允许,加大电容到允许1次完整的通讯瞬时大电流 ...

1520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C:
http://www.sogou.com/tx?query=15 ... 6&lkt=0%2C0%2C0
搜狗:1520 电池电容
各种型号。国产的进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sogou.com/tx?query=1520+%E7%94%B5%E6%B1%A0%E7%94%B5%E5%AE%B9&ie=utf8&_ast=1471180544&_asf ...

国产有推荐吗

网友:
eve 亿能
我刚刚开始用

网友:
eve 亿能
我刚刚开始用

额,以为没有发起,重复了。

网友(2016-10-28):
确实矛盾,感觉这电池还是不适合

网友:
换CR的功率型电池

网友:
我们用过的功率型的锂亚电池,都可以正常给gprs模块供电的,比如武汉孚特,或是深圳艾博尔,我们客户都用过,感觉都还可以,ER26500M 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