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芯片名为HSP183-04 封装为SSOP-20 是什么呢?

楼主(2016-08-09):
有段时间不来莫哥这走走了,很忙啊,SORRY^-^
最近在抄板子,microchip的芯片代码是HSP183-04封装为SSOP-20,整个板子是应用在汽车电路上的去控制风机转动
官网查不到,
求助于万能的论坛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LZ 抄板抄得如此霸气,牛逼.....

网友B:
分析一下功能,找个替代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抄板抄得如此霸气,牛逼.....

让您见笑了,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析一下功能,找个替代的不就行了!

谢谢回复,可是小弟我不才……

网友C:
不了解绑定了,是不是可以找代理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了解绑定了,是不是可以找代理问问?

谢谢回复 我尝试一下这个方法

网友D:
现在有些形号是专供某个客户,所以型号也是新编出来。这样就不好查了

楼主(2017-04-07):
引用 网友D:
现在有些形号是专供某个客户,所以型号也是新编出来。这样就不好查了

哦,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