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51里面的关于KEIL-BANK分页的东西

楼主(2016-08-09):
今天弄一个demo程序的时候发现里面有生成了两个文件  .H00  .H01

查了下,原来是里面设置了超过64K的程序 就分页?

现在有几点不明白的,请教各位大神?

1、分页有什么好处?按照我的理解,最终烧录到芯片里的还是一个完整的程序,何必分页?

2、超过64K,是指的64K HEX文件  还是 指BIN 文件?

3、如果51 的程序存储区只有64K,那么超过了64K的程序也没有意义了啊

网友:
51单片机的程序寻址空间为64KB, 但实际程序大于64KB时就需要用到BANK分页。说白了就是增加地址线,通过控制地址线来控制运行哪部分程序,

网友A:
超过64K是指BIN
用keil的bank可以突破51固有的64k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64K是指BIN
用keil的bank可以突破51固有的64k限制

这个也就是程序在外部的DDR里面运行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也就是程序在外部的DDR里面运行的时候?

51不支持DDR。
Keil通过bank技术扩展的是ROM或(和)RAM
---------------
现在32位MCU已经比较普及,Keil的这个技术实用意义不大了,楼主如果是初学,可以先不必在这上面花精力

网友B:
如果程序很大,超过64KB了,可以扩展程序存储空间
51单片机 旁边还可以放一个64KB的FLASH芯片,当动程序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程序很大,超过64KB了,可以扩展程序存储空间
51单片机 旁边还可以放一个64KB的FLASH芯片,当动程序存 ...

flash只是用来保存程序吧,程序运行中的那些数据不是在flash中啊
-------------
我现在用的一个是51内核的芯片,外部有DDR,flash

里面的机制应该是怎么样?

我的理解是 程序及相应的const数据  保存在flash里面,当上电的时候51把程序拷贝到DDR中运行

那么51的中断定时器那些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有一部分程序在51的RAM中,一部分在DDR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不支持DDR。
Keil通过bank技术扩展的是ROM或(和)RAM
---------------

我现在用的一个是51内核的芯片,外部有DDR,flash

里面的机制应该是怎么样?

我的理解是 程序及相应的const数据  保存在flash里面,当上电的时候51把程序拷贝到DDR中运行

那么51的中断定时器那些又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有一部分程序在51的RAM中,一部分在DDR中?

网友C:
当年我们曾把一个51程序搞到400多k,keil的邦助中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400K是什么概念。做什么大项目。

网友:
rom分页有好处啊,比如boot区只读,app区运行状态只读,下载状态可写。。。。比如研究西门子s7—200,就有51

网友:
51单片机的寻址范围最大只能64K,超过64K的程序就要用到分页。

网友:
PIC的一直分页  ROM和 RAM都分页  实际就是地址线不够用了, 多加的地址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们曾把一个51程序搞到400多k,keil的邦助中有详细的说明

400多K,怎么扩展出来的额?

网友:
8个bank 51极限了

网友D:
外扩分页和芯片内部分页不同。芯片内部blank就是降低成本省了地址线。4k空间分4个blank.写程序好累。

网友E:
这种级别的程序就别用51了,上ARM吧。

网友F:
要用到这个还是换片子吧, 我以前用upsd3354, 可以分8页, 要用普通51的话,稍微麻烦点,这个不算啥,等你写程序的时候还有限制, 有些东西只能放在不分页的部分,我是前32k 不分页, 后面32k 分8个页面,

前面32k 都快用完了,  还有要不是upsd3354这种, 真不敢想调试和 烧程序是什么样子, 估计得累死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用到这个还是换片子吧, 我以前用upsd3354, 可以分8页, 要用普通51的话,稍微麻烦点,这个不算啥,等你写程序 ...

中断函数就只能在不分页区。
不管你运行在哪个页,发生中断时都得能找到。

网友:
51内核的话IAR的bank机制更好,我用51的ram做12个bank轻松跑几百k的代码

网友G:
台系的视频处理芯片、TV芯片比较常见,51外扩2MB程序flash,通过分页实现大程序的执行。
通用单片机基本上被32位单片机取代了

网友:
这个年代,换32位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扩分页和芯片内部分页不同。芯片内部blank就是降低成本省了地址线。4k空间分4个blank.写程序好累。 ...

不是自动分的吗?程序还要做额外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级别的程序就别用51了,上ARM吧。

专用芯片内部集成了51内核的,芯片的重点不是51,而是其他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系的视频处理芯片、TV芯片比较常见,51外扩2MB程序flash,通过分页实现大程序的执行。
通用单片机基本上 ...

是的,我的就是视频处理芯片,你也是行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定 这个专用芯片  支持DDR?

是的,w9425g6jh,这个没搞懂是51内核支持的,还是视频处理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