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货宝上买一条纯铜的杜邦线都费劲

楼主(2016-08-09):
事情是这样的,吩咐小弟去淘宝买了几条杜邦线回来测试用,结果发现不上锡,于是乎断定小弟是贪便宜,买了质量差的。只好自己亲自出马利用丰富的淘宝征战经验去淘宝上买了。打开淘宝搜索杜邦线,综合排名前几名的卖家问了一下,杜邦线是不是纯铜的,卖家到也诚实直接回复铁的或者铝的,还有一家是装傻的。如下:

只好关键字上增加了纯铜杜邦线 再次搜索,这次找了一家双皇冠的店铺,看了看描述说的很实在,看了看评价也不错,价格也比之前贵一倍,基本确定这家,跟老板聊了一下,再次确认了是纯铜了,OK下单等收货,顺便教育了一下小弟。如下:

结果收到货就是这个德行了,磁铁吸上去都掉不下来。(省略xxx字骂人的话)。

申请退款,看看卖家是多么的理直气壮的。

网友A:
阿莫的邮购部搜索“杜邦”,不仅用料足,塑料壳外形也很标准,紧挨着插也能轻松整齐排列。。谁用谁知道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网友:
貌似我用的杜邦线是铜的,4p 20cm的1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碰铁吸不了,也不一定就是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铁吸不了,也不一定就是铜的

对,有可能是铝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恭喜你ヾ ^_^♪

买到了铝。。。

网友E:
请问这个处理得了它吗?它是指卖家。就是坑得过一个算一个。不过,你这么明确问了,还卖给你,它也也明知山有虎,偏要试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用烙铁上锡试试,有没有可能是铝的呢?问题是就算搜进口排线,怎么确定他给你的一定是进口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阿莫的邮购部搜索“杜邦”,不仅用料足,塑料壳外形也很标准,紧挨着插也能轻松整齐排列。。谁用谁知道{:lo ...

看过邮购部的了,颜色太少了。用起来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处理得了它吗?它是指卖家。就是坑得过一个算一个。不过,你这么明确问了,还卖给你,它也也明知山 ...

真是无语了。只是退货,没办法处理卖家,目前看起来是这样的。

网友:
碰铁吸不了,也有可能是铝或铜包铝呵呵,现在要买铜的网线都很难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铝的不仅吸不上,还会把烙铁头搞坏。。。

网友:
铝的要切一刀观察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烙铁上锡试试,有没有可能是铝的呢?问题是就算搜进口排线,怎么确定他给你的一定是进口的呢? ...

要用刀片刮开弹片才能确定,铜包铝或者铝镀铜一样能够焊接。

网友:
楼主找到后麻烦分享下连接

网友:
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卖家,我就买到挺好的杜邦线,记住了买外层绝缘一定不是太厚的那种就行

网友:
地址选择广东,山东一般不生产这个,有一定的量可以订做

网友:
一份价格一分货 ,硅胶纯铜杜邦线,一个都快2元钱。。。。。。就想拿着买面粉的钱, 买白粉。。。

网友:
价格低的不可能是铜的,从telesky买过,铁的。原来从淘宝也买过铜的。

网友:
楼主来我这拿点吧,铜的,能上锡。

网友:
实在不行楼主就只能买纯铜RV线,回来自己压头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们这么好的质量,你却嫌颜色数量不够。不过迟些我们会扩充一点颜色。

外面的除了线材有问题,杜邦头基 ...

我也是在某猫买的杜板线,虽然线材是铜的,但是端子质量实在差,今日插在排针上,忘记拔出来,明日再拔,那个端子就不行了,只能一个方向插对应那个排针,不然怎么插都是松的。。所以,不仅要注意线材,还要注意端子!!!!

不过后面我在华强北买的,质量还算不错。端子和线材都过关!华强北也不一定都是假货啊~ 哈哈哈~

网友:
我这里还有几千条单条的杜邦线,10种颜色,30CM长,定做的,用的是22AWG的线材,卖0.5一根?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磁铁能测出是不是铜?不一定吧

网友:
赶紧去邮购部买点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磁铁能测出是不是铜?不一定吧

磁铁能吸住铁,能吸住就不是纯铜

网友:
上次买2个的面包板,一个是铁一个是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你自己太嫩了吧。
刚拿磁铁试了,我3次在淘宝不同店买到的都是铜的。
都是搜索 进口 排线 买的。

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烙铁上锡试试,有没有可能是铝的呢?问题是就算搜进口排线,怎么确定他给你的一定是进口的呢? ...

刚刮掉了都两次买的镀层,在放大镜下看了,都是铜的。剩下还有些压了镀金头的就不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ヾ ^_^♪

买到了铝。。。

刚刮掉了都两次买的镀层,在放大镜下看了,都是铜的。剩下还有些压了镀金头的就不刮了。

网友:
信德啊育松啊这种大店铺你不去 非要去那些垃圾小店铺 怪谁?

网友H: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_u=clogv5e19f
买了这家,,测了下,真铜,,上锡很容易,刀片刮过活,上锡更容易。不贪便宜,不天真,不装B,还是可以买到真东西。

网友(2016-12-25):
引用 网友H: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25605071341&spm=a1z09.2.0.0.jBLJFA&_u=clogv5e19f
买了这家,, ...

问一下电脑电源的输出线为什么很难上锡呢,应该是铜线来的,电脑电源输出都几十A,不可能用铁或者铝的,试了好几个电源的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