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能否在运行时改变目的端口和目的IP地址

楼主(2016-08-10):
想请教各位用过的朋友,硬件做UDP和电脑通信的时候,申请一个UDP PCB,能不能和两台电脑通讯,就是两个目标地址和端口号。不是同时通讯,电路板和电脑A通讯的时候,和B不通讯。和B通讯的时候不和A通讯。就是在运行时候改变目标IP和端口号。互相交互数据

网友:
udp这样做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两台电脑的udp端口号要完全一样!

网友:
可以,看你代码怎么写

网友:
如果 仅仅是udp,何必用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