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分立双H桥驱动方案是否可行,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6-08-10):
大家好!如图片所示:

我想通过四个半桥驱动芯片驱动八个MO管,构成双H桥驱动电路,来驱动两相四线步进电机。
下端所连接电阻用于检测电机的相电流,通过该电阻转换成电压数据,然后通过运放放大,滤波之后,将电压值送入单片机。以实现对电机相电流的控制。
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
                                 1、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
                                 2、电机的工作电流在2A左右的话,有没有合适的半桥驱动芯片可以推荐呢?
                                 3、我想通过检测相电流的方式,实现当电机堵转时测电机的复位0点。即当电机找参考原点的时候,不是通过霍尔或者光耦等接近开关,而是通过到了设定
                                       的初始位置,“撞”一下,然后通过检测到堵转电流来识别已经到了初始原点。
                                 4、因为之前一直用的是集成的驱动芯片,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方案,不知道怎么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细分操作呢?

       关于这个方案想了好久,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查了很多资料,也没有找到可以解决我问题的办法。上咱们论坛发帖是我最后一招了。请各位大神能给出些意见或者方向。谢谢!

网友:
不用想,花个百来块买个拆开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2A的直接上驱动芯片完事了。

网友B:
1.可行
2.IR2104+IRF7341
3.这个功能没做过
4.笼统的说,内部设定电流参考值,和采集到的电流值比较,通过PID调节,输出SPWM。

如果你想做这个,我建议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做逆变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行
2.IR2104+IRF7341
3.这个功能没做过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的直接上驱动芯片完事了。

用这个主要是想实现功能3.现成的芯片都是斩波恒流驱动。电机相电流不能变化。

楼主:
开始画原理图!

网友C:
2.IR2104+IRF7341
雷赛的板,和绝大多数小功率步进驱动板都是这样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IR2104+IRF7341
雷赛的板,和绝大多数小功率步进驱动板都是这样的方案。 ...

雷赛,这个,这个,不太了解。

楼主:
其实我最想确认的是我的功能3是否能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可行
2.IR2104+IRF7341
3.这个功能没做过

您回复的第4点,应该就是PID的电流环控制了吧?那么内部的参考电流值是根据电机及驱动电路所能承受的实际电流大小,自己人为定义的数字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回复的第4点,应该就是PID的电流环控制了吧?那么内部的参考电流值是根据电机及驱动电路所能承受的实际 ...

是的。假如你采集到的是2A的电流值,转换成电压后,采样得到X,-2A对应的是Y,那你的参考值范围就是从Y到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假如你采集到的是2A的电流值,转换成电压后,采样得到X,-2A对应的是Y,那你的参考值范围就是从Y到 ...

恩恩,好的。

楼主:
大体完成!还有一些电容电阻的参数需要选择一下。我的天,感觉这个比较烧脑。明天继续。

网友B:
栅极别忘了加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栅极别忘了加电阻

确实忘记了!谢啦!

网友:
一片L6205搞定。

网友D:
直接买个雷塞,或者其他别的的驱动拆了看下就知道了,否则硬件就够你折腾一阵子了,还是有个参考的好 。要是软件做的话,还是看下论坛上那个l62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雷塞,或者其他别的的驱动拆了看下就知道了,否则硬件就够你折腾一阵子了,还是有个参考的好 。 ...

好的,谢谢您。只是感觉有种瞬间被打击了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雷塞,或者其他别的的驱动拆了看下就知道了,否则硬件就够你折腾一阵子了,还是有个参考的好 。 ...

您好,您能帮忙提供个雷赛类似这种的驱动型号吗?

楼主:
        今天把原理图中各个器件的参数选完,把部分器件的封装画画,已经导入PCB。目前就到这个程度。虽然有的地方还不是太明白。
时间紧,任务重,边干边调整吧。在犯错中学习,进步。

楼主:
      今天把PCB画完了。如图。不是很规整。上面的接口是24V电源和PWM控制端。下面是步进电机的相线输出和电流采样接口。目前24V和地线的线宽是1.5mm。按照很多资料上说,一般1mm可以通过1A的电流,
所以,可能这个驱动不能用于特别大的电流驱动。运放采用OP07,电压是用LM317变压生成的15v供电。大概就这些吧。希望做过这方面的坛友,能给些意见建议。
       下一步PCB打烊的同时,开始搞底层软件方面的设计。

网友:
您好,我们有四个半桥驱动MOS的方案,有全桥芯片的方案,有兴趣加995971182

网友E:
第3条,回原点功能估计不好实现。步进电机是恒流驱动的,堵转和不堵电流差不多,很难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3条,回原点功能估计不好实现。步进电机是恒流驱动的,堵转和不堵电流差不多,很难识别。 ...

所以,我这里自己做驱动。

网友F:
2A的直接上集成的芯片 多的是  THB7128 THB6064 LV8727

楼主:
引用 网友F:
2A的直接上集成的芯片 多的是  THB7128 THB6064 LV8727

这些不都是恒流的驱动吗?

楼主:
板子做回来了。下一步该写程序调试了。。。。祝自己好运!

网友D:
我记得论坛里边有个卖双h桥驱动的,l298逻辑带电流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论坛里边有个卖双h桥驱动的,l298逻辑带电流采样

恩恩,我最想实现的是堵转找0的功能.

网友G:
可以转,电流控制好的话,比斩波平滑和噪音低,但是上不了高速,呵呵

网友:
还有,OP07增益带宽积太低,您放大20倍,波形早变了,再有,运放带47uF负载,晕~
更晕的是,您OP07是轨对轨吗?

网友G:
还有,Slow Decay和Fast Decay有考虑过电流流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转,电流控制好的话,比斩波平滑和噪音低,但是上不了高速,呵呵

看到您这个呵呵,我这后背一阵发凉呀,我也意识到我这板子后患无穷啊。还有您说的这个电机只能低速转。这个低速大概是个什么范围呢?

网友:
这个 方案 真累  !!! 如果 打算做 控制器 另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您这个呵呵,我这后背一阵发凉呀,我也意识到我这板子后患无穷啊。还有您说的这个电机只能低速转。这 ...

您的电路根本不能工作哦,电流放大部分有问题,如前所说

网友:
我印象中雷赛用了一rail to rail的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Slow Decay和Fast Decay有考虑过电流流向吗?

能简单说下这两个参数吗

网友(2017-01-17):
楼主成功了吗?

楼主:
惭愧,烂尾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恩,我最想实现的是堵转找0的功能.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2904364650

网友I:
"惭愧,烂尾了。"
经历过程,你的实际收获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惭愧,烂尾了。"
经历过程,你的实际收获还是很大的。

烂尾主要是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公司今年就是急着催,急着用现有技术做东西赚钱。还没个结果的时候,就被催去干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6563905729.10.0np5vg&id=532904364650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