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元 linux/andriod 荔枝板 众筹直播帖,赶快上车吧!

楼主(2016-08-10):
折腾了一个多月,从零开始DIY的荔枝板终于跑起系统啦~
板子即将众筹,欢迎大家填写众筹套餐调查问卷,这样我可以提供更合适的套餐给大家     http://wj.qq.com/s/712840/f6b1/
为鼓励大家填写问卷,截止8.10号晚8点,有N份问卷,就在众筹选项里加入N元或者等值抽奖

项目参与方法:此帖下长期更新,我会以置顶方式更新进度;网友可以在此帖下提问交流,我以普通回复帖形式回复。
项目阅读版式的文档(markdown)以及SDK 等大容量附件资料在github地址: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目前上传了前期的一些硬件设计资料 ,欢迎大家follow或者提issue。

板子预估散件39元(除了内存外无BGA芯片),成品板预估49元,还可以选贴Wifi/BT等无线模块,配摄像头、液晶屏等外设。
系统板配置大致是:
Cortex-A8 单核1GHz,512MB DDR3 内存,外接TF卡作为系统存储, 可以上ubuntu/android双系统。
外设接口:USB-HOST,USB-OTG,并行RGB接口, CSI摄像头接口,音频接口,红外接口,I2C/USRT/SPI/SDIO接口若干,GPIO若干。
除了硬件之外,还会出系列教程,从 原理图 到 layout,焊接,
      uboot移植,linux内核移植,ubuntu移植,安卓移植,驱动编写,
      再到机器视觉等一些应用的知识点, 边做边写连载帖

这是前期工作的一些图片:
3D效果图:

PCB实物图:

贴片回来的样板图:

第一次跑起来debian~

来自 2楼

楼主:
谢谢各位填写的问卷,这两天充分吸收大家的意见,终于写好文案,提交众筹申请了~
荔枝派众筹上线啦!请猛击:http://z.elecfans.com/70.html

来自 3楼

楼主:
软件部分连载教程开始更新~  使用markdown格式编写。
阅读版式可以到github查看:
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 ... 6%90%AD%E5%BB%BA.md

#开发环境搭建 #
## 〇.背景 ##
本文所属目录层次为:

```
-> 2.系统移植
        -> 1.基于linux-sunxi SDK的系统移植
                -> 1.开发环境搭建
```
主要介绍linux-sunxi SDK的开发环境搭建
本系列教程使用启发式编写,在写明操作步骤后会附加一些思考题供读者思考,以\*号标记思考题的程度
一星:刚接触linux,纯新手需要思考、搜索解决的问题
二星:熟悉linux使用的朋友可以了解的一些问题,如底层问题,或者sdk相关问题
三星:非常熟悉linux,可以一起探讨的问题

## 一.准备开发机 ##
与普通单片机开发使用Windows下的可视化IDE,如 MDK,IAR等不同,Linux下开发嵌入式程序多使用一套工具链开发,如arm-linux-gnueabihf-,arm-linux-gnueabi-,arm-none-linux-gnueabi-等
> \*  工具链的具体定义?前面列出的工具链名字的含义?‘-’分割的各字段的含义?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有个Linux开发机来进行开发。具体到全志这颗芯片的SDK,其适合的开发环境是64位linux系统,推荐Ubuntu 1404 64bit系统(桌面版,服务器版均可),预留足够大的硬盘(如果要编译安卓的话,有100G以上最好,单linux的话20G至少)
> \*\* 为什么全志的SDK需要64位系统开发?为什么推荐Ubuntu 1404 64bit系统?

首先我们下载Ubuntu 1404 64bit系统的镜像安装包,对于没有多余实体机的用户可以再下载VMWare等虚拟机软件
> \*  在哪里可以下载?

然后在实体机或者虚拟机上安装好Ubuntu系统,这样开发机就准备完成了
> \*  如何安装Ubuntu系统?

实体机上开发可以直接打开终端,虚拟机的话可以在桌面里开终端,或者使用Xshell等终端软件ssh连接。
> \*  什么叫ssh连接?
> \*  如何设置虚拟机才能让本机在终端里连接上虚拟机?

## 二.准备SDK及相关软件 ##
开源的linux-sunxi比较适合初学者学习,所以我们先开始试用linux-sunxi这个sdk
开发主要用到下面几个工程,请先下载到本地(网速慢的话可以先用迅雷下到本地)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linux-sunxi.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u-boot-sunxi.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sunxi-tools.git
```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下的工程有兴趣也都可以浏览下
> \* git的基本操作? 尝试自己建立编辑一个github项目
> \*\* linux-sunxi下的工程大致都是什么功能?

简单说下前面三个工程包含的内容,linux-sunxi是linux内核的工程,u-boot-sunxi就是uboot的工程,sunxi-tools是sunxi芯片相关的的一些工具,如fex2bin,bin2fex
> \* linux内核是什么?uboot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移植,所以先从u-boot-sunxi这个工程开始
> \*\* 可以先浏览下目录,看下应该用什么参数编译

首先我们安装一些依赖包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gnupg flex bison gperf build-essential zip curl zlib1g-dev libc6-dev
lib32ncurses5-dev gcc-multilib x11proto-core-dev libx11-dev lib32z1-dev libgl1-mesa-dev
g++-multilib mingw32 tofrodos python-markdown libxml2-utils gcc-arm-linux-gnueabihf
```
> \* 什么叫安装依赖?前面安装的这都是啥?
> \*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别依赖没装上?怎么解决?

再到本教程所在github工程下的Config_Files里下载荔枝板的配置文件A13-Lichee_defconfig,sun5i-a13-lichee.dts(因为是直播移植,这两个配置文件目前尚未完善,会在以后直播过程中完善),以及修改后的dts的Makefile

拷贝这三个文件到uboot工程的对应位置
```
cp A13-Lichee_defconfig configs/
cp sun5i-a13-lichee.dts arch/arm/dts/
cp Makefile arch/arm/dts/
```
> \*\* 看下这两个文件都是啥配置?

## 三.初次编译尝试 ##
然后先配置成荔枝派的默认配置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A13-Lichee_config
```
> \*   这个命令的各部分是什么意思?
> \*\* 可以浏览下uboot的Make流程

现在可以打开menuconfig配置菜单来看看uboot的一些选项,如果知道那些参数的意思的话也可以试着修改下
```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
> \*  熟悉下配置菜单的使用,比如查找选项,查看帮助是按什么键?

![](http://7xvwj0.com1.z0.glb.clouddn.com/16-8-12/9844767.jpg)

浏览好后,先退出配置菜单,使用下面的命令来编译一次试试,注意编译前后目录下多了什么文件(如果提示dtc版本低请自行更新):
```
time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2>&1 | tee build.log
```
> \* 上面的编译命令是什么意思?

可以看到目录下多了一堆u-boot开头的文件
```
u-boot.cfg  u-boot-dtb.bin  u-boot.img  u-boot.map        u-boot.srec                u-boot.sym
u-boot.bin  u-boot.dtb  u-boot-dtb.img  u-boot.lds  u-boot-nodtb.bin  u-boot-sunxi-with-spl.bin
```
> \*\* 这堆文件各是什么用途的文件?

我们这里需要的文件是u-boot-sunxi-with-spl.bin,如果你手上有荔枝派的话,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sdX是对应的tf卡读卡器的设备)往tf卡里烧入u-boot-sunxi-with-spl.bin:
```
sudo dd if=u-boot-sunxi-with-spl.bin of=/dev/sdX bs=1024 seek=8
```
> \* 上面的命令是什么意思?
> \*\*  为什么seek=8?

然后插卡到荔枝派的tf口,上电看看UART1的启动输出

## 四.结语 ##
开发环境就此搭建好了,也初次尝试编译了下,对于linux熟悉的朋友来说这一节很短
对于linux新手来说,这一节内容 还是挺多的,完全消化还是得多多搜索才行。
下节会讲述uboot是怎样一步步启动CPU的。

来自 4楼

楼主:
u-boot-sunxi走读

〇.背景

本文所属目录层次为:

-> 2.系统移植
    -> 1.基于linux-sunxi SDK的系统移植
        -> 2. u-boot-sunxi走读
经过前面一节的开发环境搭建,大家应该能够初次编译uboot了,但是如果没有思考过2星问题的朋友还是对uboot没有什么印象,本节就带大家走读uboot,了解其工程结构和工作原理。

一.u-boot-sunxi目录走读

大致查看下u-boot-sunxi每个目录的文件(仅列出了在调试DDR时比较重要的文件,其它目录请自行打开浏览)

.
├── api               //封装一些平台无关的操作,如字符串打印,显示,网络,内存
├── arch          //
│   ├──arm
│   │   └──cpu
│   │   │   └──armv7
│   │   │   │   └──sunxi   //cpu相关的一些操作,如定时器读取
│   │   │   │   │   └──u-boot-spl.lds  //spl的放置方法
│   │   └──dts
│   │   │   └──sun5i-a13.dtsi     //sun5i系列芯片的一些配置
│   │   │   └──sun5i-a13-lichee.dts
│   │   │   └──sun5i-r8-chip.dts
│   │   │   └──sun5i-r8.dtsi
│   │   │   └──sun5i.dtsi
│   │   └──lib        //一些库文件
│   │   └──mach-sunxi
│   │   │   └──board.c            //board_init_f
│   │   │   └──dram_sun4i.c       //ddr的操作,复位,时钟,延时,odt,etc.
│   │   │   └──dram_helpers.c //ddr的设置及读写测试
├── board
│   ├──sunxi
│   │   └──board.c                //sunxi_board_init 入口
│   │   └──dram_sun5i_auto.c      //DRAM的一些默认参数
│   │   └──dram_timings_sun4i.h   //根据时钟生成的DRAM参数
├── cmd               //Uboot命令行的一些命令
├── common            //含spl
├── configs           //menuconfig里的默认配置,比如dcdc的各路电压
│   ├──A13-Lichee_defconfig
├── disk          //硬盘分区的驱动
├── doc
├── drivers           //外设驱动
├── dts
├── examples
├── fs                //多种文件系统
├── include
│   ├──configs
│   │   └──sunxi_common.h //预配置的参数,如串口号等
│   │   └──sun5i.h
├── lib               //加密压缩等算法
├── net               //nfs,tftp等网络协议
├── post
├── scripts

如果需要移植新的版型,如上文所示,主要修改的就是dts文件和configs目录下的默认配置文件。 具体dts文件的语法请搜索相关资料。

二.u-boot-sunxi启动流程走读

要让芯片跑起系统,对其bootloader必须非常了解,不然移植初期出现的问题将无从下手。
笔者调试荔枝板的时候犯了个错误,在没有确认DDR正常运行的时候就贸然进行调试,结果出现的问题是如同 堆栈溢出,或者指针指飞后的诡异情形,每次出错的位置总是不同,导致多次跟踪徒劳无返。

不过也正是因为犯了前面这个错误,导致笔者翻遍了u-boot-sunxi的代码,特别是SPL部分代码,使得调试稳定DDR后,移植中出现的问题马上就能找到原因,很快完成了bootloader的适配。

由于启动部分内容较多,现将A13的bootloader启动流程分成三个流程图将以展示,可以在github的资源文件目录下找到。

A13整体启动流程:简明介绍A13启动的几个过程
uboot-sunxi spl部分流程:详细介绍spl部分启动流程
uboot-sunxi uboot部分流程:详细介绍uboot部分启动流程
流程图只是起到一个路线图的作用,当你不太熟悉启动流程,而启动失败的时候,可以根据流程查看目前的启动进度,以及是在哪里卡住,可以快速定位出错的大致位置。

三.关于A13的裸机用法

群里有朋友问A13的裸机用法,其实在SPL或Uboot下就是A13的裸机使用。
SPL下未初始化DDR,只能使用片内48KB SRAM,就完全是普通单片机用法,只是程序是需要从tf卡载入到内存里运行而已。这样使用可以不加DDR,只是内部SRAM较小。
Uboot下已经初始化了DDR,而且对多数外设已经有了驱动,使用起来会更方便,内存也可以充分利用。(像RTT之类的小型RTOS应该可以直接编译进Uboot了吧。。)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下在SPL或者Uboot下编程,可以对启动过程更有了解。

四.小结

对于多数linux开发者来说,此部分内容只作了解即可。
此部分内容主要是BSP工程师的工作。 下节打算讲下移植中遇到的最大的坑,也就是DDR的调试问题,这是关系到系统能否跑起来的关键问题,也是软硬件结合最紧密的问题,所以单独写一节来 总结。

来自 5楼

楼主:
楼主现在遇到个诡异的问题,希望坛友支支招:
调试板子时,过一段时间(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会遇到启动失败的问题(卡在SPL跳转到Uboot这步),而且一旦出现就会大概率一直出现。
这时候用热风枪吹一下板子(没有吹下芯片),就可以恢复到正常启动的状态,而且一段时间内启动都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因为我吹下来重焊几次了,都只是暂时正常,之后过几天又会复现。
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来自 6楼

楼主:
荔枝派公开课视频放出~
B站观看地址: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069742/
大家看视频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弹幕里提出~
百度网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bpytRht

来自 7楼

楼主:
终于把VGA输出给调好啦~
使用的是超出datasheet 标准(1024*600)的1920*1080P输出,还是踩了不少坑的,过几天整理下经历发上来
播放720P视频效果图:

调试时抓的一些参考波形:
时钟相位问题:

摆率问题:

来自 8楼

楼主:
加装外壳和五寸液晶屏效果图

来自 9楼

楼主(2016-09-22):
这周各种备料,下周就去工厂指导检测,然后准备发货!

来自 10楼

楼主(2016-10-30):
安卓适配成功!
安卓4.2.2启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2ODcxOTAzMg==.html
安装bilibili看炮姐!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4MDgyOTM2MA==.html

网友(2016-08-10):
昨天填的问卷。

网友A:
之前已经表达了上车意向,不需要再重复声明了吧?

网友B:
3D比实物图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已经表达了上车意向,不需要再重复声明了吧?

嗯嗯,这是按版规去掉qq群信息后重新修改后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比实物图好看多了。。。

是因为蓝色阻焊 好看么。。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如果能跑安卓的 话 买一套

网友:
不错,支持!现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太多,楼主的板子主要是用它来做什么,希望能够结合芯片使用场景及特点,在软件上有的放矢,不要随大流成为没有特点的东西。

网友:
写了一份问卷

网友:
这块板开卖了吗?

网友:
怎么上车呢???

网友:
老司机,我上车

网友:
不做,做的挺便宜

网友:
板子真的是其次  最主要的还是教程  完全可以要价高些 但是必须保证教程的质量

网友C:
提交问卷 什么时候开始 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交问卷 什么时候开始 定一个

众筹进度 会 在 置顶帖里更新的,最快这周开始

网友D:
楼主几层板?那做的板子?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最好有IO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几层板?那做的板子?

4层板,华强PCB

网友E:
求上车,昨天做了问卷,不过怎么上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上车,昨天做了问卷,不过怎么上车呢?

会在帖子里实时更新进度的,或者可以先去github上下载sdk

网友:
需要一套带摄像头的成品学习,上车

网友:
怎么上车呢?

网友F:
冲着资料和教材想弄套焊接好的板子玩玩,手上已经有个4.3的屏了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起来,楼主为何不在AMOBBS这里放资料啊,还要上别的网,多麻烦啊

网友:
已填问卷

网友:
  来一套带LVDS转换板和液晶的套件

网友G:
打算上车。不知道用A13做产品,芯片还好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着资料和教材想弄套焊接好的板子玩玩,手上已经有个4.3的屏了不知道是否可以用起来,楼主为何不在AMOBBS ...

4.3的40p的通用屏是可以支持的
因为附件资料确实太多太大,放在帖子里会显得很乱,github里有目录层次,方便预览下载,也是帮阿莫减轻网站流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打算上车。不知道用A13做产品,芯片还好买不?

好买,而且有新马甲R8芯片

网友:
已经投了问卷.

网友H:
核心芯片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核心芯片是什么?

很显然,全志A13

网友:
这个封装挺吊的,价格也吊

网友:
果断上车跟大神学LINUX

网友:
引用 楼主:
4.3的40p的通用屏是可以支持的
因为附件资料确实太多太大,放在帖子里会显得很乱,github里有目录层次, ...

不错,搞套49的,屏的话到时看,需要的话也买下

网友:
老司机,快点,等着上车。

网友:
已提交,跟着大牛学LINUX

网友:
已提交!等着上车!

网友I:
楼主PMU底部焊盘忘记去绿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PMU底部焊盘忘记去绿油了、

是的,封装里忘记开窗了,样板焊接的时候直接刮开的。。
在小批量的时候会修正的

网友:
已经填写问卷~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
已star,关注LZ项目动态。

网友:
已经投问卷,群已经早加入了,期待共同进步!

网友J:
楼主,那个已经删除的帖子里说过, 这里再问一次,能否测试一下, A13 的LCD引脚复用 EMC(以太网)功能,是否可用????????

PS:EMC驱动,参照A10的即可,不过A10的LCD引脚未复用为EMC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那个已经删除的帖子里说过, 这里再问一次,能否测试一下, A13 的LCD引脚复用 EMC(以太网)功能, ...

A13 的不清楚,但是A13的马甲芯片R8的datasheet是明确写了支持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A13 的不清楚,但是A13的马甲芯片R8的datasheet是明确写了支持的

R8的手册貌似,我没有,哪可用下???

网友:
车来了,先上了再说

网友:
学linux机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R8的手册貌似,我没有,哪可用下???

上传了R8数据手册,可以参考下

网友:
老司机带我上车吧

网友:
能否加上HDMI接口

网友:
赶紧上车了咯!

网友:
老司机带我学linux usb otg

网友:
引用 网友J:
R8的手册貌似,我没有,哪可用下???

一样的,只是说了LCD那些引脚可以复用为EMAC,但是特性描述里根本就没提EMAC

网友:
等着上车

网友K:
我最看中教程 能像野火一样的教程

网友:
已加群 O(∩_∩)O~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最看中教程 能像野火一样的教程

教程会更详细的,而且是像wiki一样开源开放,大家都可以合作编辑的

网友L:
打算上车,不过看看nanopi m1和orangepi pc lite,lz觉得自己的亮点又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打算上车,不过看看nanopi m1和orangepi pc lite,lz觉得自己的亮点又在哪呢?

直播板子从无到有的设计研发过程,授人以渔,这是亮点。
其它水果派就是个现成做好系统的板子,大家只会像用桌面系统来用,那和直接用电脑没区别了。
荔枝派可以让你了解到水果派诞生的过程,对研发全流程都有个概念。

网友M:
厉害,DDR3 4层板跑得完么,我们用了8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厉害,DDR3 4层板跑得完么,我们用了8层.

可以的,而且还不做阻抗,不接终端电阻,只通过软件调节就能跑起来

网友N:
开发环境必须是linux吗?都没有那个环境。估计需要搞个二手的装来玩。

网友:
貌似顶楼过24小时就不能编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播板子从无到有的设计研发过程,授人以渔,这是亮点。
其它水果派就是个现成做好系统的板子,大家只会 ...

这样啊,看了看确实很厉害。
不过A13性能也是……
坐等产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开发环境必须是linux吗?都没有那个环境。估计需要搞个二手的装来玩。

可以开虚拟机的,64位linux都可以

网友:
厉害!这种板子真实学习使用的好方案啊。全志应该给你发工资。

网友O:
TF卡这个开发比较容易?有没有外置flash的?这样就可以不用外接了。感觉这个接口什么的容易接触不好,或者TF卡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O:
TF卡这个开发比较容易?有没有外置flash的?这样就可以不用外接了。感觉这个接口什么的容易接触不好,或者T ...

tf卡主要是控制成本的考虑,nandflash和emmc都比tf卡贵很多。
tf卡也是很皮实的,只要你买的不是太次的话。。

网友:
坐等众筹成功。

网友P:
已经参加

网友:
众筹已超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已经参加

感谢支持!

网友Q:
嗯。大神报名了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蓝色阻焊 好看么。。

应该是材料,绿色看起来有点淡

网友:
已经上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嗯。大神报名了没?

哪里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教 LZ 。
这个板 有几个 串口?
这些串口 是否有 DMA?

三个,都有

网友S:
我要报名参加,要如何加入?

网友:
怎么连以太网口都没看到?

网友:
已经参加148元的项目,交易流水号:2016081211373298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要报名参加,要如何加入?

进二楼众筹网址就可以参加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进二楼众筹网址就可以参加了~

谢谢,已参加39元的版本了。
不知39元的版本接插件是自已准备还是套件里已经提供?
有贴好部分元件还是完全是空板?

网友:
已参加 168 + 6版本,希望LZ项目进展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S:
谢谢,已参加39元的版本了。
不知39元的版本接插件是自已准备还是套件里已经提供?
有贴好部分元件还是完 ...

39元是全套散件,bom里元件都是有的,焊接熟手才可以拍

楼主:
引用 网友R:
谢谢 LZ。
串口 兼容 16550 。 但我还是搞不明白 是否 能设置  波特率 为 250000 。 能否 给出    串口相关 ...

16550就是支持256k波特率的,linux下只要配置dts就好了,不用具体去实现串口驱动

网友:
哎,又见AW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要做 DMX512 必须是 250K才行。

我说的是最大波特率...  看来是灯光行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R:
标准的 16550  不能 设置 250K , 例如PC 机的串口。 有小数分频 可能会好点 , 但要看具体的 时钟频率  ...

看了下手册,应该是可以的。
波特率=串口时钟/(16*分频寄存器)
串口时钟是24M或其倍频,就按最低的24000k算,24000/16/6=250,刚好整除的

网友:
已上车,选择了49的成品

网友T:
想弄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T:
想弄一套

二楼众筹平台可以上车,等会我更新下教程

网友:
已经上车, 75元 wifi/ble 流水号2016081400375443

网友:
我也上车了 坐等 板子 坐等进攻更高级的东西。

网友:
坚持一下

楼主:
软件部分连载教程开始更新~  使用markdown格式编写。
阅读版式可以到github查看:
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 ... 6%90%AD%E5%BB%BA.md

#开发环境搭建 #
## 〇.背景 ##
本文所属目录层次为:

```
-> 2.系统移植
        -> 1.基于linux-sunxi SDK的系统移植
                -> 1.开发环境搭建
```
主要介绍linux-sunxi SDK的开发环境搭建
本系列教程使用启发式编写,在写明操作步骤后会附加一些思考题供读者思考,以\*号标记思考题的程度
一星:刚接触linux,纯新手需要思考、搜索解决的问题
二星:熟悉linux使用的朋友可以了解的一些问题,如底层问题,或者sdk相关问题
三星:非常熟悉linux,可以一起探讨的问题

## 一.准备开发机 ##
与普通单片机开发使用Windows下的可视化IDE,如 MDK,IAR等不同,Linux下开发嵌入式程序多使用一套工具链开发,如arm-linux-gnueabihf-,arm-linux-gnueabi-,arm-none-linux-gnueabi-等
> \*  工具链的具体定义?前面列出的工具链名字的含义?‘-’分割的各字段的含义?

所以我们需要使用有个Linux开发机来进行开发。具体到全志这颗芯片的SDK,其适合的开发环境是64位linux系统,推荐Ubuntu 1404 64bit系统(桌面版,服务器版均可),预留足够大的硬盘(如果要编译安卓的话,有100G以上最好,单linux的话20G至少)
> \*\* 为什么全志的SDK需要64位系统开发?为什么推荐Ubuntu 1404 64bit系统?

首先我们下载Ubuntu 1404 64bit系统的镜像安装包,对于没有多余实体机的用户可以再下载VMWare等虚拟机软件
> \*  在哪里可以下载?

然后在实体机或者虚拟机上安装好Ubuntu系统,这样开发机就准备完成了
> \*  如何安装Ubuntu系统?

实体机上开发可以直接打开终端,虚拟机的话可以在桌面里开终端,或者使用Xshell等终端软件ssh连接。
> \*  什么叫ssh连接?
> \*  如何设置虚拟机才能让本机在终端里连接上虚拟机?

## 二.准备SDK及相关软件 ##
开源的linux-sunxi比较适合初学者学习,所以我们先开始试用linux-sunxi这个sdk
开发主要用到下面几个工程,请先下载到本地(网速慢的话可以先用迅雷下到本地)
```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linux-sunxi.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u-boot-sunxi.git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sunxi-tools.git
```
<https://github.com/linux-sunxi>下的工程有兴趣也都可以浏览下
> \* git的基本操作? 尝试自己建立编辑一个github项目
> \*\* linux-sunxi下的工程大致都是什么功能?

简单说下前面三个工程包含的内容,linux-sunxi是linux内核的工程,u-boot-sunxi就是uboot的工程,sunxi-tools是sunxi芯片相关的的一些工具,如fex2bin,bin2fex
> \* linux内核是什么?uboot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从头开始移植,所以先从u-boot-sunxi这个工程开始
> \*\* 可以先浏览下目录,看下应该用什么参数编译

首先我们安装一些依赖包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gnupg flex bison gperf build-essential zip curl zlib1g-dev libc6-dev
lib32ncurses5-dev gcc-multilib x11proto-core-dev libx11-dev lib32z1-dev libgl1-mesa-dev
g++-multilib mingw32 tofrodos python-markdown libxml2-utils gcc-arm-linux-gnueabihf
```
> \* 什么叫安装依赖?前面安装的这都是啥?
> \*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有个别依赖没装上?怎么解决?

再到本教程所在github工程下的Config_Files里下载荔枝板的配置文件A13-Lichee_defconfig,sun5i-a13-lichee.dts(因为是直播移植,这两个配置文件目前尚未完善,会在以后直播过程中完善),以及修改后的dts的Makefile

拷贝这三个文件到uboot工程的对应位置
```
cp A13-Lichee_defconfig configs/
cp sun5i-a13-lichee.dts arch/arm/dts/
cp Makefile arch/arm/dts/
```
> \*\* 看下这两个文件都是啥配置?

## 三.初次编译尝试 ##
然后先配置成荔枝派的默认配置
```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A13-Lichee_config
```
> \*   这个命令的各部分是什么意思?
> \*\* 可以浏览下uboot的Make流程

现在可以打开menuconfig配置菜单来看看uboot的一些选项,如果知道那些参数的意思的话也可以试着修改下
```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
> \*  熟悉下配置菜单的使用,比如查找选项,查看帮助是按什么键?

![](http://7xvwj0.com1.z0.glb.clouddn.com/16-8-12/9844767.jpg)

浏览好后,先退出配置菜单,使用下面的命令来编译一次试试,注意编译前后目录下多了什么文件(如果提示dtc版本低请自行更新):
```
time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2>&1 | tee build.log
```
> \* 上面的编译命令是什么意思?

可以看到目录下多了一堆u-boot开头的文件
```
u-boot.cfg  u-boot-dtb.bin  u-boot.img  u-boot.map        u-boot.srec                u-boot.sym
u-boot.bin  u-boot.dtb  u-boot-dtb.img  u-boot.lds  u-boot-nodtb.bin  u-boot-sunxi-with-spl.bin
```
> \*\* 这堆文件各是什么用途的文件?

我们这里需要的文件是u-boot-sunxi-with-spl.bin,如果你手上有荔枝派的话,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sdX是对应的tf卡读卡器的设备)往tf卡里烧入u-boot-sunxi-with-spl.bin:
```
sudo dd if=u-boot-sunxi-with-spl.bin of=/dev/sdX bs=1024 seek=8
```
> \* 上面的命令是什么意思?
> \*\*  为什么seek=8?

然后插卡到荔枝派的tf口,上电看看UART1的启动输出

## 四.结语 ##
开发环境就此搭建好了,也初次尝试编译了下,对于linux熟悉的朋友来说这一节很短
对于linux新手来说,这一节内容 还是挺多的,完全消化还是得多多搜索才行。
下节会讲述uboot是怎样一步步启动CPU的。

网友:
已经上车,坐等楼主大作

网友:
已经上车。。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已上车,学习中...

网友U:
楼主我已经支付183元,通过微信支付方式,但是众筹页面填写的信息没法完成递交,请核实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我已经支付183元,通过微信支付方式,但是众筹页面填写的信息没法完成递交,请核实一下,谢谢。 ...

你好,请站内短信发我相关信息吧!

网友U:
楼主,发站内短信需要加你为好友,而加好友我的权限不够。你看我微信转账后出现一个华强PCB的号,是你管理的吗?可以在上面发信息吗?请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部分连载教程开始更新~  使用markdown格式编写。
阅读版式可以到github查看:
https://github.com/Zepa ...

这个板已经可以买了。说实话菜鸟,这些好像没有看懂。

网友:
可惜没时间学习

网友:
已上车,跟着大牛学

网友:
这等机会 不去会后悔的

网友:
求刷Android的看看。。

网友:
搭车玩一玩,跟着大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发站内短信需要加你为好友,而加好友我的权限不够。你看我微信转账后出现一个华强PCB的号,是你管理 ...

我短消息联系你了,你看下

网友:
已付款,等待中

网友:
  参加了众筹,交易流水号:2016081700081237

楼主:
u-boot-sunxi走读

〇.背景

本文所属目录层次为:

-> 2.系统移植
    -> 1.基于linux-sunxi SDK的系统移植
        -> 2. u-boot-sunxi走读
经过前面一节的开发环境搭建,大家应该能够初次编译uboot了,但是如果没有思考过2星问题的朋友还是对uboot没有什么印象,本节就带大家走读uboot,了解其工程结构和工作原理。

一.u-boot-sunxi目录走读

大致查看下u-boot-sunxi每个目录的文件(仅列出了在调试DDR时比较重要的文件,其它目录请自行打开浏览)

.
├── api               //封装一些平台无关的操作,如字符串打印,显示,网络,内存
├── arch          //
│   ├──arm
│   │   └──cpu
│   │   │   └──armv7
│   │   │   │   └──sunxi   //cpu相关的一些操作,如定时器读取
│   │   │   │   │   └──u-boot-spl.lds  //spl的放置方法
│   │   └──dts
│   │   │   └──sun5i-a13.dtsi     //sun5i系列芯片的一些配置
│   │   │   └──sun5i-a13-lichee.dts
│   │   │   └──sun5i-r8-chip.dts
│   │   │   └──sun5i-r8.dtsi
│   │   │   └──sun5i.dtsi
│   │   └──lib        //一些库文件
│   │   └──mach-sunxi
│   │   │   └──board.c            //board_init_f
│   │   │   └──dram_sun4i.c       //ddr的操作,复位,时钟,延时,odt,etc.
│   │   │   └──dram_helpers.c //ddr的设置及读写测试
├── board
│   ├──sunxi
│   │   └──board.c                //sunxi_board_init 入口
│   │   └──dram_sun5i_auto.c      //DRAM的一些默认参数
│   │   └──dram_timings_sun4i.h   //根据时钟生成的DRAM参数
├── cmd               //Uboot命令行的一些命令
├── common            //含spl
├── configs           //menuconfig里的默认配置,比如dcdc的各路电压
│   ├──A13-Lichee_defconfig
├── disk          //硬盘分区的驱动
├── doc
├── drivers           //外设驱动
├── dts
├── examples
├── fs                //多种文件系统
├── include
│   ├──configs
│   │   └──sunxi_common.h //预配置的参数,如串口号等
│   │   └──sun5i.h
├── lib               //加密压缩等算法
├── net               //nfs,tftp等网络协议
├── post
├── scripts

如果需要移植新的版型,如上文所示,主要修改的就是dts文件和configs目录下的默认配置文件。 具体dts文件的语法请搜索相关资料。

二.u-boot-sunxi启动流程走读

要让芯片跑起系统,对其bootloader必须非常了解,不然移植初期出现的问题将无从下手。
笔者调试荔枝板的时候犯了个错误,在没有确认DDR正常运行的时候就贸然进行调试,结果出现的问题是如同 堆栈溢出,或者指针指飞后的诡异情形,每次出错的位置总是不同,导致多次跟踪徒劳无返。

不过也正是因为犯了前面这个错误,导致笔者翻遍了u-boot-sunxi的代码,特别是SPL部分代码,使得调试稳定DDR后,移植中出现的问题马上就能找到原因,很快完成了bootloader的适配。

由于启动部分内容较多,现将A13的bootloader启动流程分成三个流程图将以展示,可以在github的资源文件目录下找到。

A13整体启动流程:简明介绍A13启动的几个过程
uboot-sunxi spl部分流程:详细介绍spl部分启动流程
uboot-sunxi uboot部分流程:详细介绍uboot部分启动流程
流程图只是起到一个路线图的作用,当你不太熟悉启动流程,而启动失败的时候,可以根据流程查看目前的启动进度,以及是在哪里卡住,可以快速定位出错的大致位置。

三.关于A13的裸机用法

群里有朋友问A13的裸机用法,其实在SPL或Uboot下就是A13的裸机使用。
SPL下未初始化DDR,只能使用片内48KB SRAM,就完全是普通单片机用法,只是程序是需要从tf卡载入到内存里运行而已。这样使用可以不加DDR,只是内部SRAM较小。
Uboot下已经初始化了DDR,而且对多数外设已经有了驱动,使用起来会更方便,内存也可以充分利用。(像RTT之类的小型RTOS应该可以直接编译进Uboot了吧。。)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尝试下在SPL或者Uboot下编程,可以对启动过程更有了解。

四.小结

对于多数linux开发者来说,此部分内容只作了解即可。
此部分内容主要是BSP工程师的工作。 下节打算讲下移植中遇到的最大的坑,也就是DDR的调试问题,这是关系到系统能否跑起来的关键问题,也是软硬件结合最紧密的问题,所以单独写一节来 总结。

楼主:
预告,下周将进行微信公开课,欢迎关注!

网友V:
没有网络的支持是一大硬伤。没看到网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V:
没有网络的支持是一大硬伤。没看到网口啊

有板载wifi,也可以接usb网卡

网友:
等待微信公开课

网友:
虽然不会,还是表示支持。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预告,下周将进行微信公开课,欢迎关注!

辛苦,买了板得跟上啊,不过现在还没有把LINUX装起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辛苦,买了板得跟上啊,不过现在还没有把LINUX装起来啊

vmware装ubutnu1404吧,坑少点

楼主:
因为楼主精力有限,所以希望大家能协助调试一些驱动,先放出简明的编译指南和todo list,协助完成todo list中问题的,可以获得和66元套餐同等的抽奖机会一次。
linux-sunxi简明编译指南
1. 从本项目的ConfigFiles里下载a13_linux_defconfig配置文件,该文件是a13的默认配置文件
2. 将上面的配置文件拷贝到arch/arm/configs/目录下,写入默认配置:
make ARCH=arm a13_linux_defconfig
3. 可以视情况修改一下menuconfig配置: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4. 编译linux内核镜像(注意下面的j24是你的开发机有多少线程就写多少)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j24 uImage
5. 编译安装内核模块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j24 INSTALL_MOD_PATH=out modules
make ARCH=arm CROSS_COMPILE=arm-linux-gnueabihf- -j24 INSTALL_MOD_PATH=out modules_install
可以在linux-sunxi/out/lib/modules/3.4.104下找到编译好的内核模块

TODO list:
1.OTG 的vbus使能引脚输出不正确。表现为仅使能66ms后就失能
2.OTG其他相关测试(需要1完成后再测)
3.耳机 麦克测试
4.摄像头接口测试(ov7670)
5.板载蓝牙驱动测试(驱动见群文件)
协助完成以上测试任务的,可以获得和66元套餐同等的抽奖机会。 提供编译好的uImage和相关内核模块给我测试即可。

网友:
搭上了顺风车

楼主:
楼主现在遇到个诡异的问题,希望坛友支支招:
调试板子时,过一段时间(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会遇到启动失败的问题(卡在SPL跳转到Uboot这步),而且一旦出现就会大概率一直出现。
这时候用热风枪吹一下板子(没有吹下芯片),就可以恢复到正常启动的状态,而且一段时间内启动都是正常的。
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因为我吹下来重焊几次了,都只是暂时正常,之后过几天又会复现。
不知道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微信公开课地址:http://dwz.cn/3ZX8iz
本周四晚8点进行,欢迎旁听~

网友W:
请问,在众筹界面如何去支持啊? 找不到参与的链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W:
请问,在众筹界面如何去支持啊? 找不到参与的链接的...

你截图的地方往下拉页面就能看到啦~

网友X:
看到最后一张开机界面,好熟悉的CB感觉,楼主和AW有什么利益相关吗

网友W:
引用 楼主:
你截图的地方往下拉页面就能看到啦~

这个已经没有了呀....只能支持别的了? 如49,如128,如148...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已经没有了呀....只能支持别的了? 如49,如128,如148...

嗯嗯,因为后来发现人工分拣散件的成本比贴片成本 还高,所以就直接贴片了。。
这个也是方便大家使用吧,毕竟手焊太花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到最后一张开机界面,好熟悉的CB感觉,楼主和AW有什么利益相关吗

那个开机画面就是debian默认桌面啊,电脑上开机也是这样。。
没啊,AW现在推的是R8,其实就是A13的马甲

网友:
已经支持了带摄像头的版本了,希望 LZ 最后进展顺利大家可以用吧。

网友Y:
引用 楼主:
嗯嗯,因为后来发现人工分拣散件的成本比贴片成本 还高,所以就直接贴片了。。
这个也是方便大家使用吧, ...

现在39的板子芯片什么的都贴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现在39的板子芯片什么的都贴好了吗?

49的才是贴好的

网友Z:
已经支持168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Z:
已经支持168套件.

多谢支持~  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分享你的经历到github上

网友:
好无聊好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没有外壳, 要是像c.h.i.p一样就好了,  最好还能安装电池, 出门装x必备

可以的啊,你看图里就有电池座的,有pmu可以进行电源管理

网友AB:
荔枝派能完全开源吗?包括移植和驱动都能完全开源吗?
以前没接触过Linux开发,搞不清github上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荔枝派能完全开源吗?包括移植和驱动都能完全开源吗?
以前没接触过Linux开发,搞不清github上的源码。 ...

软硬件全部开源的
做linux开发的话,github还是要熟悉下的

楼主:
本周日晚B站直播公开课啦,有兴趣的可以关注下

楼主:
荔枝派公开课视频放出~
B站观看地址: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069742/
大家看视频时候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弹幕里提出~
百度网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bpytRht

网友:
己上车,什么时候开车呀

网友:
昨天听课的时候,顺便搞了套49的。顺利上车

网友:
刚上车,搞个7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荔枝派公开课视频放出~
B站观看地址:http://www.bilibili.com/video/av6069742/
大家看视频时候有什么问题 ...

加油!楼主,视频不错

网友AC:
楼主咨询一下,168套件是全部配件都有了么,自带的屏是5寸的么?如果换成大的怎么操作,需要加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C:
楼主咨询一下,168套件是全部配件都有了么,自带的屏是5寸的么?如果换成大的怎么操作,需要加多少钱? ...

默认屏是五寸,换成7寸可以来我淘宝店补拍升级差价,搜  泽畔的电子小筑

楼主:
荔枝派支持感言和学习计划征集啦,请移步http://wj.qq.com/s/766262/c537/    填写问卷,通过后可出现在众筹页面上~

网友:
要是资料丰富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AD:
引用 楼主:
楼主现在遇到个诡异的问题,希望坛友支支招:
调试板子时,过一段时间(几天或者几个小时)会遇到启动失败 ...

打印什么信息后挂住了?确定是跳转前挂的,还是跳转后。是焊接的所有板子都有这问题,还是有一直稳定的?

个人猜测还是需要优化ddr的参数,降低频率长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打印什么信息后挂住了?确定是跳转前挂的,还是跳转后。是焊接的所有板子都有这问题,还是有一直稳定的? ...

和频率貌似没关系,降到48M也会出现。。  这几天着重看看。

楼主:
终于把VGA输出给调好啦~
使用的是超出datasheet 标准(1024*600)的1920*1080P输出,还是踩了不少坑的,过几天整理下经历发上来
播放720P视频效果图:

调试时抓的一些参考波形:
时钟相位问题:

摆率问题:

楼主:
加装外壳和五寸液晶屏效果图

网友:
已上车.

安卓720p解码速度怎么样

网友AE:
我也上车了,不过还不知道教室在哪里?座位在哪里?怎么上课?

148+15 套餐:)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我也上车了,不过还不知道教室在哪里?座位在哪里?怎么上课?

148+15 套餐:) ...

可以关注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 项目主页

网友AF(2016-09-17):
引用 楼主:
可以关注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 项目主页

现在到什么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现在到什么状态了?

pcb在批量生产了,不过华强pcb干膜出问题了貌似,可能要延后几天

网友:
非常看好的项目,楼主加油啊!

楼主:
这周各种备料,下周就去工厂指导检测,然后准备发货!

网友:
支持, 看来差不多下周就能发货了.

网友:
冒个泡,板子和摄像头收到了。还没有机会跑来验证。

网友AG:
引用 楼主:
终于把VGA输出给调好啦~
使用的是超出datasheet 标准(1024*600)的1920*1080P输出,还是踩了不少坑的, ...

楼主,有没有SD卡镜像生成工具呢

我不学linux  就在linux里面跑跑python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有没有SD卡镜像生成工具呢

我不学linux  就在linux里面跑跑python

可以看下这个教程
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 ... 8%A7%A3%E8%AF%BB.md

网友:
我也收到了,要去搞个镜像

网友:
还能上车不?

网友AH:
我不需要学太深底层,只需要知道怎么移植好了,还有些驱动咋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不需要学太深底层,只需要知道怎么移植好了,还有些驱动咋写

欢迎关注签名档里的github项目,里面有详细说明

网友AF:
开始发货了吗,我的还没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开始发货了吗,我的还没消息.

116和部分75的已经发货了,剩下的下周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6和部分75的已经发货了,剩下的下周发货

哦,我的是148的.

网友:
板子太多了,没时间琢磨,不入了

网友T(2016-10-21):
引用 楼主:
116和部分75的已经发货了,剩下的下周发货

我的还没有收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的还没有收到啊。

我的也还没收到,148的.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啊。

网友:
我的也还没收到。

网友:
楼主,我支持的是一个带屏的,怎么还没有收到货。

网友:
我的已经收到了

网友:
终于收到了,顶一下。

网友:
收到了,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周各种备料,下周就去工厂指导检测,然后准备发货!

请问如何众筹?  请发邮件到abled@qq.com邮箱. 我想参与一下.

网友AI:
你好,请问一下荔枝板的LCD接口能不能支持1920*1080分辨率的LCD(RGB接口),或者接转换模块去接LVDS or mipi接口的屏(1920*1080)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你好,请问一下荔枝板的LCD接口能不能支持1920*1080分辨率的LCD(RGB接口),或者接转换模块去接LVDS or mipi ...

可以的,不过刷新率只能到30fps
这个用转VGA接口测试过

网友AJ:
请问现在可以去哪里买的到啊?

网友AI:
引用 楼主:
可以的,不过刷新率只能到30fps
这个用转VGA接口测试过

你说的30fps是播放视频的,还是显示的frame频率(一般60Hz)

是通过RGB转VGA再转RGB去驱动1920*10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I:
你说的30fps是播放视频的,还是显示的frame频率(一般60Hz)

是通过RGB转VGA再转RGB去驱动1920*1080吗?

显示和播放都是30fps
就是RGB转VGA来在显示器上显示,手头没有1080p的rgb lcd,rgb lcd一般最高分辨率是1024*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请问现在可以去哪里买的到啊?

关注下github项目主页就知道了

网友AK:
楼主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这个网站无法访问了,是不是要翻墙才能看到?
怎么不开个淘宝小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https://github.com/Zepan/ilichee这个网站无法访问了,是不是要翻墙才能看到?
怎么不开个淘宝小店? ...

额,不用的啊,可能是运营商的问题,用手机流量应该可以看到。
可以直接淘宝搜索荔枝派的

网友(2016-11-23):
还有没有戏啊,直接在阿莫上卖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主   要没有 all in one 的SD卡镜像

可以用Win32 Disk Imager 这个工具直接复制的img

网友:
想买个,都找不到,哎

网友:
楼主的淘宝店:https://shop152705481.taobao点com
不妥就删

网友AL:
楼主 ram 是自己焊上去的吗,,几层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L:
楼主 ram 是自己焊上去的吗,,几层板啊

4层板,可以手工焊的,吹吹或者ptc加热都行

网友AM(2017-01-22):
全志A13 SPI的最高速度是多少?有50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全志A13 SPI的最高速度是多少?有50M吗?

最高是80MHz,默认频率60MHz。

网友:
谢谢。楼主的原理图和PCB图请问开源吗?

网友AN(2017-06-25):
请问lz,v3s内嵌ddr位宽多少?查了芯片资料只看到频率400MHz,没有看到位宽信息。
A13是533MHz 16bit
H3是667MHz 32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N:
请问lz,v3s内嵌ddr位宽多少?查了芯片资料只看到频率400MHz,没有看到位宽信息。
A13是533MHz 16bit
H3是6 ...

16bit,可以查看uboot代码

网友:
还能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6bit,可以查看uboot代码

那不错,和imx6ul一样了

网友AO:
现在还有这个活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O:
现在还有这个活动么?

现在新出了荔枝派Zero,可以搜下

网友(2018-11-01):
你的PCB是在哪打样的呢 看着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