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X1278搞无线透传,很多个这样的透传组,怎么避免干扰?

楼主(2016-08-10):
一个项目里需要用SX1278来实现一对串口数据的透传,同时这个项目里需要很多对这样的透传组,一般情况下只能各组设定为不同频率,但问题是频率可设定的范围也就是 410M 到 525M,而且频率间隔如果设小了(比如2M)根本效果就不好,互相干扰得一塌糊涂,间隔设到10M,偶尔还是有串数据,同时频率根本不够用,,,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网友A:
只能自己封包加校验,再拆包了。加上地址和碰撞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自己封包加校验,再拆包了。加上地址和碰撞检测。

因为只是一对一透传,所以,,,,,,怎么封包?

而且就算封包+地址,也不能阻止发射的时候互相打架然后接受端一加校验就啥也正确的包也收不到了,,,,,,因为我有很多个透传组,几十个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只是一对一透传,所以,,,,,,怎么封包?

而且就算封包+地址,也不能阻止发射的时候互相打架然 ...

所以要加上碰撞检测。没有碰撞检测简直就是灾难。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有一个灯塔信号

一台主机管理各个模块

避免无线信号冲突

网友:
通过基站中转

网友:
都透传了,自然就不好解决了。
再实现一个协议栈吧。可以参考一下wifi的。

网友B:
lora不是扩频的么?同频异码应该也能好多组同时工作吧?除非信号强弱差距太大。

网友:
lora技术可以同时多对一起通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ra不是扩频的么?同频异码应该也能好多组同时工作吧?除非信号强弱差距太大。 ...

怎么个 同频异码 法?扩频通信的知识里确实提到这个,但不知道怎么实施呢?

补充:
经过搜索了解,貌似你说的应该是 码分多址 技术,这种技术有个前提是所有发射机需要有一个绝对精准的同步信号,比如CDMA,使用的是同一个时钟同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个 同频异码 法?扩频通信的知识里确实提到这个,但不知道怎么实施呢?

补充:

最好的做法是别用1278了。
1278是低速的距离之王,但代价也很大。牺牲一点距离换个高速的ax5043吧

我不做433模块,只是使用而已。对我来说换模块很容易。
当我嫌1278的频带太宽不方便开多个网络的时候,模块厂家告诉我换AX5043是最好的办法。其实距离也没牺牲多少,厂家标称的是7.5KM->6KM而已。
可是占用带宽就小太多倍了,一个频道100K足够。

网友:
DSSS的扩频码不能改麽,没用过这个

CDMA就是共用一个频道也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的做法是别用1278了。
1278是低速的距离之王,但代价也很大。牺牲一点距离换个高速的ax5043吧

AX5043 有实际测试多机同时通信的效果吗?我用 SX1278 设置的带宽是 62.5K,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频率相差 1M 都没办法通信!

网友C:
引用 楼主:
AX5043 有实际测试多机同时通信的效果吗?我用 SX1278 设置的带宽是 62.5K,然而并没有什么用,频率相差  ...

你设的频道那么小没用的。
你看人家成品的1278模块一般都是设为1兆一个频道,而同一厂家的AX5043模块则是100K一个频道。所以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设的频道那么小没用的。
你看人家成品的1278模块一般都是设为1兆一个频道,而同一厂家的AX5043模块则是 ...

我说的 62.5K 指的是扩频通信的带宽,实际上两个发射机中心频率别说相差1M,就是10M,照样有干扰,,,,,,

网友:
你如果用1278连1兆频宽都做不到,还是别做了买成品吧。10兆频宽的模块一开机就该被无委请去喝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的 62.5K 指的是扩频通信的带宽,实际上两个发射机中心频率别说相差1M,就是10M,照样有干扰,,,, ...

所以我说你做的不对啊。
正常的成品模块,用间隔1兆的频率是应当互不干扰的。我并没有问你的数据传输速率啊!
而且1278的传输速率其实很低的,成品模块最多到19.2K。
相信那些做这种模块卖钱的人也不傻,如果能用更高的速度为什么不用??

网友:
这种应用要用组网方式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说你做的不对啊。
正常的成品模块,用间隔1兆的频率是应当互不干扰的。我并没有问你的数据传输速率 ...

呃,,,,,,我买的是PCB级的模块,不是芯片,不过其实跟芯片没区别,因为我买的模块不过是集成了 SX1278 的外围电路而已,控制还是我的CPU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加上碰撞检测。没有碰撞检测简直就是灾难。

zigbee有碰撞检测机制

网友:
能不能不同时,来个握手机制,传输出错的时候,全部都闭嘴,然后从优先级高的开始传输,如果传输时间基本固定可控就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我买的是PCB级的模块,不是芯片,不过其实跟芯片没区别,因为我买的模块不过是集成了 SX12 ...

那就是你配置参数写的不对呗。
如果做的正确,每个频道占1兆以内,传输最高19.2K的数据,肯定能做到。
要不干脆买个成品模块,配到你想要的参数,然后抓包看看人家的配置参数怎么写的,你原样照写就行了

网友:
楼主您若是有相近至 6MHz 内的同时在收与发且这两个模块与天线都很相近,接收端的高放若虑波带宽不能跟着调整,接受的中频会被附近相近的发射端直接干扰而无法运作的.
如 2G、3G、4G 等都是频带收与发差得很大才行,要不就如 TD-LTE 分时送收才行,再不......就当我随便说说的吧!

网友(2019-06-20):
引用 网友C:
你设的频道那么小没用的。
你看人家成品的1278模块一般都是设为1兆一个频道,而同一厂家的AX5043模块则是 ...

某宝上没有找到SPI接口AX5043模块。
大师,你用的是UART还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