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硬件IIC 管脚不能通信

楼主(2016-08-10):
用STM32 硬件IIC,读写程序是STM32CUBEMX 生成的。上次生产500个没有问题,这次生产出现大概10%的不良。
换个芯片就好。用不良的电路板仿真一下都死在了IIC上面。想问一下是这次买的芯片有问题,还是说stm32的硬件IIC
没有调好,谢谢

网友:
芯片问题,如果不放心就写个软件模拟I2C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好像之前听说是是芯片硬件设计的BUG

网友:
f1系列的i2c都有毛病,模拟吧

楼主:
软件模拟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生产的大部分都是好的,上次买的500片没出现一个;这次的出现少部分;不知道换个批次的会不会好

网友:
stm8 user至今都没用会硬件iic

网友:
可以解决的。 就是等待那里处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都说STM32的IIC硬件接口有问题,是的,确实有问题。但官司方出勘误了,楼主去官网找一下勘误,看一下吧。。。

这种事儿绕不过去的,何不把它搞个明白。。。

主要是读取最后2个字节和1个字节的情况下,时序需要特别处理一下。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硬件IIC,读取触摸屏芯片,没有问题;但是我是没有开DMA的,我是严格按照时序来的,可能时效性上不是很好,中间很多等待语句。还有,我用的都是老版本的库文件,没有用cube,用过一次不顺手就没用了。

网友A:
用模拟的吧,虽然慢些,但是可靠

楼主:
竟然好了,改了下程序。
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IIC是先设置管脚,才使能IIC时钟。
我翻看它带的例程竟然都是先使能时钟,然后设置IO。
我是用自动生成的,所以是后使能的时钟,改成先使能时钟后,原来不正常工作的板子,变好了。
不明白,stm32cubemx生成的程序,所有其他的外设都是先使能时钟,为啥唯独IIC后使能时钟。

楼主:
if(hi2c->Instance==I2C1)
  {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0 */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B6     ------> I2C1_SCL
    PB7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 USER CODE BEGIN I2C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I2C1_MspInit 1 */
  }
这是我用最新版本的stm32cubemx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模拟的吧,虽然慢些,但是可靠

我使用硬件的 IIc 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哟,不过我没有使用dma功能,我使用标准库与hal都使用过,都挺好的

网友:
我也是硬件IIC,参照官方的例程,操作时钟芯片

不过官方例程有很多while循环等待信号

网友(2017-02-17):
是应该有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