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项目估价,送一个EPM240开发板

楼主(2016-08-10):
STM32  SPWM驱动直流无刷电机(800W左右 变频 调速 带霍尔)+数码管显示+按键+串口通信的项目报价多少合适。
以前没做这方面的项目不知道多少合适。

CPLD  EPM240开发板,买回来一直没用过放了几年,感觉用不到了。

网友A:
你是找人做,还是你给别人做?

网友B:
可以用FOC的库,如果是软硬件的话3W以上吧,具体看项目的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找人做,还是你给别人做?

别人找我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FOC的库,如果是软硬件的话3W以上吧,具体看项目的难度

只写软件,硬件不是我做。

网友C:
能搞FOC算法编程的工程师,工资最低的也是2W到3W,所以你评估一下你花多少时间能搞定吧,我觉得5W是合理的,如果要给全部源码那就更贵了。

网友C:
不过STM32有库,会容易很多,但你没有搞过这方面的话我估计没有几个月也搞不定。

网友:
如果你搞过电机那么好说,根据你的心里价位和对方公司的实力报个价。3W+我觉得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写软件,硬件不是我做。

楼主做过电机驱动吗

网友D: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坑... 电机功率不小,你只做软件,硬件不做。保护不周全的话,烧板子或烧电机,有的扯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坑... 电机功率不小,你只做软件,硬件不做。保护不周全的话,烧板子或烧电机,有的扯皮了 ...

是啊,

网友:
不光要问自己想要多少,还要看对方有多少。。。

网友:
往高的开,然后探探对方的底价,差不多就搞了,不过需求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800W。如果是低压的话(锂电池类)。电流一大。软件有得折腾。改来改去的。

网友E:
转起来不难,要产品化,没半年几乎不可能。硬件不是你做,要涉及保护什么的,如果和做硬件的不熟,扯上几个月也可能。坑不小。要接,软硬一起,。十万起

网友F:
功能不复杂,报价看上去都比较低,你可以这么来报价,估算一下一年的产量,让他付个净利润的一定百分比,还是可以的。好歹也是个电机项目,功率虽然不大,工业跑起来,稳定否,要不要过证,各种指标,这些没清楚就不要给他报价,到时候惹得一身骚,弄个3-5w钱,还不如人自己轻松点。

网友:
人有多大胆……
现在流行让自己开价了,老板省得被骗。其实项目本身实际值多少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对方眼里值多少。
话说大家都对板子没兴趣吗?

网友:
话说。楼主,你没搞过电机敢搞!!!

网友:
楼主,epm240 我想要。
不知道送的话要什么条件

楼主:
要的留地址  1~19楼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坑... 电机功率不小,你只做软件,硬件不做。保护不周全的话,烧板子或烧电机,有的扯皮了 ...

有硬件保护,先做方波驱动,再做正弦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转起来不难,要产品化,没半年几乎不可能。硬件不是你做,要涉及保护什么的,如果和做硬件的不熟,扯上几个 ...

不会要这么久,他们之前用TI的DSP芯片做过,现在换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搞FOC算法编程的工程师,工资最低的也是2W到3W,所以你评估一下你花多少时间能搞定吧,我觉得5W是合理的 ...

给源码,方波驱动还比较简单,正弦波不知道好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功能不复杂,报价看上去都比较低,你可以这么来报价,估算一下一年的产量,让他付个净利润的一定百分比,还 ...

主要就是电机驱动我没做过,其他功能都不难。
没做这方面的项目不了解行情,才在这里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要这么久,他们之前用TI的DSP芯片做过,现在换STM32。

LZ已经有答案了,呵呵

网友:
1W 左右比较靠谱吧

网友:
800w,那挺大功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源码,方波驱动还比较简单,正弦波不知道好不好弄。

方波和正弦波不只是波形的区别,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理论,计算量也完全不一样,方波驱动8位机都能轻松搞定,FOC用8位机几乎是不可能搞定的,除非有数学协处理器。
你都说了人家之前是用DSP搞的,STM32跟DSP比起来还是性能差不少的,不过你这个是有霍尔的,相对来说难度已经小很多了。

网友:
把细节沟通详细一点,钱多要一点,不然后期各种问题,又没多少钱,都不想搞了
楼主板子送我吧

网友G:
自我实际目标的年工资是多少?
这个项目你准备多少天完成?1W?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自我实际目标的年工资是多少?
这个项目你准备多少天完成?1W?

你不要想自我实现的目标,你要考虑客户的目标,我是做电机控制的这个我很了解,现在的电机控制已经平民化了,如果是15年前的话你开价10W都不为过。另外外包的都是小公司(就是不会出大价钱的,估计你出价5W直接把客户吓跑了),大公司都自己搞定了,具体时间的话那要看你有没有做过,做过的话半个月就差不多了,没有做过的话拿出半年时间用电机库来搞吧,我认识很多做电动车控制器的,他们出售整套方案也就1W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你不要想自我实现的目标,你要考虑客户的目标,我是做电机控制的这个我很了解,现在的电机控制已经平民化 ...

客户方面肯定是要考虑一个部分,自己目标价值也是一个部分,
如果一个项目低于自己的目标价值,表示属于亏损项目,还不如不接,利用这个时间去接其他的单或者陪陪家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客户方面肯定是要考虑一个部分,自己目标价值也是一个部分,
如果一个项目低于自己的目标价值,表示属于 ...

呵呵,我只能呵呵了,这说明你没有搞过BLDC啊,你看看现在的电动车控制器现在都是FOC了,没有做过的话建议你别接了,如果只是方波还有搞头,FOC的话一大堆坑等着你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能搞FOC算法编程的工程师,工资最低的也是2W到3W,所以你评估一下你花多少时间能搞定吧,我觉得5W是合理的 ...

能自主搞FOC算法的高手,不都是出售烧写好的芯片吗??

网友:
这个CPLD好像是哪个网站的活动,我当时也有一块的。

网友:
给源代码10万以上

网友:
我说的是做到能批量的FOC算法,如果没这个价你就不要折腾了,没半年以上出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STM32有库,会容易很多,但你没有搞过这方面的话我估计没有几个月也搞不定。 ...

意思是几个月才能把库搞懂么?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主要就是电机驱动我没做过,其他功能都不难。
没做这方面的项目不了解行情,才在这里问一下。

楼主,我已把地址私信发给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已把地址私信发给你了

明天寄给你,等下要出去

网友:
哈哈。没看到几个人要板子的。如果板子还在我就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能自主搞FOC算法的高手,不都是出售烧写好的芯片吗??

电动车控制器搞多了就这样,因为行业太low,不值钱了,没有好的平台,能研究多深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控制器搞多了就这样,因为行业太low,不值钱了,没有好的平台,能研究多深入呢? ...

不是行业太low,是量太大,消费品就是这个样子,一旦量大起来利润就很低,不过收入不会低

网友J:
说实话,楼主如果之前没有做过电机类的驱动,还是不要接这活,害人害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寄给你,等下要出去

楼主好人!
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说实话,楼主如果之前没有做过电机类的驱动,还是不要接这活,害人害已。 ...

1、不是我去找的活,是别人找到我的,我也跟他们说过没从来没做过电机。
2、而且我和他们老板也去过开始给他们提供ST电机方案的公司,那公司说正弦波驱动比较难调他们不做。是什么样的项目情况双方都知道,不存在害人害已。
3、不是来这里讨资料,讨程序,抄一个随便糊弄一下。
4、现在已经调出来了,可以运行。做项目不就是看结果吗,难道那些说以前什么都做过的人,真的什么都会做吗。

网友:
楼主的开发费用谈妥了没,方便透露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不是我去找的活,是别人找到我的,我也跟他们说过没从来没做过电机。
2、而且我和他们老板也去过开始 ...

没别的什么意思。我看你问的问题很业余,而电机控制是个专业性很强的行业。没有经验一时弄出来问题多多,给你一点参考而且,怕你到时骑虎难下,也让客户受损失。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