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了个老外的0-10V/4-20mA电路,大家看看

楼主(2016-08-10):
我表示看不懂啊,,也有可能我电路抄错了,所以PCB一并发上来,大家看看,哪里要再测一下的,大家指出,我来测

这是E+E变送器上的电路,,所以基本不用怀疑电路不好或设计问题,这个基本上是这个行业的行业标杆,全球都在用。。他们还是批量生产的东西。。

中间拆掉的是运放

网友:
这个原理图稍微调下位置看就顺一些

网友:
楼主这是哪的电阻。

网友:
老外牛B啊,OrZ
在线分析了下,大概是
第一级滤波放大(sallen-key或者是multiple feedback),信号转成缓变的电压
第二级电压转电流,有一个附加运放用于提高4mA的抬高电流
最后一级扩流放大,同时可以抬高电压输出范围
运放采用tl系列是因为cmos运放的输入偏流小,引入的误差可忽略

网友:
这个电路要做等古大师分析了。

网友A:
输入一个2阶低通多重反馈滤波器,那两个电容非常重要;然后一级V-I转换 0~0.32175ma;第二级V-I转换提供0.08009ma偏置;不过考虑bc847的hfe 在这一级就是 0.0799~0.401 ma;最后一级扩流 3.98~19.97ma

网友B:
对于这样的电路,我一直有个疑问:单电源给运放供电,运放输出0-10V时,真能到0V吗?就算是轨至轨的运放,也到不了0V,更无法保证接近0V区域的线性。而且从VCC端那2个串联的二极管分析,设计者也是知道规避这个非线性区的。

输入端引入3.3V经电阻分压给运放,这个方式不错,但是这个3.3V电源,以及2个分压电阻的温度系数的要求,就明显高了很多,普通电阻的话,温漂指数多半一塌糊涂了;若用精密电阻,成本就高了。

要抄袭,得花点心思,要不就是花成本。

网友:
电路结构是对的,但是右半部分比例电阻应该对换一下,比例也不对,请楼主再测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样的电路,我一直有个疑问:单电源给运放供电,运放输出0-10V时,真能到0V吗?就算是轨至轨的运放, ...

温漂没有那么严重吧。

普通的厚膜电阻常规的阻值是100ppm,最坏的情况下50度范围内也就1%, 如果使用1%的电阻,还没有两个电阻
自身精度匹配带来的误差大。

网友D:
49.9k电阻画错了吧,应该是49.9R的

网友:
学一学........

三人行,则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这样的电路,我一直有个疑问:单电源给运放供电,运放输出0-10V时,真能到0V吗?就算是轨至轨的运放, ...

根据datasheet看最小50mv没问题,线性必定会差,同时导致输出0.08ma误差,需要校正;
这个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可以到负电源轨,确保第二级不会出问题,另外几个共模电压 2.5v< Vcm <13.5v;
那两个二极管是因为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不到正电源轨,而不是因为非线性区;

网友:
引用 网友D:
49.9k电阻画错了吧,应该是49.9R的

49.9应该对了

网友:
这电路后面电压转电流的部分太啰嗦了, 4个电阻必须都得用低温漂的,外加三个运放和三个三极管两个二极管,老外真是有钱任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输入一个2阶低通多重反馈滤波器,那两个电容非常重要;然后一级V-I转换 0~0.32175ma;第二级V-I转换提供0.0 ...

输入为什么还有个245hz的pwm波控制啊,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输入为什么还有个245hz的pwm波控制啊,求解?

估计是PWM转模拟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温漂没有那么严重吧。

普通的厚膜电阻常规的阻值是100ppm,最坏的情况下50度范围内也就1%, 如果使用1% ...

误差可以通过PWM占空比两边放余量,也就是浪费一点两头的区间,降低实际分辨率,来实现误差纠正。
但是温漂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整个系统里,电阻有温漂,运放有温漂,而且系统是用运放驱动三极管,这个三极管的HFE的也是一个随温度变化非常大的参数,单单这个参数就足以把精度拉低很多了,举个简单例子,把输出电流调整到20mA,然后固定占空比,就算你的环境温度不变,以图上BC856这种微小封装的三极管的自身发热导致的温升,就足以让输出电流漂好多了,这个问题,我亲身经历过,记忆深刻。只是我用的是常见的S9012。但是原理一样的。换成达林顿管或者PMOS管,就可以把这个影响削弱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些各种温漂因素综合起来,最后的漂移结果会让整个产品的参数有非常大的离散性,不差钱的可以用低温漂精密电阻,但是问题来了,这些奇奇怪怪的特殊规格的电阻,一个个买齐,除非你做很大的批量,否则库存压力和将来的呆滞死帐风险就会大大增强,必须要考虑清楚哦。

这个电路,最难的就是温度性能,虽然楼主说是国际品牌就无须质疑,但是我还是持怀疑态度。而且老实讲,那个运放的PCB布线我并不觉得有国际大厂的风范,相反很山寨,那个运放的电源端的走线,从背面打过孔上来,完全应该先拉到那个贴片滤波电容,然后再拉线到运放电源端的,这种细节都没处理,可见一斑。

网友:
运放用的出神入化

网友:
嗯,电路实现的方法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误差可以通过PWM占空比两边放余量,也就是浪费一点两头的区间,降低实际分辨率,来实现误差纠正。
但是温 ...

这个东西国内无法仿,因为它的传感器是特供的,专供它们家和西门子二家公司用。没有任何仿的价值,能看看的,或许有用的,就这部分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误差可以通过PWM占空比两边放余量,也就是浪费一点两头的区间,降低实际分辨率,来实现误差纠正。
但是温 ...

我觉得你还是放大温漂对电路的影响了,尤其是温度对输出三极管的影响。
三极管的确有温度系数,但输出的电流最终都是由电阻决定的。而非要说输出级三极管对输出电流的影响,那应该是流入到运放的基极电流,而因为温度对hFE的影响是正的系数,所以导致在三极管温度升高时基极电流反倒减少了,自然误差也就小了。

单纯在开环的情况下讨论精度或者温度的影响,意义不太大,电路中也没见零点或者满量程的调整 ,而在加入反馈控制后自然会降低这些影响因素对电路整体的影响。

LZ可以说说这个电路的整体控制环路,可能更有意义。

其实我一直想吐槽这个电路里电阻值选取,几乎一个电阻一个阻值,难道就不能尽量统一一下吗?应该也都用上了1%甚至以上的电阻,但看不出来是厚膜还是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放大温漂对电路的影响了,尤其是温度对输出三极管的影响。
三极管的确有温度系数,但输出的 ...

就是一个变送器,传感器信号采集,转化成0-10和4-20mA线性输出。。。输入端接的是单片机,PWM输出。。我其实更好奇的是,他的单片机没有留出调试接口,难道不用调试。。。所以我好奇就抄了一下这部分。。。

不知道怎么调试出来的,还是批量生产,。他们的东西拿到任何一个计量院都可以通过。。这就是人家牛B的地方。。。。。用的电阻都好奇怪啊,阻值感觉都是我们不常用的,像非标一样

楼主:
这种电路好像平时也很多人用,但是基本没有右下方这一部分。。。不知道这部分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误差可以通过PWM占空比两边放余量,也就是浪费一点两头的区间,降低实际分辨率,来实现误差纠正。
但是温 ...

其实对于运放电源和滤波电容的走线我也是很纠结,平时布线我是按照你讲的那种方法,但是想一下,这个变送器用的方法也就是常犯的那种错误,相当于增加了滤波电容的引脚长度进而增加了电感量。
不知道这个增加的长度对于滤波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F:
U点电压为0v时,前半段怎么分析?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点电压为0v时,前半段怎么分析?

运放9、10脚电压相等,2.46V。
那么PWM虑波电容端的电压为 2.46/(100+82.5)*82.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运放9、10脚电压相等,2.46V。
那么PWM虑波电容端的电压为 2.46/(100+82.5)*82.5 ...

U点电压为0,PWM处电容有电压,那么有没有电流流过82.5K的电阻?运放8脚电压是正还是负?

网友H:
运放SPICE搞错了,,,  还是用专用芯片好了,TI有,批量也不是很贵。。。

网友I:
单片机5V供电,PWM范围0~100%。
PartD 构成的是4mA电流。 输入为0V时,输出也有4mA。49.9K确实应该是49.9R ,电流镜比例1:50,  (3.3/41.2K)*50  = 4mA。

其实精度、温飘都 靠几颗精密电阻搞定了。 尽管运放、三极管也有影响。

电流转换部分很常规的做法,集成IC也是一样的架构。 这个精度不算很高吧,我用LM358做的相同架构,用着也很ok。 毕竟工业应用,0.1%的精度已经很不错了,更重要的是可靠性。

所以,我更期待楼主将0~10V 和 4-20mA 后面到连接器的保护电路抄出来欣赏一下。

网友:
右下方那个电路应该是扣除3.3电压波动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5V供电,PWM范围0~100%。
PartD 构成的是4mA电流。 输入为0V时,输出也有4mA。49.9K确实应该是49.9R  ...

后面直接接到104L这个地方(看上面板子),,应该是一个TVS管和自保险丝吧

PartD不懂,没有这部分还能算算,加入这部分,不会分析了,但确实是0V输入,输出是4.01mA

网友:
记号,跟帖学习

网友J:
第一级F/V 是设置了偏置的,中间级是扣除了VCC波动,加上扣除了3.3V波动, V/I 基本上精度只和R7电阻有关,输出是PNP不用输出0V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一级F/V 是设置了偏置的,中间级是扣除了VCC波动,加上扣除了3.3V波动, V/I 基本上精度只和R7电阻有关,输出 ...

指零点偏置吗,
应该没有偏置,这个是0-10V 和4-20mA同时输出的,随意切换,如果你设置了偏置,那0V就不对了。。这个我量过。0点PWM  245HZ,占空比99%   输出0.00几伏

网友:
同向输入端分压接入,相对于VCC就是偏置电压.这个PWM才能输出0V

网友:
专业IC也贴出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放SPICE搞错了,,,  还是用专用芯片好了,TI有,批量也不是很贵。。。

是的,我们也都是用专用芯片,,省事。。

电工手比较欠啊,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拆开看看。学习一下。我都是偷偷拆的,看完再装完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零点偏置吗,
应该没有偏置,这个是0-10V 和4-20mA同时输出的,随意切换,如果你设置了偏置,那0V就不 ...

输出0V时,pwm处电容电压和8脚电压分别是多少

网友:
feiban001  分析的非常正确,输入电压为0是,靠partD部分的41.2K电阻输出4mA电流,如果U=10V,分压后为2.5V,(2.5/7.77)*49.9=16mA,16mA+4mA = 20mA

网友:
电路不怀疑,但怀疑阻值标的不对

楼主:
好吧,我好像懂了!!

右下角就是叠加了一个电流源  电流=3.3/41.2

整个电路的电流输出就是( Vin/7.77 +3.3/41.2)* 2.49 /49.9

0V时  电流=3.99mA

10V时  分压后相当于 Vin=2.5V   输出就是20.05mA

用叠加一个偏置4mA电流源的方法,好像没看过吧。。平时看到的都是怎么直接转4mA,然后调0点偏置电压

O啦!!   我去分析前面PWM转0-10V去了

有个疑问,这个和供电关系大吗??供电范围在多少?

网友:
这个得好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把后面的保护电路也放上来让大伙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U点电压为0,PWM处电容有电压,那么有没有电流流过82.5K的电阻?运放8脚电压是正还是负? ...

1、82.5k电阻两端有压差,当然有电流流过
2、运放8脚是正电压(单电源供电自然不会有负电压 ),至于8脚电压到底是正多少伏,还真不好分析。

不过可以这样理解:
假如运放8脚后没有68R7电阻,那么8脚底电压应该是0V,但是单电源供电的运放就算轨至轨输出显然也输出不了0V,所以8输出的电压应该与运放失调电压相关。
这样也就能解释68R7电阻存在的意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82.5k电阻两端有压差,当然有电流流过
2、运放8脚是正电压(单电源供电自然不会有负电压 ),至 ...

问问基尔霍夫同不同意

网友:
这个电路不知道能做到多大的分辨率,线性误差不怎么怎么样

网友:
看看大家的评论,学习下!

网友:
精度啥的不懂,运放电路还是看的懂的,还是比较不错的设计!!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一个2阶低通多重反馈滤波器,那两个电容非常重要;然后一级V-I转换 0~0.32175ma;第二级V-I转换提供0.0 ...

考虑bc847的hfe 在这一级就是 0.0799~0.401 ma,请问hfe你是按多少值计算的?

网友K:
终于体会到行业标杆的设计内涵了,这个电路中虽然用了2个BC847和一个BC856,单纯独立分析时,会认为没有计算基极工作电流,近似认为Ic和Ie相等这会产生误差,但是经过分析,这部分会在最后一级扩流后抵消,这个电路没有问题,设计很巧妙,值得学习。
另外求第一级二阶滤波的2个电容参数?

网友:
这种只用三极管输出的,受基极电流影响,会影响线性的,最多只能做0.x%的精度,
要想做到0.0x%,必须用mos,或mos+三极管

另外,用分立器件做,还要加上精密的基准电压、低温飘电阻的成本,那还不如直接用XTR系列的集成IC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K:
终于体会到行业标杆的设计内涵了,这个电路中虽然用了2个BC847和一个BC856,单纯独立分析时,会认为没有计 ...

计算不做整理了,附图片吧,比较乱,就乎看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计算不做整理了,附图片吧,比较乱,就乎看吧,哈哈

看的头晕,不过好厉害

电容参数没工具测,一直想买一个什么表来测电容。。

网友L:
电路用用无防,但精度就别说了。电路中三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都造成了误差,而且大小是不恒定的,特别是输出管的IB,要标定补偿也不能。这误差远远大於温度的影响,所以讨论温度误差意义不大。

网友M:
VCC = 14.75V 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12V供电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终于体会到行业标杆的设计内涵了,这个电路中虽然用了2个BC847和一个BC856,单纯独立分析时,会认为没有计 ...

>>近似认为Ic和Ie相等这会产生误差,但是经过分析,这部分会在最后一级扩流后抵消,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对於误差能否真能抵消一说,做了仿真,在输出4~20mA时的误差,是40~120uA,是否算是误差抵消,那就见仁见智了。仿真下的表现,晶体管或运放都不是原先所用,表现上可能有别。

网友:
二极管下来的两个电阻:  2.49K    49R9

网友:
我认为这个电路的精度在电阻和放大器的温度系数上,但不知道怎么分析这个温度系数造成的影响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电路用用无防,但精度就别说了。电路中三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都造成了误差,而且大小是不恒定的,特别是输 ...

你说的很对。
最后一级应当使用MOS管,而不是三极管。不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就是误差。
而且这个误差还没法消掉,因为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并不是固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说的很对。
最后一级应当使用MOS管,而不是三极管。不然三极管的基极电流就是误差。
而且这个误差还没 ...

本来没意识到,听你一说,的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基尔霍夫同不同意

和你有同样疑问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近似认为Ic和Ie相等这会产生误差,但是经过分析,这部分会在最后一级扩流后抵消,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对 ...

请问原图中,U输出0V,运放8脚电压为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原图中,U输出0V,运放8脚电压为多少?

这个问题该由楼主来答。

网友:
引用 网友M:
VCC = 14.75V 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12V供电也可以正常工作

14.75V应该是15V电源电压的实际输出,这个有0.25V的误差,实属正常。
用12V可以工作,但是会降低输出阻抗,因为在20mA满量程输出时,作为一般常规的500欧姆阻抗负载上,就有10V的压降了,剩下2V的余量,不够其它器件上产生的压降只用,这样输出负载阻抗就做不到通常的500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L:
电路用用无防,但精度就别说了。电路中三个晶体管的基极电流,都造成了误差,而且大小是不恒定的,特别是输 ...

我前面就说了,但是很多人觉得无所谓,我作为在这个上面栽过跟头的人,深有感触,不过这样的应用电路,在网上,在本论坛多了去了,也不知道这些作者是否实际测试过。

有人分析说是有这个Ib的补偿,模拟电路的补偿不好做啊,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分析出来的,而且我觉得与其用不确定的高离散型模拟电路做补偿,不如直接用PMOS或者达林顿管替代更方便。

网友:
之前叫楼主测那个电压是为了验证前部分电路是否正确。最后的三极管的目的应该该是为了使输出共地

网友:
电路高手很多,学习

网友P:
24.9K电阻上电流=49.9电阻上电流。看懂这里,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BC857C hFE 是420~800,标定后影响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基尔霍夫同不同意

问了,基尔霍夫不同意,他说此时运放8脚应该吸收电流,不过显然它又吸不了。
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新的解释:其实你说的那点电压本身就输出不到0V,总会高那么一点。
换个说法,当运放8脚输出到达极限低时,继续提高PWM输入电压,运放不乐意干活了。

不知道以上分析是否说的通。

另外,我想知道运放8脚后的那个小电阻的作用,有没有大神能够点拨?

网友:
>>24.9K电阻上电流=49.9电阻上电流。看懂这里,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74楼打错了,是压降,不是电流。应为:

2.49K电阻上的压降=49.9电阻上的压降,看懂这里,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P:
24.9K电阻上电流=49.9电阻上电流。看懂这里,其他都不是问题了。
BC857C hFE 是420~800,标定后影响也不大 ...

hfe不是常数!
随着电流和温度,它会变的!
没得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问基尔霍夫同不同意

终于明白你为何叫我问基尔霍夫了,我最开始的电压分析是错误的,电路错看成82.5k电阻接在运放9脚了,见笑了,抱歉。

网友B:
引用 网友N:
hfe不是常数!
随着电流和温度,它会变的!
没得标定!

他的意思,这个三极管的HFE很大,400-800的样子,可以忽略Ib了。这个样子怎么做0.1%的精度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B:
他的意思,这个三极管的HFE很大,400-800的样子,可以忽略Ib了。这个样子怎么做0.1%的精度呢? ...

我从来不认为楼主要忽略ib。明显ib的影响比千分之一大多了啊!
最多按常温的hfe来校准一下ib的影响吧。但我确实不知道hfe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什么样的。我没见任何手册写过这种特性,万一温度变了hfe升高一倍怎么办?
唉,换个mos不是啥事都没了…

网友:
学习下,这电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从来不认为楼主要忽略ib。明显ib的影响比千分之一大多了啊!
最多按常温的hfe来校准一下ib的影响吧。但 ...

电路板工作温度: -10...50°C,,,工业用用,没那么高精度,0.5%就已经很好了

你们都讨论到高精度去了。越讨论要求越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请问原图中,U输出0V,运放8脚电压为多少?

U为0V时,实测0.01V

8脚电压为 0.008V

这个68.7是我实测的,,电阻上标的应该是68.1

这部分电路我是看不懂了,就是等你们的分析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画错,觉的有问题,可以看看上面实际的PCB图,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从来不认为楼主要忽略ib。明显ib的影响比千分之一大多了啊!
最多按常温的hfe来校准一下ib的影响吧。但 ...

ib的影响理解错了吧,假设hfe按500标定,ib的影响不会是1/500=0.002,而是实际hfe和标定之间差值才会影响输出。
假设实际hfe为400,则输出误差=1/400-1/500=0.05%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近似认为Ic和Ie相等这会产生误差,但是经过分析,这部分会在最后一级扩流后抵消,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对 ...

仿真中2905和2222的放大倍数是多大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U为0V时,实测0.01V

8脚电压为 0.008V

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第一级就是一个减法器和反相二阶滤波电路,“+”端的3.3V和“-”端的PWM信号按电阻比例相减,
当pwm输出0附近时,运放输出端为10V.  68.7电阻的作用我理解为输出限流用,防止10v输出短路时损坏运放。

网友N:
引用 网友Q:
ib的影响理解错了吧,假设hfe按500标定,ib的影响不会是1/500=0.002,而是实际hfe和标定之间差值才会影响 ...

没错,这就是我说的啊。

但是你在哪里看到厂家给你保证hfe的变化范围或者温度系数吗??我真的没见过这种保证~
万一它从400变到200或者变到800怎么办?
现在早就不是拿晶体管搭放大电路的时代了,如果你需要用到hfe的真实范围,赶紧换方案吧~
而且,你怎么知道常温下这个管子的hfe??一个一个测好了再焊上去吗?或者板上留个测ib的位置??
何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错,这就是我说的啊。

但是你在哪里看到厂家给你保证hfe的变化范围或者温度系数吗??我真的没见过这 ...

你想复杂了吧,又或者是你要求精度太高?正如楼上说的只是要求0.5%的精度,不是0.1%或者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Q:
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第一级就是一个减法器和反相二阶滤波电路,“+”端的3.3V和“-”端的PWM信号按电阻 ...

输出公式怎么样。。把滤波去掉,按普通减法器算,不是还要加上这个+极的电压么。。怎么出来0V的呢。。

网友B:
我了个去,只要0.5%的精度,居然上这么高端的运放我本以为这么高大上,起码也要0.1%甚至0.05%这样的精度吧
我用LM358和5%精度的普通电阻,4-20mA输出另外搭配1个25ppm的电阻,都能做到0.2%(30度温差,也就是楼主标注的-10~50度,在20度标定,两个极端温度时的整体误差不超过0.2%,0-10V输出一个精密电阻器件都不用的)

网友:
我用AD694,貌似方便许多。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了个去,只要0.5%的精度,居然上这么高端的运放我本以为这么高大上,起码也要0.1%甚至0.05%这样 ...

就是啊。
0.5精度用这么复杂的东西完全是牛刀杀鸡
前面很多地方已经想办法提高了精度,还有数字PWM调节,最后输出级用个很差的,宣布“我只要0.5精度”
只需要0.5精度完全不用微调不需要校准就能做到~~

网友Q:
引用 楼主:
输出公式怎么样。。把滤波去掉,按普通减法器算,不是还要加上这个+极的电压么。。怎么出来0V的呢。。 ...

滤波去掉,按普通减法器算。
PWM为0时就是个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26.1+82.5/26.1)=4.16,   "+"端输入电压=100/(100+33.2)=2.477,
所以PWM为0时运放输出=4.16×2.477=10.306.
PWM信号的反相放大倍数为-82.5/26.1=-3.161.
所以PWM信号平均值为0.096时,运放输出=0.096*-3.161+10.306=10.002.

楼主:
引用 网友N:
就是啊。
0.5精度用这么复杂的东西完全是牛刀杀鸡 。
前面很多地方已经想办法提高了精度,还有 ...

好吧,0.5%,我只是说说的。我自己用的是XTR111。为了精度我每个都要去校准。。很累,所以想看看别人批量生产的东西是怎么做的

以我对这个行业的了解,精度0.5%已经很好了,能做到0.1%,那这个东西就可以翻10倍的价格了。。前面传感器精度一般达不到,后面输出做再高的精度也是没有意义的。

老外用料比我们用的好,人家也是有道理的,毕竟工业产品,一定要稳定,5年 10年都不会坏! 1000多的东西,也不在乎这几块钱的成本 。。用老外的东西,感觉就是 “  稳定”。。

这个电路还是有很多还是值的学习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终于体会到行业标杆的设计内涵了,这个电路中虽然用了2个BC847和一个BC856,单纯独立分析时,会认为没有计 ...

求1脚的电压; 或 15K两端个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U为0V时,实测0.01V

8脚电压为 0.008V

和我75楼的分析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Q:
滤波去掉,按普通减法器算。
PWM为0时就是个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26.1+82.5/26.1)=4.16,   "+"端输入电 ...

叠加定理!

网友A:
硬件保证的精度本来就1%以内,想太复杂了吧大家;
原因有4:
   1. bjt的ib会变,ic 0.1~10ma,ib变化4%,那就按照20%分析 够不够;不要说温度,给出的Ic-Dc gain 图连测试温度都没标;
   2. 输入pwm幅度变化,必须有个好稳压器;
   3. 单电源运放,输出0v的问题;
   4. 滤波器仅2阶;
另外:
   1. ib变化20%给输出的贡献才不到0.05%;除了3.3v,pwm幅度和41.2k电阻要求绝对精度,其它的只是要求相对精度 看的是匹配,看的温度系数一致;
   2. 68.1 电阻是为了增大相位裕度,防止容性负载振荡;
   3. 输出0~10v对应输入pwm平均值 3.251~0.075v,对应98.5~2.27%;
   4. 楼主 2阶滤波器那两个电容到底测不测了;

总之 3.3v 准了,电阻一致性好了,0.5%没问题;bjt换mos重新校准,误差减小0.05%,工业用的东西 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保证的精度本来就1%以内,想太复杂了吧大家;
原因有4:
   1. bjt的ib会变,ic 0.1~10ma,ib变化4%, ...

电容不测了,,没有工具。。。也不去测了,这也只是看看,实际不会用这种电路

PWM 在0V时,实测是99% 正占空比

网友:
( ⊙ o ⊙ )啊!
刚看完, 看懂; 就不讨论了!

网友:
这个可比讨论,中国传统文明的那篇好多了!

网友:
看不懂,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滤波去掉,按普通减法器算。
PWM为0时就是个同相放大器,放大倍数=(26.1+82.5/26.1)=4.16,   "+"端输入电 ...

PWM信号的反相放大倍数为-82.5/26.1=-3.161.
所以PWM信号平均值为0.096时,运放输出=0.096*-3.161+10.306=10.002.
------------------------------------------------------------------------------------------------------
请问以上解释如何理解?
PWM信号平均值为0.096,是幅值多大,PWM分辨率及占空比为多少计算出来的?
经查该二阶滤波器的A0=-R2/R1=-3.16 刚好跟你分析计算的吻合,不知这种静态分析如何做出的?
,Q值取0.58   a=1.3167  b=0.618

网友:
正在看滤波电路,前级应该是multiple feedback型滤波的改进形式,即具有放大作用,后面应该是电流放大电路,不明白这个电路 做什么用的,
input 是方波,是用来放大PWM信号的?怎么还有电流放大电路,电流放大一般不是用在传感器后端吗?

网友(2016-10-28):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也都是用专用芯片,,省事。。

电工手比较欠啊,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拆开看看。学习一下。 ...

请问TI哪个型号的芯片是专用V/I

网友:
想问问高手们,电源端的那两个串联二极管起什么作用,看过好多这种电路都要加这两个二极管

网友:
模拟电路,学问还是很多滴

网友(2017-02-07):
挺不错的。单片机应该是3.3V供电。PWM占空比越大输出电流值越小。

网友:
强力围观楼上各位大神分析。

网友:
基本一样

网友R(2017-03-20):
引用 网友N:
就是啊。
0.5精度用这么复杂的东西完全是牛刀杀鸡 。
前面很多地方已经想办法提高了精度,还有 ...

请教下  性价比高的4-20mA驱动芯片

网友N:
引用 网友R:
请教下  性价比高的4-20mA驱动芯片

嘉立创现在有3PEAK的那种高驱动能力的精密运放,做4-20mA很合适
例如TP1272

网友R:
引用 网友N:
嘉立创现在有3PEAK的那种高驱动能力的精密运放,做4-20mA很合适
例如TP1272

好的  这是搭模拟电路的吧    可有独立驱动4-20mA的芯片,比AD421  性价比高一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的  这是搭模拟电路的吧    可有独立驱动4-20mA的芯片,比AD421  性价比高一些的  ...

这就不知道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L:
>>近似认为Ic和Ie相等这会产生误差,但是经过分析,这部分会在最后一级扩流后抵消,这个电路没有问题

对 ...

大师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大师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

LTspice IV 是一款功能强大、快速且免费的仿真工具 请单击这里下载: LTspice 高性能 SPICE 仿真器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5V供电,PWM范围0~100%。
PartD 构成的是4mA电流。 输入为0V时,输出也有4mA。49.9K确实应该是49.9R  ...

LM358+三级管,4-20mA能做到千分之一的精度?这个很厉害了。

网友T(2018-05-19):
既然大家都说没问题,那我就直接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既然大家都说没问题,那我就直接抄了。

放心抄,,我也测试过,就是这个运放要求很高。。我用了好几个便宜的,效果很差,输出好几十mV,,原电路是大约10mV左右,效果很好。
同样是用TL2274,买了好几家,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不好,这就很麻烦了。。。还有运放电压输出这里,电路要改改,虽然电路一样,但是容易受变频器干扰,我画了好几次都不好,电路上改改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原电路不会这样。。

欢迎反馈,交流

网友U:
保留,归档。这么好的4~20协议。
是不是用在热力仪表上的?

网友:
有最终版的图纸吗、求分享

网友:
mark,记号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保留,归档。这么好的4~20协议。
是不是用在热力仪表上的?

哪都可以用,变送器上用的多

这个电路就是和国内的常规一些做法不一样,,就是怎么去抬高这个4mA ,,就算我们知道这么想,但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实现。。。其它都很普通了

网友(2018-11-07):
工业级的东东,稳定性是第一位的,精准度是第二位的,而且精度是?%FS

网友(2019-04-08):
0-10V 4-20mA Mark

网友:
0-10V 4-20mA   相当不错 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hfe不是常数!
随着电流和温度,它会变的!
没得标定!

有反馈回路,运放A会自动调整的

网友:
第一级运放做成类似比较器的形式,PIN10 +端接一个固定偏压,这个偏压应该是经过测试得出的最佳电压点,在这个电压点,运放构成的比较器检测到PWM占空比,最准确,还有PWM波如果是光耦传输过来的话,更加要注意,因为光耦的温漂是很厉害的,上升沿到达准确占空比的时间会随着温度变化

网友(2019-07-19):
Mark.看了讨论很有收获。

网友R(2019-10-26):
引用 网友B:
我前面就说了,但是很多人觉得无所谓,我作为在这个上面栽过跟头的人,深有感触,不过这样的应用电路,在 ...

请问XTR系列的输出4-20mA的有推荐电路吗?
官方手册上的推荐电路,PNP管子容易烧坏

网友V:
引用 网友B:
我了个去,只要0.5%的精度,居然上这么高端的运放我本以为这么高大上,起码也要0.1%甚至0.05%这样 ...

大师, 能给个原理图观摩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R:
请问XTR系列的输出4-20mA的有推荐电路吗?
官方手册上的推荐电路,PNP管子容易烧坏 ...

XTR系列太贵了,没玩过,你说PNP管子容易烧?是功率过大还是过压?先要搞清楚损坏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对电路进行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V:
大师, 能给个原理图观摩一下吗?

因为都是在销售的产品,实在不好意思,图纸欠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也都是用专用芯片,,省事。。

电工手比较欠啊,看到别人的好东西,就想拆开看看。学习一下。 ...

XTR11系列  貌似也不太好用,近期出了设备都是一半模拟电话一半XTR115的和XTR111的,最后还是XTR系列的  故障率高些!
这就尴尬了     421的还没坏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B:
XTR系列太贵了,没玩过,你说PNP管子容易烧?是功率过大还是过压?先要搞清楚损坏原因,才能有针对性对电 ...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PMOS用的是   2309    出故障的表头   经检查 都是它烧了,问题已联系TI   FAE   还未得到有效的答复!(我们量还挺大,连同板子一并寄到TI处了)
之前用的358搭的模拟电话   还没坏过

有个奇怪的现象:
表头显示0,空载时 万用表量4mA,一旦接入系统后,再串入量电流就变为了6.4mA,再断开线,空载时又变为4mA,这种情况不知道是否是 负载能力的问题,XTR111和AD421的还未出现过,只在运放搭建的电路中 出现过!
有遇到的话   交流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R:
不好意思  说错了 是PMOS用的是   2309    出故障的表头   经检查 都是它烧了,问题已联系TI   FAE   还 ...

2309的话,SOT23封装,耗散功率一定要注意,D极铜箔 要足够大,另外注意Vgs的电压不能超过手册给定的最大值,否则烧坏的概率还是蛮大的,我也用过MOS,吃过这个亏

网友R:
引用 网友B:
2309的话,SOT23封装,耗散功率一定要注意,D极铜箔 要足够大,另外注意Vgs的电压不能超过手册给定的最大 ...

所以说有点尴尬   问了TI的FAE,了解了我们表的使用工况,然后就没下文了,至目前为止还未得到有效答复!  本来选用XTR系列替代之前的LM358搭建的4-20mA电路(负载能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所以说有点尴尬   问了TI的FAE,了解了我们表的使用工况,然后就没下文了,至目前为止还未得到有效答复! ...

我以前都是XTR111配BSP170P,没有出过问题,170P大了点,现在也是用2309,用了二年了,一万多个产品出去了,我只修到过二三个2309坏的,表现出来的输出电流偏大了..比如4mA,坏的输出就出现你说的6mA多

突然发现我好奢侈啊,我一直是用xtr111,也就几块钱的事,,电路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都是XTR111配BSP170P,没有出过问题,170P大了点,现在也是用2309,用了二年了,一万多个产品出去 ...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压力表头显示0,空载量4mA,上负载250欧,串到回路量变为6.4mA左右,原本输入电压应该为1v,但是已经变为了1.6v,导致PLC上就有数据显示了,也不像是MOS烧,因为一旦断开这个负载,测空载时可以能量到4mA,现在初步怀疑是带载能力不够,但是也不至于250欧  拉不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都是XTR111配BSP170P,没有出过问题,170P大了点,现在也是用2309,用了二年了,一万多个产品出去 ...

你的回路全是  DC 12V供电?  有试过24V  供电吗?   另外多问一句,你们12V供电,负载能力能做到500欧??

网友(2020-02-14):
大家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W:
这个电路精度上确实够不上好,成本也控制不好,功耗也不够好,不过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2个二极管的左右,应该是使得运放的共模电压小于VCC-2V(VCCC-2*0.7-49.9R*mA). 虽然共模电压满足了,但是功耗也就上升了。特别是多路4-20mA的情况
我们公司1路4-20mA用1通道的运放就可以实现(并且不需要2个二极管)

网友(2020-03-19):
引用 网友W:
这个电路精度上确实够不上好,成本也控制不好,功耗也不够好,不过应该是比较稳定的。
比如2个二极管的左右 ...

方便的话,截张图出来让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2021-05-18):
如何输出负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