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传感电机驱动反电势没有过零

楼主(2016-08-10):
  用STM32的互补输出PWM产生了6路PWM波形,利用霍尔的方式驱动电机能正常旋转,想利用这个来看反电势,通过正常旋转的电机的反电势来调出无传感的驱动方法,但是有床干的转起来后发现。。。。反电势没有过零点,和别人的比较了一下,差距很大。。。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大神指路。
下图为有霍尔的驱动反电势波形

楼主:
带传感器的反电势

网友:
这得以“中性点”为参考
http://www.jdzj.com/diangong/article/2010-7-30/20387-1.htm
http://www.eeworld.com.cn/qrs/article_2016031627002.html

网友A(2017-01-12):
楼主做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的问题解决了吗?

解决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开管方式不同和开管顺序都会影响到反电势波形的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其实原因很简单,开管方式不同和开管顺序都会影响到反电势波形的变化。 ...

能讲讲其中的原理吗?学习学习